求助!想做一个红外遥控51单片机智能小车

楼主:
目前我的资源有一辆组装好的红外寻迹小车,一个红外遥控器,没有LCD。大佬们有没有什么资料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A(2019-02-17):
可以做联系我QQ1130585778

网友B:
我做过,听我的劝,不要做这个!!!!!
第一:只要能让单片机读到你的红外遥控信号,这个小车基本就成功了,很简单。
第二:红外遥控的信号接收管,方向性很强,当你第一次遥控小车开动后,接收管可能就不正对你的遥控器了,你就必须跑到适合的方位上遥控,很累人的。我做出来后,发现了这个问题,每次都是把小车拿在手上,遥控给别人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
1、开发板上加一个一体化的红外接收器
2、学习一下红外遥控器的编码,记录下来

不了不了,我只是凭兴趣学,不是毕业设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听我的劝,不要做这个!!!!!
第一:只要能让单片机读到你的红外遥控信号,这个小车基本就成功 ...

没事我不是拿这个做毕业设计,只是做到来玩而已

网友C:
我记得可以在串口监控器上可以看到码值,不过好像不用看码值也可以做出红外遥控小车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听我的劝,不要做这个!!!!!
第一:只要能让单片机读到你的红外遥控信号,这个小车基本就成功 ...

红外遥控的指向性跟接收管的设计和性能有关,我玩过那种红外遥控的小直升机,觉得遥控操作还是相当可靠的,当然也许和它的速度较慢也有关系

网友F:
那种会动的东西还是不要用红外遥控了,用蓝牙控制吧,也就浪费个串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那种会动的东西还是不要用红外遥控了,用蓝牙控制吧,也就浪费个串口

不,我全都要

网友C:
红外遥控器应该是通用的吧

网友G:
这个不是很难

网友H:
红外遥控指向性太强,知识要重点考虑的,蓝牙就没这个问题;
遥控:无论什么控制,通讯协议很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听我的劝,不要做这个!!!!!
第一:只要能让单片机读到你的红外遥控信号,这个小车基本就成功 ...

那好,给你一个全套的:
程序:
/*
试验成功。但没意义,因为小车开跑了,红外线找不到接收端。所以要用无线电摇控。
*/

#include "reg51.h"//头文件:

sbit hwx=P3^3;//红外接收数据引脚,也是外部中断1的I/O口

sbit ZLDJ10=P2^3;//控制电机转动I/O口
sbit ZLDJ11=P2^2;
sbit ZLDJ20=P2^1;
sbit ZLDJ21=P2^0;

unsigned char ly_lhj[4];

bit ly_flag=1;

void delay(void);

void main(void)//主函数
{
        ZLDJ10=0;
        ZLDJ11=0;
        ZLDJ20=0;
        ZLDJ21=0;

        EA=1;//开启总中断
        EX1=1;//开启外部中断1,红外接收数据引脚
        IT1=1;//设置成下降沿触发方式

        TMOD=0X10;
        ET1=1;
        ly_flag=0;

        while(1)//主循环
        {
                if(ly_flag)//有红外遥控按键并接收成功,才执行
                {
                        ly_flag=0;

                        if ((ly_lhj[2]==0x46))//前进Mode键
                        {
                                ZLDJ10=1;
                                ZLDJ11=0;
                                ZLDJ20=1;
                                ZLDJ21=0;
                        }

                        if ((ly_lhj[2]==0x40))//停止|<<键
                        {
                                ZLDJ10=0;
                                ZLDJ11=0;
                                ZLDJ20=0;
                                ZLDJ21=0;
                        }

                        if ((ly_lhj[2]==0x15))//后退2键
                        {
                                ZLDJ10=0;
                                ZLDJ11=1;
                                ZLDJ20=0;
                                ZLDJ21=1;
                        }

                        if ((ly_lhj[2]==0x44))//左转>||键
                        {
                                ZLDJ10=1;
                                ZLDJ11=0;
                                ZLDJ20=0;
                                ZLDJ21=1;
                        }

                        if ((ly_lhj[2]==0x43))//右转>>|键
                        {
                                ZLDJ10=0;
                                ZLDJ11=1;
                                ZLDJ20=1;
                                ZLDJ21=0;
                        }
                }
        }
}

void hongwai(void)   interrupt 2//外中断1入口函数,P33引脚,红外线接收IC数据脚
{
        unsigned char i,ia;
        TL1=0;
        TH1=0;
        TR1=1;                                //定时器以12M晶振12分频计数,即1us计数。打开定时器1
        while(!hwx);
        TR1=0;
        if(TH1<30||TH1>40)
                return;

        TH1=0;
        TR1=1;
        while(hwx)
        {
                delay();
                if(TH1>22)
                        return;
        }
        TR1=0;
        if(TH1<12)
                return;

        for(i=0;i<4;i++)
        {
                for(ia=0;ia<8;ia++)
                {
                        while(!hwx);

                        TH1=0;
                        TR1=1;
                        while(hwx)
                        {
                                delay();
                                if(TH1>15)
                                        return;
                        }
                        TR1=0;
                        ly_lhj[i]>>=1;
                        if(TH1>4)
                        {
                                ly_lhj[i]|=0x80;
                        }

                }
        }
        ly_flag=1;
        TF1=0;
}

void delay(void)//延时子函数,短暂延时35.5us
{
        unsigned char i=10;
        while(i--);
}

电路:
我的小车是自己组装的,直流电机驱动用的L298N,这个没电路图。

网友C:
没事,我的直流电机驱动和你一样,已经组装好了。我用的是清翔mini板,上面自带红外接收模块,我待会就拿去实验一下,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