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推免不受控制问题 P5M0=0x00;P5M1=0xff;

楼主(2019-02-17):
这么写完不知道哪里不对  P5M0=0x00;P5M1=0xff; 加上后io就不受控制了  删掉这2个就可以  但不是推免输出 高电位推不动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字符型变量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整型变量
/********************************************************************
                            波特率设定
*********************************************************************/
//#define BAUD 0XF400  //1200bps@ 11.0592MHZ
//#define BAUD 0XFA00  //2400bps@ 11.0592MHZ
//#define BAUD 0XFD00  //4800bps@ 11.0592MHZ
#define BAUD 0XFE80  //9600bps@ 11.0592MHZ
//#define BAUD 0XFF40  //19200bps@ 11.0592MHZ
//#define BAUD 0XFFA0  //38400bps@ 11.0592MHZ

uchar dat; //用于存储单片机接收发送缓冲寄存器SBUF里面的内容
/********************************************************************
                            I/O定义
*********************************************************************/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sbit key1=P3^2;         //定义单片机P3口的第3位 (即P3.2)//为输入
sbit key2=P3^3;

sbit LED1=P5^4;         //定义单片机P3口的第3位 (即P3.3)//为输出
sbit LED2=P5^5;         //定义单片机P3口的第3位 (即P3.3)//为输出

sbit RXB=P3^0;
sbit TXB=P3^1;

/********************************************************************
                            定义特殊寄存器
*********************************************************************/
sfr AUXR  =  0x8E;   //辅助寄存器

/********************************************************************
                           定义数据类型
*********************************************************************/
uchar  TBUF,RBUF; //发送的数据
uchar TDAT,RDAT;
uchar TCNT,RCNT;
uchar TBIT,RBIT;
uint TING,RING;
uint TEND,REND;

void UART_INIT(); //声明函数

uchar t,r;                  //定义数据类型
uchar but[16];          //数据存储数组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j;
   for(i=0;i<t;i++)
   {
            for(j=110;j>0;j--);
         { ;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P5M0=0x00;//这里设置推免输出
P5M1=0xff;

TMOD=0X00;           //定时器T0设定
AUXR=0X80;           //辅助寄存器
TL0=BAUD;           //十六位寄存器
TH0=BAUD>>8;   //十六位寄存器
TR0=1;                   //开定时器
ET0=1;
PT0=1;
EA=1;                   //开总中断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while(1)           //无线循环
{
//      if(key1==0){delay(20);if(key1==0){TBUF = 0xFC; LED1=0;        TING=1;        while( !key1);LED1=1;}delay(20);} //如果key1按键按下,P3.3口输出低电平,指示灯亮。。

        if(key1==0){delay(20);if(key1==0){TBUF = 0xFA;         TING=1;        while( !key1); ;}delay(20);}
        if(key2==0){delay(20);if(key2==0){TBUF = 0xFB;         TING=1;        while( !key2); ;}delay(20);}

if(REND)
  {
   REND=0;
   r++;
   //but[r++&0x0f]=RBUF;
   dat=RBUF;
   }
  if(TEND)
   {
   if(t!=r)
     {
         TEND=0;
//         TBUF=dat;
switch(dat) //接收数据判断
{

case 'G': LED1=1;delay(200         );TBUF = dat;dat=0xee;break;           //  开,并返回数据值
case 'K': LED1=0;delay(10);TBUF = dat;dat=0xee;break;           //  关,并返回数据值
case 'A': LED2=1;delay(200         );TBUF = dat;dat=0xee;break;           //  开,并返回数据值
case 'B': LED2=0;delay(10);TBUF = dat;dat=0xee;break;           //  关,并返回数据值

        //case 'Y': if(LED1==1){TBUF = 'W';}if(LED1==0){TBUF = 'X';}delay(10);dat=0xee;break;           //  读输出口状态,并返回数据值
//case 'Z': LED1=!LED1;delay(10);TBUF = dat;dat=0xee;break;  //  输出口取反
default:break;                                           //  跳出
}
         t++;
         //TBUF=but[t++&0x0f];
         TING=1;
         }
   }
}

}

/********************************************************************
                            定时器T0
*********************************************************************/
void tm0()interrupt 1 using 1
{
if(RING)
  {
   if(--RCNT==0)
    {
         RCNT=3;
         if(--RBIT==0)
        {
                 RBUF=RDAT;
                 RING=0;
         REND=1;
                }
                else
                {
                 RDAT>>=1;
                 if(RXB)RDAT|=0X80;
                }

    }
  }
    else if(!RXB)
        {
         RING=1;
         RCNT=4;
         RBIT=9;
        }
    if(--TCNT==0)
        {
        TCNT=3;
        if(TING)
        {
          if(TBIT==0)
          {
          TXB=0;
          TDAT=TBUF;
          TBIT=9;
          }
          else
          {
          TDAT>>=1;
          if(--TBIT==0)
          {
           TXB=1;
           TING=0;
           TEND=1;
          }
          else
          {
          TXB=CY;
          }
          }
        }
        }
}
/********************************************************************
              功能:串口初始化,波特率9600,方式1
*********************************************************************/
void UART_INIT()
{
TING=0;
RING=0;

TEND=1;
REND=0;

TCNT=0;
RCNT=0;
}

/********************************************************************
                            结束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资料不仔细,看资料很重要,注意细节。

谢谢,刚开始接触编程。没看仔细

网友A:
看资料不仔细,看资料很重要,注意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用的STC的单片机吧?

P5M0=0x00;P5M1=0xff; 这是高阻啊。

谢谢指导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端口设定成推挽之后,单片机就读不到这个IO的端口状态了,所以就不受控制了.
如果你想要有输出又能读取 ...

谢谢您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P5M0=0x00;P5M1=0xff; 你这是设置为高阻,推挽是P5M1=0x00;P5M0=0xff; 。

是我马虎了,修改过来就好了

楼主:
谢谢大家!我会逐一进行试验。我是小白,刚开始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P5M0=0x00;P5M1=0xff; 你这是设置为高阻,推挽是P5M1=0x00;P5M0=0xff; 。

谢谢您  我是刚开始研究,什么都不懂呢
我试试

网友E:
推挽设置不对,要单独写一段函数:
void port_mode()            // 端口模式
{
        P0M1=0x00; P0M0=0x00;P1M1=0x00; P1M0=0x00;P2M1=0x00; P2M0=0x00;P3M1=0x00; P3M0=0x00;
        P4M1=0x00; P4M0=0x00;P5M1=0x00; P5M0=0xFF;P6M1=0x00; P6M0=0x00;P7M1=0x00; P7M0=0x00;
在void main()加port_mode();
void main()
{
        port_mode();

网友B:
你这是用的STC的单片机吧?

P5M0=0x00;P5M1=0xff; 这是高阻啊。

应该这样:
P5M0=0xff;P5M1=0x00;

网友C:
你把端口设定成推挽之后,单片机就读不到这个IO的端口状态了,所以就不受控制了.
如果你想要有输出又能读取状态,那就不人设定IO的输出模式,如果输出要有一定的电流,那就把P5端口内置的上拉电阻使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求助下 推免设置的不对吗

P5M0=0x00;P5M1=0xff; 你这是设置为高阻,推挽是P5M1=0x00;P5M0=0xff; 。

楼主:
求助下 推免设置的不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