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系列单片机最小系统 STC8F2K08S2单片机开发板带RS485接口

楼主(2019-02-17):
【简要说明】

尺寸:长72mmX宽63mmX高18mm
二、主要芯片:STC8F2K08S2单片机、CH340 、SP485
三、工作电压:直流5~36
四、支持UATR接口下载程序及USB下载(需要安卓接口线)<?xml:namespace prefix = o />
五、特点:
1、具有电源指示功能
2、所以I/O口以引出并有LED灯做信号指示
3、可以实现与电脑串口通信TTL通讯及RS485通讯
4、内部多晶振选择使用
5、输出IO口指示灯可以用短路帽控制
6、宽电压供电支持5~36V供电最大稳压输出电流1.5A
7、四路按键输入方便调试程序
8、采用螺旋端子压接,接线可靠方便扩展
9、调试程序方便,适合工程使用
10、供电具有防反接保护。电路工作稳定可靠
11单片机芯片可插拔,可以自己更换
六、提供相关软件、原理图 例程及相关资料
适用场合:单片机学习、电子竞赛、产品开发、毕业设计项目开发、程序调试。。。
注意啦:本产品提供的所有程序都附带原理图以及说明!

【产品标注】
接线端子说明
安卓接口下载说明
软件下载设置如下图:注意红色区域的设置
STC_TTL下载接线说明
RS485通讯接线说明
尺寸图提供PDF版本详细图
原理图提供PDF版本详细图

网友A(2019-04-02):
STC8F2K08S2这个芯片新出的吧

网友B(2019-06-05):
AD的参考电源可以接5V吗

网友C(2019-08-05):
这个型号的单片机没有ADC功能,要外接ADC芯片,但是可以使用内部比较器模拟ADC

网友D(2019-10-18):
确实不错  就是太贵了

网友E(2020-01-03):
资料很全,准备学习。。。。。。

网友F(2020-02-13):
资料很全,谢谢

网友G(2020-07-30):
所以它还需要外接复位电路和晶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