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M四路学习型遥控可编程开发板 单片机解码315遥控控制继电器

楼主(2019-02-17):
产品广泛适用于广大电子爱好者的家庭、工业遥控类电子产品的设计和开发,可以遥控,直流LED灯带 电磁阀 电磁铁 直流电机等直流负载,控制0~220V负载 最大切换功率300W。最大切换电流10A。
【简要说明】

尺寸:长93mmX宽87mmX高18mm
二、主要芯片:STC15W408AS
三、工作电压:直流6~36伏
四、支持:UATR接口下载程序及USB下载(需要安卓接口线)<?xml:namespace prefix = o />
五、特点:
1、具有电源指示功能;
2、所有输入输出均有LED灯做信号指示;
3、可以实现315M遥控器对继电器任意控制;
4、工作频率315M
5、抗干扰能力强,穿墙能力强。
6、宽电压供电支持5~36V供电最大稳压输出电流1.5A;
7、继电器控制最大负载220V10A(300W)
8、采用螺旋端子压接,接线可靠方便扩展;
9、遥控距离,无障碍小于100米,有障碍小于30米;
10、供电具有防反接保护。电路工作稳定可靠;
11、工作环境:湿度小于80% ,温度 -20度至70度
六、提供相关软件、原理图 例程及相关资料;
适用场合:单片机学习、电子竞赛、产品开发、毕业设计、项目开发、程序调试。。。
注意啦:本产品提供的所有程序都附带原理图以及说明!

【产品标注】
输入输出接线图
应用举例
用第三路和第四路控制两台直流电机的接线,第一路和第二路同理。
用第1路和第2路控制两个220V灯泡,第3路和第4路同理。
程序下载线接线图提供编程软件及下载软件
尺寸图提供PDF版本详细图
原理图提供PDF版本详细图

网友A(2019-11-16):
来学习的,最近也在学习做这个。

网友B:
收藏了,感觉很有用

网友C(2020-01-08):
GYJ-0282_四路遥控可编程开发板-单片机解码DXP资料资料不全

网友D(2020-03-27):
哇,好齐全,谢谢!

网友E:
楼主这一段没看懂请教指点

网友E:
da1527[rep][ii]&=~(1<<((7–k)))

网友E:
第一次进来里面应该是[1][1]&=~(1<<((7–1)))这个不懂望指点

网友F:
是用的什么类型单片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是用的什么类型单片机

stc11f16xe能解2262但1527不能解 找不到原因 学习指示灯 继电器输出这此都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是用的什么类型单片机

da1527[rep][ii]&=~(1<<((7–k)))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是用的什么类型单片机

第一次进来里面应该是[1][1]&=~(1<<((7–1)))这个不懂望指点

网友E:
da1527[rep][ii]&=~(1<<((7–k))) 进来里面应该是da1527[1][1]&=~(1<<((7–1)))这个不懂望指点

网友G(2023-07-20):
315/433 经常这样写,是不是仅仅是收发模块的频率不同,,其它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