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是11.0592,单片机和蓝牙不能通信,单片机要怎么设置?

楼主(2019-02-17):
我的晶振是11.0592,但是单片机和蓝牙之间不能通信,求大神帮助。单片机怎么设置???

网友A:
可以参考下图。试试看看。

网友B:
#include<reg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a;//???????????

void delayx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TMOD=0x20;//???1????2,8?????
    TH1=0xFd; //11.0592M??,9600???
    TL1=0xFd;
    SCON=0x50;//????1 SM0 SM1 01 ????
    PCON=0x00;//SMOD=0 16??
    TR1=1;//?????1
        ES=1;//??????
    EA=1;//????
    //????????????
        while(1)
        {
                if(a=='A')P0=0xfd;//??

                else if(a=='B') P0=0xfc;//??

                else if(a=='C') P0=0xfc;;//??

                else if(a=='D') youz();//??

                else tingz();//??
        }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RI=0;//?0
        a=SBUF;
}

网友B:
自己试一下吧,我忘记晶振是11.0592还是12的了

网友C:
先检查板子的通讯有输出吗?波特率对吗?再说与蓝牙通讯问题。

网友D:
单片机与蓝牙间是通过串口进行通信的。
楼上的给出了单片机串口的设置。但是:
他们都没有问你,你是用的什么蓝牙啊?我知道的蓝牙的默认波特率都是9600,你的蓝牙有设置过波特率吗?(可能没有,你还搞不懂蓝牙嘛)

网友E:
你先确定一下你的单片机串口设置有没有问题再说吧,用PC的串口调试能看到单片机发出的信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检查板子的通讯有输出吗?波特率对吗?再说与蓝牙通讯问题。

按键控制都没问题,,就是上了蓝牙模块就不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与蓝牙间是通过串口进行通信的。
楼上的给出了单片机串口的设置。但是:
他们都没有问你,你是用的 ...

我用的蓝牙是hc06 波特率我自己改成了38400,就是直接不上单片机用串口可以接收到手机发的消息,但是单片机放上以后不知道是程序问题,还是怎么了,就是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