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交通灯完整版 附带车流量统计,时间调整功能 双LCD1602显示

楼主:
智能交通灯完整版双LCD显示附带统计车辆功能
功能:
1.能够完成基本的交通功能并且在lcd1602上显示,用两个lcd1602分别显示信息。
2.能够分别统计南北的车辆。
3.能够根据车流量来调整通行时间。

二、程序截图:

#include "traffic.h"
#include        "lcdA.h"
#include        "lcdB.h"
bit FLAG=0;
char TIME=0;
void menu()
{
        int i;
        LCD1602_Init_A();
        LCD1602_Init_B();
        while(1)
        {

                if(FLAG==1)
                                {
                                                LCD_Str_A("RUN!  TIME:    S",1,1);
                                                LCD_Str_B("STOP! TIME:    S",1,1);
                                                LCD_Str_A("COUNT:",2,1);
                                                LCD_Str_B("COUNT:",2,1);
                                        for(i=100;i>0;i--)
                                                {
                                                        LCD_Write_3_Float_A(TIME,1,12);
                                                        LCD_Write_3_Float_B(TIME,1,12);
                                                        LCD_Write_3_Float_A(COUNTA,2,7);
                                                        LCD_Write_3_Float_B(COUNTB,2,7);
                                                        if( !(TIME>=1 && TIME<=5))
                                                        {
                                                                N_S_GREEN=ON;N_S_RED=OFF;
                                                                W_E_GREEN=OFF;W_E_RED=ON;
                                                        }
                                                        if(FLAG!=1)
                                                                break;
                                                }
                                }
                else
                                {
                                        LCD_Str_A("STOP! TIME:    S",1,1);
                                        LCD_Str_B("RUN!  TIME:    S",1,1);
                                        LCD_Str_A("COUNT:",2,1);
                                        LCD_Str_B("COUNT:",2,1);
                                        for(i=100;i>0;i--)
                                                {
                                                        LCD_Write_3_Float_A(TIME,1,12);
                                                        LCD_Write_3_Float_B(TIME,1,12);
                                                        LCD_Write_3_Float_A(COUNTA,2,7);
                                                        LCD_Write_3_Float_B(COUNTB,2,7);
                                                        if( !(TIME>=1 && TIME<=5))
                                                        {
                                                                N_S_GREEN=OFF;N_S_RED=ON;
                                                                W_E_GREEN=ON;W_E_RED=OFF;
                                                        }
                                                        if(FLAG!=0)
                                                                break;
                                                }
                                }

        }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定时器中断0
        TH0=(65536-15536)/256;//定时时间高八位初值
        TL0=(65536-15536)%256;//定时时间低八位初值
        ET0=1;//开T/C0中断
        TR0=1;
        EA=1;//开CPU中断
}

void timer0( ) interrupt 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
        static char COUNT_1S=0;
        TH0=(65536-15536)/256;//重装计数初值
        TL0=(65536-15536)%256;//重装计数初值
        COUNT_1S++;
        if(TIME==0)
        {
                FLAG=!FLAG;
                if(FLAG==1)
                        TIME=TIME_GREEN;
                else
                        TIME=TIME_RED;
        }
        if(COUNT_1S==20)
                {COUNT_1S=0;TIME--;}
        if(TIME>=1 && TIME<=5)
                {YELLOW=~YELLOW;N_S_GREEN=OFF;N_S_RED=OFF;W_E_GREEN=OFF;W_E_RED=OFF;}

}

void ExtiInit()
{
        EX0=1;
        EX1=1;
        IT0=1;
        IT1=1;
        EA=1;
}
……………………

网友A(2019-03-05):
做的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B:
请问这个是PROTEUS哪个版本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是PROTEUS哪个版本的?

8.6版本

网友D:
不错,参考一下

网友E:
多谢分享,找了好久了

网友F:
虽然看不懂,但是好高级的样子

网友G(2019-05-18):
大佬,是51单片机吗

网友H(2019-07-11):
各位大佬,下载了之后要怎么打开才对吖,为什么我打开乱码

网友C(2019-08-18):
引用 网友H:
各位大佬,下载了之后要怎么打开才对吖,为什么我打开乱码

我已经弄成模板库了直接打开工程就可以

网友I:
在keil下面运行应该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

网友J:
怎么样可以改一下,不让黄灯一起闪烁呢?

网友K(2019-09-19):
学习一下,这个做出来会不会有人要呀?

网友L:
为啥我打开乱码!!!

网友M:
照实例做做试试

网友M:
看起来有点复杂

网友N(2019-12-10):
学习一下,挺好的

网友O:
是51的吗

网友P:
这个设计非常棒,可以让我理解更深刻

网友Q(2020-04-10):
引用 网友P:
这个设计非常棒,可以让我理解更深刻

有原理图吗

网友R(2020-06-15):
看起来很强大

网友S: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T(2024-04-07):
请问调节时间是自动还是手动,用的什么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