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MAX7219和89C51实现按键计数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9-02-17):
不清楚怎么利用MAX7219显示计数值···这个芯片也太难了吧 求求大佬帮帮忙

网友A:
应该先弄清楚MAX7219的时序控制。
下列是从网络上来的程序,自己研究和参考: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Max7219端口
sbit Max7219_pinCLK = P1^2;
sbit Max7219_pinCS  = P1^1;
sbit Max7219_pinDIN = P1^0;

void Delay_xms(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2;j++);
}
//--------------------------------------------
//功能:向MAX7219(U3)写入字节
//入口参数:DATA
//出口参数:无
//说明:
void Write_Max7219_byte(uchar DATA)
{
            uchar i;
                Max7219_pinCS=0;
            for(i=8;i>=1;i--)
          {
            Max7219_pinCLK=0;
            Max7219_pinDIN=DATA&0x80;
            DATA=DATA<<1;
            Max7219_pinCLK=1;
           }
}
//-------------------------------------------
//功能:向MAX7219写入数据
//入口参数:address、dat
//出口参数:无
//说明:
void Write_Max7219(uchar address,uchar dat)
{
     Max7219_pinCS=0;
         Write_Max7219_byte(address);           //写入地址,即数码管编号
     Write_Max7219_byte(dat);               //写入数据,即数码管显示数字
         Max7219_pinCS=1;
}

void Init_MAX7219(void)
{
Write_Max7219(0x09, 0xff);       //译码方式:BCD码
Write_Max7219(0x0a, 0x03);       //亮度
Write_Max7219(0x0b, 0x07);       //扫描界限;4个数码管显示
Write_Max7219(0x0c, 0x01);       //掉电模式:0,普通模式:1
Write_Max7219(0x0f, 0x01);       //显示测试:1;测试结束,正常显示:0
}
void main(void)
{
Delay_xms(50);
Init_MAX7219();
Delay_xms(2000);
Write_Max7219(0x0f, 0x00);       //显示测试:1;测试结束,正常显示:0
Write_Max7219(1,8);
Write_Max7219(2,7);
Write_Max7219(3,6);
Write_Max7219(4,5);
Write_Max7219(5,4);
Write_Max7219(6,3);
Write_Max7219(7,2);
Write_Max7219(8,1);
while(1);
}

网友B:
MAX7219驱动数码管显示,单片机检测按键情况,在程序中进行计数,将结果送给MAX7219驱动数码管显示。目前正使用MAX7219驱动数码管显示在做东西,谈谈感受。
使用MAX7219的好处:
1)它会对数码管进行动态扫描驱动,不需要单片机进行驱动,节约单片机运行时间。
2)电路是否简化?不同人会有不同看法。我个人认为简化了。
缺点:
1)硬件成本增加
2)如果单片机不刷新,则会一直显示原来内容
使用注意事项:
1)连接线不宜过长
2)程序及时刷新变动显示数据,便于只管观察到程序是否还在运行

网友C:
这个芯片就是把串口数据转换成并口

网友D:
MAX7219是一种串行输入/并行输出的的共阴极显示驱动器,可连接CPU实现8位数字的7段LED显示或64位独立LED。仔细看看MAX7219资料,连接好线路,89C51的编程,决定了你来显示什么。

网友A:
好像与595差不多吧,我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