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STC89C52单片机通讯 并向串口发送数据

楼主(2019-02-17):
想实现 用手机连接WIFI模块来控制红外模块(向串口发送数据就可以),通过捕捉WiFi收到的数据,来调用写好的16进制数组。可下面的程序,只要上电就不断运行DYMS();还会影响向ESP8266发送初始化的命令。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代码都是我东拼西凑来的,希望大神给指正

单片机源码: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een=P2^5; // 蜂鸣器
uchar code diannaoKG[] = {0x86,0x00,0x00,0x00,0x86};
void delay(int i)           //延时函数
{
        int j,k;
        for(j=0;j<i;j++)
        for(k=0;k<j;k++);
}
void Delay10ms(uint c)
{
    unsigned char a, b;
    for (;c>0;c--)
        {
                for (b=38;b>0;b--)
                {
                   for (a=130;a>0;a--);
                }
        }
}
// 蜂鸣器发声函数
void di()
{
     been=0;
     Delay10ms(40);
     been=1;
}
void Out_Data (uchar Data[])
{
        uchar i,j;
        for (i=0;i<j;i++)
        {
                SBUF = Data[i];
               while (!TI);
                TI = 0;
        }
}

void DYMS()
{
                uchar j;
                j=sizeof(diannaoKG);
                Out_Data(diannaoKG);
                                di();
}
void init_serial()                  //串口初始化,设置波特率115200
{
        TMOD=0x20;
    TH1=0xFF;
    TL1=0xFD;
        SCON=0x50;
    RCAP2H=0xFF;
    RCAP2L=0xFD;
        TCLK=1;
        RCLK=1;
    C_T2=0;
    EXEN2=0;
    TR2=1 ;
        TI=0;
}
void Send_Uart(uchar value)         //单片机数据发送
{
        ES=0;                            //串口中断关闭
        TI=0;
        SBUF=value;                   //将数据放入串口寄存器中
        while(TI==0);
        TI=0;
        ES=1;
}
void ESP8266_Set(uchar *puf)     // WIFI模块接收到单片机的AT指令
{
        while(*puf!='\0')
        {
                Send_Uart(*puf);
                Delay10ms(50);
                puf++;
                delay(50);
        }
        delay(500);
}
void ControlCar(unsigned char ConType)    //选择小车运行的模式
{

        switch(ConType)
        {
                case 1:
                {
                    DYMS();
                        break;
                }
                case 2:
                {

                        break;
                }

        }
}

void main()
{
        init_serial();            //串口初始化
        ES=1;                     //串口中断打开
        REN=1;                    //单片机接收允许位
        EA=1;                                     //总中断打开
        delay(1000);
        ESP8266_Set("AT+CWMODE=1\r\n");//SAT模式 就是路由器模式
        ESP8266_Set("AT+CWJAP=\"banana\",\"123456789\"\r\n");//连接路由器
        delay(1000);
        ESP8266_Set("AT+CIPMUX=1\r\n");//开启多连接
        ESP8266_Set("AT+CIPSERVER=1,5000\r\n"); //连接端口号5000
    delay(1000);
        P1=0xfe;
        while(1)
        {
        }
}
void ComBreak() interrupt 4     //中断函数,单片机判断串口接收到的数据
{
        unsigned char RecvData;
        if(RI==1)
        {
                RecvData=SBUF;          //从串口寄存器中读取数据

                if(RecvData=='S')
                {
                        ControlCar(1);

                }
                if(RecvData=='X')
                {
                        ControlCar(2);
                }
                //SBUF=RecvData;
                RI=0;        //把RI至0
        }
        if(TI==1)        //把TI至0
        {
                TI=0;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1、你的代码拼凑的有点乱
2、是要控制一个成品的红外模块吗?

我是用手机 给ESP8266发送数据,ESP8266连接在STC89C52上。只要能达到接受数据后 能调用相应的数组到串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