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路继电器模块的使用,怎么接线才有电压?

楼主:
它可以提供24V电压 ,这24V我的电机该怎么接才有电压呢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2019-02-18):
com接负载24V,继电器吸合与no导通。

网友B:
楼主想表达什么意思呢?你这样的表达方式,是让人猜谜语吗?
起码也得给个示意图之类的吧。

网友C:
同学同学同学。。。。。。
你在初中物理课中没有学习过电磁铁吗?这个继电器就是电磁铁啊,它怎么成了电源?怎么可能提供电压呢?
你提供的继电器资料,它说明的是:
继电器要工作需要电源,这个供继电器工作的电源电压,可以多个选择,是你用其它电源给这个继电器提供电压,不是它向你提供电压。它是一个开关(资料中的常开、常闭是一个单刀双掷开关),你的电机,需要自己有电源,当继电器开关接通后,你的那个电机电源给电机供电,让电机转动。

你需要好好好好好地学习基础知识。

网友D:
你这个是否是一个工控的扩展板之类的模块,拍一张照片看看才能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com接负载24V,继电器吸合与no导通。

com口  NC口 NO口 各六个
如果要24V 是要com都并联 然后接在电机的GND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表达什么意思呢?你这样的表达方式,是让人猜谜语吗?
起码也得给个示意图之类的吧。

模块的输入我连好了
就是将电机的VCC GND 连到继电器模块的输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同学同学同学。。。。。。
你在初中物理课中没有学习过电磁铁吗?这个继电器就是电磁铁啊,它怎么成了电源 ...

这样啊 啊啊我同学跟我说的   - -
给步进电机直接配一个24V电源可以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同学同学同学。。。。。。
你在初中物理课中没有学习过电磁铁吗?这个继电器就是电磁铁啊,它怎么成了电源 ...

那如果单独配一个外加电源,单片机可以控制步进电机的运动状态吗

网友F:
步进电机一般是接专用驱动模块或功率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