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中通讯问题

楼主:
大神们真心请教,搞不明白,,按健按了,1或2或3,在把这数值发给电脑串口,,串口接收显示的是01 00或  01 00,为什么呀,他发了几次?

#include <reg51.h>
#define led P2
#define shumaguan P0
#define anjian P1
sbit ls138A= P2^2;
sbit ls138B= P2^3;
sbit ls138C= P2^4;
unsigned char b ;biaozhi; c;
void chuankou()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

unsigned char code shuzu[]={ 0x3f  ,0x06 , 0x5b , 0x4f , 0x66,
0x6d  ,0x7d  , 0x07 , 0x7f , 0x6f } ;// 0--8数字
void ls138shuju()
{
        ls138A= 0;
    ls138B= 0;
    ls138C= 0;
}
void yanshi (unsigned int u)
{
while(u--)        ;
}

void shuzihanshu()
{
   unsigned char v ;

         ls138shuju();
        /************* 扫描最右侧一例*************/
         anjian=0XFE; //把1111 1110赋于按键,高4位与低4位组成纵横矩阵
            v=anjian;    //        anjian赋于V
         v=v&0XF0;    //v于1111 0000相&取出高4位,如高4位有0说明有按健按下,
         if(v!=0XF0)         //有按键按下高4位不等于1111会进入if
           {
             yanshi (200);
             v=anjian;   //把1111 1110赋于按键,高4位与低4位组成纵横矩阵
             v=v&0XF0;          //v于1111 0000相&取出高4位,如高4位有0说明有按健按下
             if(v!=0XF0) //有按键按下高4位不等于1111会进入if
               {
                 switch(v)
                       {
                             case 0X70 :        b=4; shumaguan=shuzu[b]; break ;
                                case 0XB0 :        b=8; shumaguan=shuzu[b]; break ;
                       }
                }
         while(v!=0XF0) // v!=0XF0说明按键没有弹起,条件为真进入循环。
              {
                v=anjian;    //再次把anjian实际状态值给V
                v=v&0XF0;   // v=v&0XF0;取出高4位,如按健弹起高4位为1111
              }
         yanshi (200);                      // whil`(v!=0XF0), v等于0XF0条件为假退出循环
        }
        /************* 扫描最右侧第二例*************/
           anjian=0XFD; //把1111 1101赋于按键,高4位与低4位组成纵横矩阵
        v=anjian;    //        anjian赋于V
        v=v&0XF0;    //v于1111 0000相&取出高4位,如高4位有0说明有按健按下,
        if(v!=0XF0)         //有按键按下高4位不等于1111会进入if
          {
            yanshi (200);
            v=anjian;   //把1111 1110赋于按键,高4位与低4位组成纵横矩阵
            v=v&0XF0;          //v于1111 0000相&取出高4位,如高4位有0说明有按健按下
            if(v!=0XF0) //有按键按下高4位不等于1111会进入if
              {
                switch(v)
                      {
                            case 0X70 :        b=3; shumaguan=shuzu[b]; break ;
                               case 0XB0 :        b=7; shumaguan=shuzu[b]; break ;
                      }
              }
         while(v!=0XF0) // v!=0XF0说明按键没有弹起,条件为真进入循环。
              {
                v=anjian;    //再次把anjian实际状态值给V
                v=v&0XF0;   // v=v&0XF0;取出高4位,如按健弹起高4位为1111
              }                      // while(v!=0XF0), v等于0XF0条件为假退出循环
         yanshi (200);
        }
        /************* 扫描最右侧第三例*************/
           anjian=0XFB; //把1111 1101赋于按键,高4位与低4位组成纵横矩阵
        v=anjian;    //        anjian赋于V
        v=v&0XF0;    //v于1111 0000相&取出高4位,如高4位有0说明有按健按下,
        if(v!=0XF0)         //有按键按下高4位不等于1111会进入if
          {
            yanshi (100);
            v=anjian;   //把1111 1110赋于按键,高4位与低4位组成纵横矩阵
            v=v&0XF0;          //v于1111 0000相&取出高4位,如高4位有0说明有按健按下
            if(v!=0XF0) //有按键按下高4位不等于1111会进入if
              {
                switch(v)
                      {
                            case 0X70 :        b=2; shumaguan=shuzu[b]; break ;
                               case 0XB0 :        b=6; shumaguan=shuzu[b]; break ;
                      }
              }
         while(v!=0XF0) // v!=0XF0说明按键没有弹起,条件为真进入循环。
              {
                v=anjian;    //再次把anjian实际状态值给V
                v=v&0XF0;   // v=v&0XF0;取出高4位,如按健弹起高4位为1111
              }                      // while(v!=0XF0), v等于0XF0条件为假退出循环
         yanshi (100);

        }
   /************* 扫描最右侧第四例*************/
           anjian=0XF7; //把1111 1101赋于按键,高4位与低4位组成纵横矩阵
        v=anjian;    //        anjian赋于V
        v=v&0XF0;    //v于1111 0000相&取出高4位,如高4位有0说明有按健按下,
        if(v!=0XF0)         //有按键按下高4位不等于1111会进入if
          {
            yanshi (100);
            v=anjian;   //把1111 1110赋于按键,高4位与低4位组成纵横矩阵
            v=v&0XF0;          //v于1111 0000相&取出高4位,如高4位有0说明有按健按下
            if(v!=0XF0) //有按键按下高4位不等于1111会进入if
              {
                switch(v)
                      {
                             case 0X70 :        b=1; shumaguan=shuzu[b];break ;
                               case 0XB0 :        b=5; shumaguan=shuzu[b]; break ;
                      }

               }
          while(v!=0XF0) // v!=0XF0说明按键没有弹起,条件为真进入循环。
              {
                v=anjian;    //再次把anjian实际状态值给V
                v=v&0XF0;   // v=v&0XF0;取出高4位,如按健弹起高4位为1111
              }                      // while(v!=0XF0), v等于0XF0条件为假退出循环
          yanshi (100);
         }

}
void main()
{
  shumaguan=shuzu[0];
  while(1)
       {
                 chuankou();
                shuzihanshu();
                        switch(b)
                        {
                                             case (1) : led=0X63;SBUF=b;while(!TI);TI=0; b=0;break ;  //按健值 发送给电脑串口
                                           case (2) : led=0XA3;SBUF=b;while(!TI);TI=0; b=0;break ;
                                        case (3) : led=0XC3;SBUF=b;while(!TI);TI=0; b=0;break ;
                                        case (4) : led=0XE2;SBUF=b;while(!TI);TI=0; b=0;break ;
                                        case (5) : led=0XE1;SBUF=b;while(!TI);TI=0; b=0;break ;
             }
                        if(biaozhi==1)
                        {
                         SBUF=c;while(!TI);TI=0;  // 单片机接收电脑发来的值再返回给电脑串口,
                         biaozhi=0;
                        }
       }
}

void RX() interrupt 4
{
RI=0;
c=SBUF;  //单片机接收电脑发来的值,
biaozhi=1;

}

网友A(2019-02-18):
图片上12345,串口不是把键值都发出给PC了吗?看起来工作挺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上12345,串口不是把键值都发出给PC了吗?看起来工作挺正常

我是这里不明白,,按1 按健,把1发给电脑串口,电脑收到是01 00,,不知道 这个如何理解,,,再比如两个单片机学习板直接通讯,一个板子发按键1值,那么另一个板子收01,,还是收01 00.,,,,谢

网友C:
改这样试试

#include <reg51.h>
#define led P2
#define shumaguan P0
#define anjian P1
sbit ls138A= P3^2;
sbit ls138B= P3^3;
sbit ls138C= P3^4;
unsigned char code shuzu[]={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9数字
unsigned char key;//
bit biaozhi=0;

void chuankou()        //4800bps@12.000MHz
{
        PCON=0X80;//波特率加倍
        SCON=0X50;//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        ES=1;     //打开接收中断
//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

void ls138shuju()   //数码管动态显示函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static unsigned int count=0;
        if(++count>=100)
        {
                count=0;
                shumaguan=0x00;//消隐
                switch(i)
                {
                        case 0: ls138A=0;ls138B=0;ls138C=0;shumaguan=shuzu[key/10];i++;break;
                        case 1: ls138A=1;ls138B=0;ls138C=0;shumaguan=shuzu[key%10];i=0;break;
        /*
                        case 2: ls138A=0;ls138B=1;ls138C=0;shumaguan=shuzu[];i++;break;
                        case 3: ls138A=1;ls138B=1;ls138C=0;shumaguan=shuzu[];i++;break;
                        case 4: ls138A=0;ls138B=0;ls138C=1;shumaguan=shuzu[];i++;break;
                        case 5: ls138A=1;ls138B=0;ls138C=1;shumaguan=shuzu[];i++;break;
                        case 6: ls138A=0;ls138B=1;ls138C=1;shumaguan=shuzu[];i++;break;
                        case 7: ls138A=1;ls138B=1;ls138C=1;shumaguan=shuzu[];i=0;break;
        */
                }
        }
}
/*
void yanshi (unsigned int u)
{
        while(u--);
}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程序
{
        static bit sign=0;                        //按键自锁标志
        static unsigned int count=0;        //消抖计数变量
        unsigned char num=0;                                //临时变量
        anjian=0xf0;                                        //赋值anjian 1111 0000
        if(anjian!=0xf0)                                //检测有按键按下
        {
                count++;                                //消抖计数
                if((count>=500)&&(sign==0))//100~1000,根据主循环周期调整约10~20ms
                {
                        sign=1;                                //按键自锁标志置1
                        num=anjian;                                //保存anjian值xxxx 0000,x为0或1
                        num|=0x0f;                        //保存num按位或0x0f值xxxx 1111
                        anjian=num;                                //赋值anjian xxxx 1111
                        num=anjian;                                //保存anjian值xxxx xxxx
                        switch(num)
                        {
                                case 0xee: key= 1; break;
                                case 0xde: key= 2; break;
                                case 0xbe: key= 3; break;
                                case 0x7e: key= 4; break;
                                case 0xed: key= 5; break;
                                case 0xdd: key= 6; break;
                                case 0xbd: key= 7; break;
                                case 0x7d: key= 8; break;
                                case 0xeb: key= 9; break;
                                case 0xdb: key=10; break;
                                case 0xbb: key=11; break;
                                case 0x7b: key=12; break;
                                case 0xe7: key=13; break;
                                case 0xd7: key=14; break;
                                case 0xb7: key=15; break;
                                case 0x77: key=16; break;
                        }
                        biaozhi=1;
                }
        }
        else                                                //键抬起
        {
                sign=0;                                //按键自锁标志清0
                count=0;                                //消抖计数清0
        }
}
void main()
{
        chuankou();        //初始化串口
        while(1)
        {
                keyscan();//按键扫描
                ls138shuju();//2位数码管显示键值
                led=~key;                //8个LED显示键值
                if(biaozhi==1)//键值通过串口发送给电脑
                {
                        biaozhi=0;
                        SBUF=key;
                        while(!TI);
                        TI=0;
                }
        }
}
/*
void RX() interrupt 4
{
        RI=0;
        c=SBUF;  //单片机接收电脑发来的值,
        biaozhi=1;
}*/

网友D:
这个程序不是你自己写的吧?你定义的是什么

网友E:
串口工具接收选ASC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