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单片机+TP4056+LT1935的USB移动电源PCB原理图和程序

楼主(2019-02-18):
内容很详细,有电路原理图,PCB图,可用AD打开编辑,还有PDF版的原理图,可供大家参考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stm8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MAIN.C file

编译环境:IAR
初版时间: 2013-01-18

*/
#include "stm8s.h" //包含用到的外设的头文件
#include "stm8s_adc1.h"
#include "stm8s_clk.h"

#define FLG_IOUT     0
#define FLG_VOUT     1

#define LED1_OFF()  GPIO_WriteHigh(GPIOC,GPIO_PIN_4)
#define LED1_ON()   GPIO_WriteLow(GPIOC,GPIO_PIN_4)

#define LED2_OFF()  GPIO_WriteHigh(GPIOC,GPIO_PIN_5)
#define LED2_ON()   GPIO_WriteLow(GPIOC,GPIO_PIN_5)

#define LED3_OFF()  GPIO_WriteHigh(GPIOC,GPIO_PIN_6)
#define LED3_ON()   GPIO_WriteLow(GPIOC,GPIO_PIN_6)

#define LED4_OFF()  GPIO_WriteHigh(GPIOC,GPIO_PIN_7)
#define LED4_ON()   GPIO_WriteLow(GPIOC,GPIO_PIN_7)

//LED操作宏
#define LED_ALL_OFF()   do{ LED4_OFF();LED3_OFF();LED2_OFF();LED1_OFF(); }while(0)
#define LED_VOL_100()   do{ LED4_ON();LED3_ON();LED2_ON();LED1_ON(); }while(0)
#define LED_VOL_75()    do{ LED4_ON();LED3_ON();LED2_ON();LED1_OFF(); }while(0)
#define LED_VOL_50()    do{ LED4_ON();LED3_ON();LED2_OFF();LED1_OFF(); }while(0)
#define LED_VOL_25()    do{ LED4_ON();LED3_OFF();LED2_OFF();LED1_OFF(); }while(0)
#define LED_VOL_0()     LED_ALL_OFF()

#define VAT_CAP_100  ((unsigned short)(4.16*1024/6.6))
#define VAT_CAP_75   ((unsigned short)(3.93*1024/6.6))
#define VAT_CAP_50   (((unsigned short)3.79*1024/6.6))
#define VAT_CAP_25   (((unsigned short)3.72*1024/6.6))
#define VAT_CAP_0    (((unsigned short)3.58*1024/6.6))

#define IOUT_0_25    (((unsigned short)0.25*1024/3.3))
#define IOUT_3_00    (((unsigned short)3*1024/3.3))

#define GET_MIN(a,b) (((a) > (b))? (b):(a))

/**************************实现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功  能:                实现一定时间的延时,延时设定时长由输入time 决定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while(time--){
                i=300;
                while(i--); //做一些没有用的事,打发时间
        }
}

void Led_tig(unsigned short adc_val)
{
  static unsigned char flag = 0;   //反转的标志

       if(adc_val >= VAT_CAP_100)
       {
         LED_VOL_100();
       }
       else if(adc_val >= VAT_CAP_75)
       {
         if(flag)LED_VOL_100();
         else LED_VOL_75();
       }
       else if(adc_val >= VAT_CAP_50)
       {
         if(flag)LED_VOL_75();
         else LED_VOL_50();
       }
       else if(adc_val >= VAT_CAP_25)
       {
         if(flag)LED_VOL_50();
         else LED_VOL_25();
       }
       else
       {
         if(flag)LED_VOL_25();
         else LED_VOL_0();
       }
     flag = !flag;
}

unsigned short ADC_val_get(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short buf[3] , temp;
  unsigned char i;
  if(FLG_IOUT)
    ADC1_ConversionConfig(ADC1_CONVERSIONMODE_SINGLE , ADC1_CHANNEL_3, ADC1_ALIGN_RIGHT);
  else
    ADC1_ConversionConfig(ADC1_CONVERSIONMODE_SINGLE, ADC1_CHANNEL_4 , ADC1_ALIGN_RIGHT);
  for(i=0 ; i<3 ; i++)
  {
     ADC1_StartConversion();
     while(SET == ADC1_GetFlagStatus(ADC1_FLAG_EOC)){;}

     buf[i] =  ADC1_GetConversionValue();
     ADC1_ClearFlag(ADC1_FLAG_EOC);
  }

  temp = GET_MIN( buf[0] ,  buf[1]);
  temp = GET_MIN( temp ,  buf[2]);

  return temp;
}

volatile short adc_val;
volatile u32 u32_clk_freq;
/**************************实现函数********************************************
*函数原型:                main() 主程序
*功  能:                设置LED的端口为输出,并使开发板上的LED2闪烁
*******************************************************************************/
main()
{
  CLK_DeInit();
  CLK_LSICmd(ENABLE);
  CLK_SYSCLKConfig(CLK_PRESCALER_CPUDIV8);

  GPIO_DeInit(GPIOD);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4, GPIO_MODE_OUT_PP_HIGH_SLOW);  // PW_ON高电平
  u32_clk_freq = CLK_GetClockFreq();

  GPIO_DeInit(GPIOC);//把LED1-4设置为高电平输出,关灯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HNIB , GPIO_MODE_OUT_PP_HIGH_SLOW); //LED1-4 灭
  //ADC 初始化
  ADC1_DeInit();
  ADC1_Init(ADC1_CONVERSIONMODE_SINGLE, ADC1_CHANNEL_4 | ADC1_CHANNEL_3,
            ADC1_PRESSEL_FCPU_D2,ADC1_EXTTRIG_TIM, DISABLE,
            ADC1_ALIGN_RIGHT, ADC1_SCHMITTTRIG_CHANNEL4 | ADC1_SCHMITTTRIG_CHANNEL3, DISABLE);

//  ADC1_Init(ADC1_CONVERSIONMODE_SINGLE, ADC1_CHANNEL_2,
//           ADC1_PRESSEL_FCPU_D2,ADC1_EXTTRIG_TIM, DISABLE,
      //      ADC1_ALIGN_RIGHT, ADC1_SCHMITTTRIG_CHANNEL2, DISABLE);
  ADC1_Cmd(ENABLE);
  ADC1_ITConfig(ADC1_IT_AWDIE, DISABLE);

  while (1)
   { //主循环体
       Delay(100);//延时。
       adc_val =  ADC_val_get(FLG_VOUT);

       adc_val =  ADC_val_get(FLG_IOUT);
       if(adc_val >= IOUT_3_00 || adc_val < IOUT_0_25)
       {
         GPIO_WriteLow(GPIOD, GPIO_PIN_4);
       }
       else
         GPIO_WriteHigh(GPIOD, GPIO_PIN_4);
    //   Led_tig(adc_val);
   }//如些反复,用户会观察到LED2一直在闪烁
}

USB Mobile Power Code.rar

USB Mobile Power PCB.rar

USB Mobile Power SCH.rar

USB Mobile Power.pdf

网友A:
有电池保护电路部分吗

网友B(2019-09-03):
其实可以把4056电池充电IC省掉,用单片机控制MOS管来做,单片机输出PWM并通过一个三极管使MOS管导通或者截止给电池充电,通过串接电池负端或者正端的检测电流电阻来检测充电电流,使充电电流恒定在某个值,然后检测电池端电压,当电池电压到达4.1V左右,再启动恒压电路,恒压电路就是在电池两端用两个10电阻取样,电阻中间的电压值送到单片机ADC端口,判断电压高低,决定PWM占空比大小,使充电电流渐渐变小充电,起码到电池充饱。

网友C(2020-01-29):
谢谢分享,很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D:
很好的资料!有空做一个玩玩。

网友E(2020-11-30):
把所有资料做成一个压缩包不是更好吗?

网友F(2021-04-13):
你这最大输出电流是多少能做PD 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