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初学单片机,AMPIRE128X64显示屏乱码,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9-02-18):
大佬们,你们帮忙看下,这个静态显示怎么变成这样?谢谢!如下是程序,用AMPIRE128X64显示乱码。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 =P2^0 ;
sbit rw =P2^1 ;
sbit ep =P2^2 ;
sbit cs1 =P2^3 ;
sbit cs2 =P2^4 ;
sbit rst =P2^5 ;

uchar code hzk[]  ={
0x10,0x10,0xF0,0x1F,0x10,0xF0,0x40,0x3C,
0x10,0x10,0xFF,0x10,0x10,0x10,0x00,0x00,
0x40,0x22,0x15,0x08,0x16,0x21,0x40,0x42        ,
0x42,0x42,0x7F,0x42,0x42,0x42,0x40,0x00,//*,"姓",0*/
//* (16 X 16 , 宋体 )*/

0x00,0x20,0x20,0x10,0x08,0x14,0x67,0x84,
0x44,0x24,0x14,0x0C,0x00,0x00,0x00,0x00        ,
0x04,0x04,0x04,0x02,0xFE,0x43,0x43,0x42         ,
0x42,0x42,0x42,0x42,0xFE,0x00,0x00,0x00,//*"名",1*/
//* (16 X 16 , 宋体 )*/

0x00,0x00,0xF8,0x49,0x4A,0x4C,0x48,0xF8        ,
0x48,0x4C,0x4A,0x49,0xF8,0x00,0x00,0x00         ,
0x10,0x10,0x13,0x12,0x12,0x12,0x12,0xFF,
0x12,0x12,0x12,0x12,0x13,0x10,0x10,0x00,//*"单",2*/
//* (16 X 16 , 宋体 )*/

0x00,0x00,0x00,0xFE,0x20,0x20,0x20,0x20        ,
0x20,0x3F,0x20,0x20,0x20,0x20,0x00,0x00,
0x00,0x80,0x60,0x1F,0x02,0x02,0x02,0x02,
0x02,0x02,0xFE,0x00,0x00,0x00,0x00,0x00,//*"片",3*/
//* (16 X 16 , 宋体 )*/

0x10,0x10,0xD0,0xFF,0x90,0x10,0x00,0xFE,
0x02,0x02,0x02,0xFE,0x00,0x00,0x00,0x00,
0x04,0x03,0x00,0xFF,0x00,0x83,0x60,0x1F,
0x00,0x00,0x00,0x3F,0x40,0x40,0x78,0x00,//*"机",4*/
//* (16 X 16 , 宋体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5*/
//* (8 X 16 , 宋体 )*/

0x02,0x02,0xFE,0x92,0x92,0xFE,0x02,0x02,
0xFC,0x04,0x04,0x04,0x04,0xFC,0x00,0x00,
0x08,0x18,0x0F,0x08,0x04,0xFF,0x04,0x80,
0x63,0x19,0x01,0x01,0x09,0x33,0xC0,0x00,//*"职",6*/
//* (16 X 16 , 宋体 )*/

0x24,0x24,0xA4,0xFE,0x23,0x22,0x40,0x30,
0x0F,0x08,0xC8,0x08,0x08,0x28,0x18,0x00,
0x08,0x06,0x01,0xFF,0x01,0x02,0x10,0x0C,
0x43,0x80,0x7F,0x00,0x01,0x06,0x18,0x00,//*"称",7*/
//* (16 X 16 , 宋体 )*/

0x00,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FC,
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0,0x00,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3F,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00,//*"工",8*/
//* (16 X 16 , 宋体 )*/

0x24,0x24,0xA4,0xFE,0x23,0x22,0x00,0x3E,
0x22,0x22,0x22,0x22,0x22,0x3E,0x00,0x00,
0x08,0x06,0x01,0xFF,0x01,0x06,0x40,0x49,
0x49,0x49,0x7F,0x49,0x49,0x49,0x41,0x00,//*"程",9*/
//* (16 X 16 , 宋体 )*/

0x00,0xFC,0x00,0x00,0xFF,0x00,0x02,0xE2,
0x22,0x22,0xFE,0x22,0x22,0xE2,0x02,0x00,
0x00,0x87,0x40,0x30,0x0F,0x00,0x00,0x1F,
0x00,0x00,0xFF,0x08,0x10,0x0F,0x00,0x00,//*"师",10*/
//* (16 X 16 , 宋体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11*/
//* (8 X 16 , 宋体 )*/

0x80,0x64,0x2C,0x34,0x24,0x24,0xEC,0x32,
0x22,0x22,0x32,0x2E,0x23,0xA2,0x60,0x00,
0x00,0x41,0x21,0x91,0x89,0x87,0x4D,0x55,
0x25,0x25,0x55,0x4D,0x81,0x80,0x80,0x00,//*"爱",12*/
//* (16 X 16 , 宋体 )*/

0x10,0x10,0xF0,0x1F,0x10,0xF0,0x00,0x80,
0x82,0x82,0xE2,0x92,0x8A,0x86,0x80,0x00,
0x40,0x22,0x15,0x08,0x16,0x61,0x00,0x00,
0x40,0x80,0x7F,0x00,0x00,0x00,0x00,0x00,//*"好",13*/
//* (16 X 16 , 宋体 )*/

0x00,0x00,0x00,0xFC,0x44,0x44,0x44,0x45,
0x46,0x44,0x44,0x44,0x44,0x7C,0x00,0x00,
0x40,0x20,0x18,0x07,0x00,0xFC,0x44,0x44,
0x44,0x44,0x44,0x44,0x44,0xFC,0x00,0x00,//*"启",14*/
//* (16 X 16 , 宋体 )*/

0x22,0x2A,0xAA,0xFF,0xAA,0xAA,0xA2,0x80,
0xA2,0xAA,0xAA,0xFF,0xAA,0x2A,0x22,0x00,
0x80,0x60,0x08,0x0A,0x6A,0x8A,0x8A,0x9A,
0xAA,0x8A,0x8A,0xCA,0x0F,0x20,0xC0,0x00,//*"慧",15*/
//* (16 X 16 , 宋体 )*/

0x00,0xFC,0x44,0x44,0x44,0xFC,0x00,0x00,
0xFE,0x22,0x22,0x22,0x22,0xFE,0x00,0x00,
0x00,0x0F,0x04,0x04,0x04,0x8F,0x40,0x30,
0x0F,0x02,0x02,0x42,0x82,0x7F,0x00,0x00,//*"明",16*/
//* (16 X 16 , 宋体 )*/

0x10,0x94,0x53,0x32,0x1E,0x32,0x52,0x10,
0x00,0x7E,0x42,0x42,0x42,0x7E,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49,0x49,0x49,0x49,
0x49,0x49,0x49,0xFF,0x00,0x00,0x00,0x00,//*"智",17*/
//* (16 X 16 , 宋体 )*/

0x80,0x64,0x2C,0x34,0x24,0x24,0x2C,0x32,
0x22,0x22,0x32,0x2E,0x23,0xA2,0x60,0x00,
0x80,0x80,0x41,0x43,0x25,0x29,0x11,0x11,
0x11,0x29,0x25,0x43,0x40,0x80,0x80,0x00,//*"受",18*/
//* (16 X 16 , 宋体 )*/

0x08,0x08,0x88,0x49,0x2A,0x08,0x08,0x08,
0x08,0x08,0x2A,0x49,0x88,0x08,0x08,0x00,
0x40,0x41,0x7E,0x42,0x42,0x7E,0x42,0x42,
0x42,0x7E,0x42,0x42,0x7E,0x41,0x40,0x00,//*"益",19*/
//* (16 X 16 , 宋体 )*/

0x20,0x30,0xAC,0x63,0x30,0x20,0x10,0x18,
0xA7,0x44,0xA4,0x14,0x0C,0x00,0x00,0x00,
0x22,0x67,0x22,0x12,0x12,0x02,0x01,0x21,
0x24,0x44,0x48,0x91,0x01,0x02,0x02,0x00,//*"终",20*/
//* (16 X 16 , 宋体 )*/

0x00,0x00,0x00,0xFC,0x54,0x56,0x55,0x54,
0x54,0x54,0x54,0xFC,0x00,0x80,0x40,0x00,
0x40,0x42,0x42,0x23,0x22,0x22,0x12,0x12,
0x0A,0x46,0x82,0x7F,0x01,0x00,0x00,0x00,//*"身",21*/
//* (16 X 16 , 宋体 )*/
} ;

uchar code ezk[]  ={

0x40,0xC0,0x80,0x40,0x40,0x80,0x00,0x00,
0x40,0x7F,0x50,0x10,0x10,0x08,0x07,0x00,//"p",0,
//* (8 X 16 , 宋体 )*/

0x40,0x40,0xC0,0x80,0x40,0x40,0xC0,0x00,
0x10,0x10,0x1F,0x10,0x10,0x00,0x00,0x00,//"r",1,
//* (8 X 16 , 宋体 )*//

0x00,0x80,0x40,0x40,0x40,0x40,0x80,0x00,
0x00,0x0F,0x10,0x10,0x10,0x10,0x0F,0x00,//"o",2,
//* (8 X 16 , 宋体 )*//

0x00,0x40,0x40,0xF0,0x40,0x4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F,0x10,0x10,0x00,0x00,//"t",3,
//* (8 X 16 , 宋体 )*/ /
0x00,0x80,0x40,0x40,0x40,0x40,0x80,0x00,
0x00,0x0F,0x11,0x11,0x11,0x11,0x09,0x00,//"e4
//* (8 X 16 , 宋体 )*//

0x40,0xC0,0x00,0x00,0x00,0x40,0xC0,0x00,
0x00,0x0F,0x10,0x10,0x10,0x08,0x1F,0x10,//"u",5,
//* (8 X 16 , 宋体 )*/ /
0x00,0x80,0x40,0x40,0x40,0x40,0xC0,0x00,
0x00,0x19,0x12,0x12,0x12,0x12,0x0C,0x00,//"s/"6
//* (8 X 16 , 宋体 )*//

0x00,0x80,0x40,0x40,0x40,0x40,0xC0,0x00,
0x00,0x19,0x12,0x12,0x12,0x12,0x0C,0x00,//"s",6,
//* (8 X 16 , 宋体 )*//

} ;

        void  delay(uint n)
{
        uint i ;
        while(n--)
        {
        for(i = 0;i<120;i++) ;
        }
}

           uchar busy_check()                 //测试LCD忙碌状态
           {
           uchar LCD_Status ;
           rs = 0 ;
           rw = 1 ;
           do
           {P0=0x00 ;
                   ep=1 ;
            _nop_() ;
                LCD_Status=P0 ;
                ep = 0 ;
           LCD_Status = 0x80&LCD_Status ;
           }while(!(LCD_Status==0x00)) ;
           return 0        ;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写入指令数据到LCD
           {
          busy_check()        ;   //等待LCD空闲
                         rs = 0 ;
                            rw = 0 ;
                            ep = 0 ;
                         _nop_() ;
                 _nop_() ;
                         P0 = cmd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ep = 1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ep = 0 ;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写入字符显示数据到LCD
                {
                busy_check() ;
                         rs = 1 ;
                            rw = 0 ;

                         _nop_() ;
                 _nop_() ;
                         P0 = dat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ep = 1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ep = 0 ;
                   }

                   void setline(uchar page)                           //设置页0xb8是首地址
                   {
                                   page = 0xb8|page ;                           //1011 1*** <=page<=7 设定页地址--X0-7,8行位一页64/8=8,共8页
                                lcd_wcmd(page)   ;
                        }

                        void setstartline (uchar  startline)   //设定显示开始行,0xc0是行的首地址
                        {
                        startline = 0xc0|startline ;                 //1100 0000
                        lcd_wcmd(startline) ;                                 //设置从哪行开始:0-63一般从0开始显示
                        }

                        void setcolumn(uchar column)           //设定列地址--Y 0-63,0x40是列的首地址
                        {  column = column&0x3f ;                   //column最大值为64,越出0=<column<=63
                           column = 0x40|column ;                   //01** ****
                                   lcd_wcmd(column)        ;
                        }

                        void dison_off(uchar onoff)                   //开关显示:0x3f是开显示,0x3e是关显示
                        {
                          onoff = 0x3e|onoff ;                           //0011 111* ,onoff只能为0或者1
                          lcd_wcmd(onoff)        ;
                        }

                        void selectscreen (uchar no)                //选择屏幕
                        {
                         switch (no)                                                //选择左右两片(全屏)
                                 {
                                case 0 :
                                        cs1 = 0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cs2 = 0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break ;

                                case 1 :                                         //选择左屏
                                        cs1 = 1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cs2 = 0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break ;

                                case 2 :                                        //选择右屏
                                        cs1 = 0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cs2 = 1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break ;
                                default :
                                _nop_() ;
                        }
                }

          void clearscreen (uchar screen)                                //清屏
          {
                          uchar i, j ;
                        selectscreen(screen)          ;
                        for (i=0 ;i<8;i++)                                           //控制页数0-7,共8页
                        {
                        setline(i) ;
                        setcolumn(0);
                        for(j=0 ;j<64;j++)                                           //控制页数0-63,共64列
                            {
                                lcd_wdat(0x00) ;                                   //写点内容,列地址自动加1
                                }
                        }
          }

          void disp_sinogram(uchar ss ,uchar page ,uchar column,uchar number)                //显示全角汉字
{
          int i;                           //选屏参数,page选页参数,column选列参数,number选第几汉字输出
          selectscreen(ss) ;
          column = column&0x3f ;
          setline (page) ;                  //写上半页
          setcolumn(column);           //控制列
          for(i=0;i<16;i++) ;            //控制16列的数据输出
          {
                 lcd_wdat(hzk[i+32*number]) ;  //i+32*number汉字的前16个数据输出
           }
           setline (page+1) ;                  //写下半页
           setcolumn(column);                   //控制列
           for (i = 0;i<16;i++)                    //控制16列的数据输出
           {
           lcd_wdat(hzk[i+32*number+16]) ;                 //i+32*number+16汉字的后16个数据输出
           }

}

          void disp_english(uchar ss ,uchar page ,uchar column,uchar number)  //显示半角汉字和数字和字母
{
          int i;                         //选屏参数,page选页参数,column选列参数,number选第几汉字输出
          selectscreen(ss) ;
          column = column&0x3f ;
          setline (page) ;                 //写上半页
          setcolumn(column);
          for(i=0;i<8;i++) ;
          {
                 lcd_wdat(hzk[i+16*number]) ;
           }
           setline (page+1) ;        //写下半页
           setcolumn(column);
           for (i = 0;i<8;i++)
           {
           lcd_wdat(hzk[i+16*number+8]) ;
           }

}

         void lcd_reset()                  //LCD复位
         {
         rst = 0 ;
         delay(20) ;
         rst = 1 ;
         delay(20) ;
         }

                        void lcd_init()
                        {
                          lcd_reset() ;                   //LCD复位
                         busy_check() ;                   //等待LCD为空闲状态
                         selectscreen(0) ;                //选择全屏
                           dison_off(0) ;                //关全屏显示
                           selectscreen(0) ;
                           dison_off(1) ;                //开全屏显示
                           selectscreen(0) ;
                           clearscreen(0) ;                //清屏
                           setstartline(0) ;        //开始行:0
                          }

          void main (void)
        {
          uint i          ;
          lcd_init()      ;                     //对LCD初始化
          delay(10)       ;
      clearscreen(0)   ;                 //LCD清屏
          setstartline(0) ;                         //设置显示开始行
           while(1)
           {
                   for(i=0 ;i<4;i++)
                  {                                         //disp_sinogram(选屏参数(cs0,cs1),page选页参数,column选列参数,number选第几汉字输出
                  disp_sinogram(2,0,i*16,i)   ;         //第一行左屏显示4个汉字“姓名”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disp_sinogram(1,0,i*16,i+4)   ; //第一行右屏显示4个汉字“单片机”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disp_sinogram(2,0+2,i*16,i+8)   ;           //第二行左屏显示4个汉字“职称”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disp_sinogram(1,0+2,i*16,i+12)   ;        //第一行右屏显示4个汉字“工程师”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disp_sinogram(2,0+2+2,16*16,16)   ;        //第三行左屏显示第一个汉字“爱”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disp_sinogram(2,0+2+2,17*16,17)   ;        //第三行左屏显示第二个汉字“好”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disp_sinogram(2,0+2+2,18*16,18)   ;        //第三行左屏显示第三个汉字“:”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disp_sinogram(2,0+2+2+2,18*16,19)   ;        //第四行左屏显示4个汉字“启慧明智”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disp_sinogram(1,0+2+2+2,i*16,i+23)   ;        //第四行右屏显示4个汉字“受益终身”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
                   disp_english(2,0+2+2,6*8,0) ;   //第三行左屏D6列开始显示P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disp_english(2,0+2+2,7*8,1) ;   //第三行左屏D7列开始显示r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for(i=0;i<8;i++)
                   {
                   disp_english(1,0+2+2,i*8,i+2);         //第三行右屏显示“oteus7.1”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
           }
}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

汉字式LCD静态显示(12864显示屏).docx

显示屏乱码

网友A:
字码取错了
看下面取的字码:
/*--  文字:  姓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20,0x20,0x30,0x20,0x21,0x20,0x21,0x20,0xFD,0xFE,0x25,0x20,0x26,0x20,0x44,0x20,
0x48,0x20,0x29,0xFC,0x10,0x20,0x28,0x20,0x24,0x20,0x44,0x20,0x83,0xFE,0x00,0x00,

/*--  文字:  姓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20,0x20,0x30,0x20,0x21,0x20,0x21,0x20,0xFD,0xFE,0x25,0x20,0x26,0x20,0x44,0x20,
0x48,0x20,0x29,0xFC,0x10,0x20,0x28,0x20,0x24,0x20,0x44,0x20,0x83,0xFE,0x00,0x00,

网友B:
是啊,你字码都取的有问题

网友C:
字码要重新取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码取错了
看下面取的字码:
/*--  文字:  姓  --*/

您好,谢谢你的回复,我将你给的第一个”“姓”字模放进去,“姓”这个字也还是没有出来啊?请问是不是还有程序问题啊?

网友D:
这不是乱码  设置的参数有问题

网友C:
去看看别人怎么写的,你代码太乱了

楼主:
请教高手,那个我这边怎么只显示下半屏呢?求指教!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 =P2^0 ;
sbit rw =P2^1 ;
sbit ep =P2^2 ;
sbit cs1 =P2^3 ;
sbit cs2 =P2^4 ;
sbit rst =P2^5 ;

uchar code hzk[]  ={

0x10,0x90,0xF0,0x1F,0x10,0xF0,0x40,0x3C,
0x10,0x10,0xFF,0x10,0x10,0x10,0x00,0x00,
0x40,0x22,0x15,0x08,0x16,0x21,0x40,0x42,
0x42,0x42,0x7F,0x42,0x42,0x42,0x40,0x00,//*,"姓",1*/
//* (16 X 16 , 宋体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2*/
//* (16 X 16 , 宋体 )*/

0x00,0x20,0x20,0x10,0x08,0x14,0x67,0x84,
0x44,0x24,0x14,0x0C,0x00,0x00,0x00,0x00        ,
0x04,0x04,0x04,0x02,0xFE,0x43,0x43,0x42         ,
0x42,0x42,0x42,0x42,0xFE,0x00,0x00,0x00,//*"名",3*/
//* (16 X 16 , 宋体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4*/
//* (16 X 16 , 宋体 )*/

0x00,0x00,0xF8,0x49,0x4A,0x4C,0x48,0xF8,
0x48,0x4C,0x4A,0x49,0xF8,0x00,0x00,0x00,
0x10,0x10,0x13,0x12,0x12,0x12,0x12,0xFF,
0x12,0x12,0x12,0x12,0x13,0x10,0x10,0x00,//*"单",5*/
//* (16 X 16 , 宋体 )*/

0x00,0x00,0x00,0xFE,0x20,0x20,0x20,0x20,
0x20,0x3F,0x20,0x20,0x20,0x20,0x00,0x00,
0x00,0x80,0x60,0x1F,0x02,0x02,0x02,0x02,
0x02,0x02,0xFE,0x00,0x00,0x00,0x00,0x00,//*"片",6*/
//* (16 X 16 , 宋体 )*/

0x10,0x10,0xD0,0xFF,0x90,0x10,0x00,0xFE,
0x02,0x02,0x02,0xFE,0x00,0x00,0x00,0x00,
0x04,0x03,0x00,0xFF,0x00,0x83,0x60,0x1F,
0x00,0x00,0x00,0x3F,0x40,0x40,0x78,0x00,//*"机",7*/
//* (16 X 16 , 宋体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8*/
//* (16 X 16 , 宋体 )*/

0x02,0x02,0xFE,0x92,0x92,0xFE,0x02,0x02,
0xFC,0x04,0x04,0x04,0x04,0xFC,0x00,0x00,
0x08,0x18,0x0F,0x08,0x04,0xFF,0x04,0x80,
0x63,0x19,0x01,0x01,0x09,0x33,0xC0,0x00,//*"职",9*/
//* (16 X 16 , 宋体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10*/
//* (16 X 16 , 宋体 )*/

0x24,0x24,0xA4,0xFE,0x23,0x22,0x40,0x30,
0x0F,0x08,0xC8,0x08,0x08,0x28,0x18,0x00,
0x08,0x06,0x01,0xFF,0x01,0x02,0x10,0x0C,
0x43,0x80,0x7F,0x00,0x01,0x06,0x18,0x00,//*"称",11*/
//* (16 X 16 , 宋体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12*/
//* (16 X 16 , 宋体 )*/

0x00,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FC,
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0,0x00,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3F,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00,//*"工",13*/
//* (16 X 16 , 宋体 )*/

0x24,0x24,0xA4,0xFE,0x23,0x22,0x00,0x3E,
0x22,0x22,0x22,0x22,0x22,0x3E,0x00,0x00,
0x08,0x06,0x01,0xFF,0x01,0x06,0x40,0x49,
0x49,0x49,0x7F,0x49,0x49,0x49,0x41,0x00,//*"程",14*/
//* (16 X 16 , 宋体 )*/

0x00,0xFC,0x00,0x00,0xFF,0x00,0x02,0xE2,
0x22,0x22,0xFE,0x22,0x22,0xE2,0x02,0x00,
0x00,0x87,0x40,0x30,0x0F,0x00,0x00,0x1F,
0x00,0x00,0xFF,0x08,0x10,0x0F,0x00,0x00,//*"师",15*/
//* (16 X 16 , 宋体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16*/
//* (16 X 16 , 宋体 )*/

0x80,0x64,0x2C,0x34,0x24,0x24,0xEC,0x32,
0x22,0x22,0x32,0x2E,0x23,0xA2,0x60,0x00,
0x00,0x41,0x21,0x91,0x89,0x87,0x4D,0x55,
0x25,0x25,0x55,0x4D,0x81,0x80,0x80,0x00,//*"爱",17*/
//* (16 X 16 , 宋体 )*/

0x10,0x10,0xF0,0x1F,0x10,0xF0,0x00,0x80,
0x82,0x82,0xE2,0x92,0x8A,0x86,0x80,0x00,
0x40,0x22,0x15,0x08,0x16,0x61,0x00,0x00,
0x40,0x80,0x7F,0x00,0x00,0x00,0x00,0x00,//*"好",18*/
//* (16 X 16 , 宋体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19*/
//* (16 X 16 , 宋体 )*/

0x00,0x00,0x00,0xFC,0x44,0x44,0x44,0x45,
0x46,0x44,0x44,0x44,0x44,0x7C,0x00,0x00,
0x40,0x20,0x18,0x07,0x00,0xFC,0x44,0x44,
0x44,0x44,0x44,0x44,0x44,0xFC,0x00,0x00,//*"启",20*/
//* (16 X 16 , 宋体 )*/

0x22,0x2A,0xAA,0xFF,0xAA,0xAA,0xA2,0x80,
0xA2,0xAA,0xAA,0xFF,0xAA,0x2A,0x22,0x00,
0x80,0x60,0x08,0x0A,0x6A,0x8A,0x8A,0x9A,
0xAA,0x8A,0x8A,0xCA,0x0F,0x20,0xC0,0x00,//*"慧",21*/
//* (16 X 16 , 宋体 )*/

0x00,0xFC,0x44,0x44,0x44,0xFC,0x00,0x00,
0xFE,0x22,0x22,0x22,0x22,0xFE,0x00,0x00,
0x00,0x0F,0x04,0x04,0x04,0x8F,0x40,0x30,
0x0F,0x02,0x02,0x42,0x82,0x7F,0x00,0x00,//*"明",22*/
//* (16 X 16 , 宋体 )*/

0x10,0x94,0x53,0x32,0x1E,0x32,0x52,0x10,
0x00,0x7E,0x42,0x42,0x42,0x7E,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49,0x49,0x49,0x49,
0x49,0x49,0x49,0xFF,0x00,0x00,0x00,0x00,//*"智",23*/
//* (16 X 16 , 宋体 )*/

0x80,0x64,0x2C,0x34,0x24,0x24,0x2C,0x32,
0x22,0x22,0x32,0x2E,0x23,0xA2,0x60,0x00,
0x80,0x80,0x41,0x43,0x25,0x29,0x11,0x11,
0x11,0x29,0x25,0x43,0x40,0x80,0x80,0x00,//*"受",24*/
//* (16 X 16 , 宋体 )*/

0x08,0x08,0x88,0x49,0x2A,0x08,0x08,0x08,
0x08,0x08,0x2A,0x49,0x88,0x08,0x08,0x00,
0x40,0x41,0x7E,0x42,0x42,0x7E,0x42,0x42,
0x42,0x7E,0x42,0x42,0x7E,0x41,0x40,0x00,//*"益",25*/
//* (16 X 16 , 宋体 )*/

0x20,0x30,0xAC,0x63,0x30,0x20,0x10,0x18,
0xA7,0x44,0xA4,0x14,0x0C,0x00,0x00,0x00,
0x22,0x67,0x22,0x12,0x12,0x02,0x01,0x21,
0x24,0x44,0x48,0x91,0x01,0x02,0x02,0x00,//*"终",26*/
//* (16 X 16 , 宋体 )*/

0x00,0x00,0x00,0xFC,0x54,0x56,0x55,0x54,
0x54,0x54,0x54,0xFC,0x00,0x80,0x40,0x00,
0x40,0x42,0x42,0x23,0x22,0x22,0x12,0x12,
0x0A,0x46,0x82,0x7F,0x01,0x00,0x00,0x00,//*"身",27*/
//* (16 X 16 , 宋体 )*/
} ;

uchar code ezk[]  ={

0x80,0x80,0x00,0x80,0x80,0x00,0x00,0x00,0x80,0xFF,0xA1,0x20,0x20,0x11,0x0E,0x00,/*"p",0*/

0x80,0x80,0x80,0x00,0x80,0x80,0x80,0x00,0x20,0x20,0x3F,0x21,0x20,0x00,0x01,0x00,/*"r",1*/

0x00,0x00,0x80,0x80,0x80,0x80,0x00,0x00,0x00,0x1F,0x20,0x20,0x20,0x20,0x1F,0x00,/*"o",2*/

0x00,0x80,0x80,0xE0,0x8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1F,0x20,0x20,0x00,0x00,/*"t",3*/

0x00,0x00,0x80,0x80,0x80,0x80,0x00,0x00,0x00,0x1F,0x22,0x22,0x22,0x22,0x13,0x00,/*"e",4*/

0x80,0x80,0x00,0x00,0x00,0x80,0x80,0x00,0x00,0x1F,0x20,0x20,0x20,0x10,0x3F,0x20,/*"u",5*/

0x00,0x00,0x80,0x80,0x80,0x80,0x80,0x00,0x00,0x33,0x24,0x24,0x24,0x24,0x19,0x00,/*"s",6*/

0x00,0x38,0x08,0x08,0xC8,0x38,0x08,0x00,0x00,0x00,0x00,0x3F,0x00,0x00,0x00,0x00,/*"7",7*/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0,0x30,0x00,0x00,0x00,0x00,0x00,/*".",8*/

0x00,0x10,0x1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1",9*/

} ;

        void  delay(uint n)
{
        uint i ;
        while(n--)
        {
        for(i = 0;i<120;i++) ;
        }
}

           uchar busy_check()                 //测试LCD忙碌状态
           {
           uchar LCD_Status ;
           rs = 0 ;
           rw = 1 ;
           do
           {P0=0x00 ;
                   ep=1 ;
            _nop_() ;
                LCD_Status=P0 ;
                ep = 0 ;
           LCD_Status = 0x80&LCD_Status ;
           }while(!(LCD_Status==0x00)) ;
           return 0        ;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写入指令数据到LCD
           {
          busy_check()        ;   //等待LCD空闲
                         rs = 0 ;
                            rw = 0 ;
                            ep = 0 ;
                         P0 = cmd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ep = 1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ep = 0 ;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写入字符显示数据到LCD
                {
                busy_check() ;
                         rs = 1 ;
                            rw = 0 ;
                         P0 = dat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ep = 1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ep = 0 ;
                   }

                   void setline(uchar page)                           //设置页0xb8是首地址
                   {
                                   page = 0xb8|page ;                           //1011 1*** <=page<=7 设定页地址--X0-7,8行位一页64/8=8,共8页
                                lcd_wcmd(page)   ;
                        }

                        void setstartline (uchar  startline)   //设定显示开始行,0xc0是行的首地址
                        {
                        startline = 0xc0|startline ;                 //1100 0000
                        lcd_wcmd(startline) ;                                 //设置从哪行开始:0-63一般从0开始显示
                        }

                        void setcolumn(uchar column)           //设定列地址--Y 0-63,0x40是列的首地址
                        {  column = column&0x3f ;                   //column最大值为64,越出0=<column<=63
                           column = 0x40|column ;                   //01** ****
                                   lcd_wcmd(column)        ;
                        }

                        void dison_off(uchar onoff)                   //开关显示:0x3f是开显示,0x3e是关显示
                        {
                          onoff = 0x3f|onoff ;                           //0011 111* ,onoff只能为0或者1
                          lcd_wcmd(onoff)        ;
                        }

                        void selectscreen (uchar no)                //选择屏幕
                        {
                         switch (no)                                                //选择左右两片(全屏)
                                 {
                                case 0 :
                                        cs1 = 0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cs2 = 0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break ;

                                case 1 :                                         //选择左屏
                                        cs1 = 1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cs2 = 0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break ;

                                case 2 :                                        //选择右屏
                                        cs1 = 0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cs2 = 1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break ;
                                default :
                                _nop_() ;
                        }
                }

          void clearscreen (uchar screen)                                //清屏
          {
                          uchar i, j ;
                        selectscreen(screen)          ;
                        for (i=0 ;i<8;i++)                                           //控制页数0-7,共8页
                        {
                        setline(i) ;
                        setcolumn(0);
                        for(j=0 ;j<64;j++)                                           //控制页数0-63,共64列
                            {
                                lcd_wdat(0x00) ;                                   //写点内容,列地址自动加1
                                }
                        }
          }

          void disp_sinogram(uchar ss ,uchar page ,uchar column,uchar number)                //显示全角汉字
{
          int i;                           //选屏参数,page选页参数,column选列参数,number选第几汉字输出
          selectscreen(ss) ;
          column = column&0x3f ;
          setline (page) ;                  //写上半页
          setcolumn(column);           //控制列
          for(i=0;i<16;i++) ;            //控制16列的数据输出
          {
                 lcd_wdat(hzk[i+32*number]) ;  //i+32*number汉字的前16个数据输出
           }
           setline (page+1) ;                  //写下半页
           setcolumn(column);                   //控制列
           for (i = 0;i<16;i++)                    //控制16列的数据输出
           {
           lcd_wdat(hzk[i+32*number+16]) ;                 //i+32*number+16汉字的后16个数据输出
           }

}

          void disp_english(uchar ss ,uchar page ,uchar column,uchar number)  //显示半角汉字和数字和字母
{
          uint i;                         //选屏参数,page选页参数,column选列参数,number选第几汉字输出
          selectscreen(ss) ;
          column = column&0x3f ;
          setline (page) ;                 //写上半页
          setcolumn(column);
          for(i=0;i<8;i++) ;
          {
                 lcd_wdat(ezk[i+16*number]) ;
           }
           setline (page+1) ;        //写下半页
           setcolumn(column);
           for (i = 0;i<8;i++)
           {
           lcd_wdat(ezk[i+16*number+8]) ;
           }

}

         void lcd_reset()                  //LCD复位
         {
         rst = 0 ;
         delay(20) ;
         rst = 1 ;
         delay(20) ;
         }

                        void lcd_init()
                        {
                          lcd_reset() ;                   //LCD复位
                         busy_check() ;                   //等待LCD为空闲状态
                         selectscreen(0) ;                //选择全屏
                           dison_off(0) ;                //关全屏显示
                           selectscreen(0) ;
                           dison_off(1) ;                //开全屏显示
                           selectscreen(0) ;
                           clearscreen(0) ;                //清屏
                           setstartline(0) ;        //开始行:0
                          }

          void main (void)
        {
          uint i          ;
          lcd_init()      ;                  //对LCD初始化
          delay(10)       ;
      clearscreen(0)  ;                 //LCD清屏
          setstartline(0) ;            //设置显示开始行
           while(1)
           {
                   for(i=0 ;i<4;i++)
                  {                                         //disp_sinogram(选屏参数(cs0,cs1),page选页参数,column选列参数,number选第几汉字输出
                  disp_sinogram(2,0,i*16,i)   ;         //第一行左屏显示4个汉字“姓名”
                        delay(10)        ;
                  disp_sinogram(1,0,i*16,i+4)   ; //第一行右屏显示4个汉字“单片机”
                 delay(10)        ;
                  disp_sinogram(2,0+2,i*16,i+8)   ;           //第二行左屏显示4个汉字“职称”
                  delay(10)        ;
                  disp_sinogram(1,0+2,i*16,i+12)   ;        //第一行右屏显示4个汉字“工程师”
                  delay(10)        ;
                  disp_sinogram(2,0+2+2,16*16,17)   ;        //第三行左屏显示第一个汉字“爱”
                  delay(10)        ;
                  disp_sinogram(2,0+2+2,17*16,18)   ;        //第三行左屏显示第二个汉字“好”
                  delay(10)        ;
                  disp_sinogram(2,0+2+2,18*16,19)   ;        //第三行左屏显示第三个汉字“:”
                  delay(10)        ;
                  disp_sinogram(2,0+2+2+2,i*16,i+19)   ;        //第四行左屏显示4个汉字“启慧明智”
                  delay(10)        ;
                  disp_sinogram(1,0+2+2+2,i*16,i+23)   ;        //第四行右屏显示4个汉字“受益终身”
                 delay(10)        ;
                 }
                   disp_english(2,0+2+2,6*8,0) ;   //第三行左屏D6列开始显示P
                  delay(10)        ;
                   disp_english(2,0+2+2,7*8,1) ;   //第三行左屏D7列开始显示r
                  delay(10)        ;
                   for(i=0;i<8;i++)
                   {
                   disp_english(1,0+2+2,i*8,i+2);         //第三行右屏显示“oteus7.1”
                  delay(10)        ;
               }
       }
           }

网友A:
你这个是上半部没处理好,检查上半部的代码

网友A:
不知道你对页有没概念,一个屏有8个页,如果写16*16的汉字就只能上下两页(每1页与第2页显示1个汉字,所以写函数时页地址要给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对页有没概念,一个屏有8个页,如果写16*16的汉字就只能上下两页(每1页与第2页显示1个汉字,所以 ...

谢谢您,我在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