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问一下,这个头像怎么改?

楼主(2019-02-18):
想请教一下,我的头像怎么改不了呢?是我选用图片的格式不对?还是尺寸不对?抑或是别的原因?

网友A:
加我qq125739409处理吧

楼主:
请问老总:怎么搞呢?

楼主:
用的360浏览器
图像格式:PNG
尺寸:160×160
大小:75KB

网友A:
换360浏览器或者其他试试,照片尺寸不要太大 不要超过1m,还是搞不定的话你吧照片贴出来 我帮你重置头像

楼主:
一直是图这个情况

楼主:
问题是改了以后,什么都看不到!

网友A:
顶部 设置按钮-修改头像(然后等待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