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单片机计算器的课程设计实验报告(程序+实验记录)

楼主(2019-02-18):
一、 实验题目
基于51单片机的简易计算器
二、 内容
1、实验内容
              该系统通过单片机控制,实现对4*4键盘扫描进行实时的按键检测,并把检测数据存储下来。整个计算器系统的工作过程为:首先存储单元初始化,显示初始值和键盘扫描,判断按键位置,得出按键值,单片机则对数据进行储存与相应处理转换,之后送入数码管动态显示。整个系统可分为三个主要功能模块:功能模块一,实时键盘扫描;功能模块二,数据转换为了数码管显示;功能模块三,数码管动态显示。

2、功能说明
  • 矩阵按键对应表
s1 s2 s3 s4         1  2  3  +
s5 s6 s7 s8         4  5  6  -
s9 s10 s11 s12      7  8  9  *
s13 s14 s15 s16     0  clr  =  /
  • 显示模块
本来计划用数码管显示,结果发的单片机数码管驱动芯片与预想的不一样,不是通过段选,位选的方式。然后就没看的特别懂,临时换成了lcd1602显示屏,驱动程序较为固定,且显示的也更加全面。
  • 中断的运用
通过中断定时器零设置中断,定时10s,开机10秒后,执行中断,自动清零,相当于自动按下按键14。
三、 原理
见下页。

四、 实验记录
因为在课堂上未记录实验现象,所以在课下在按照自己的单片机的引脚设置更改了程序后,再将程序下载到51单片机中,得到以下实验结果:
刚下入程序时,初始化后的显示如下:

然后进行一些简单的计算显示:
最多可以进行八位数的运算:

五、 修改后程序框图

六、总结
              本来在实验课上由于前期准备不够充分,课上经历了更改显示方式,由数码管显示改为了1602液晶屏显示,且在实验课上仅完成了计算器的功能,能够实现加减乘除的运算,但是不能实现连续运算功能。在课下又经过充分的学习了解,成功的加上了定时器中断,实现了定时清屏功能。由此可见,充足的课前准备能够极大地提高效率。
              本次实验满足了设计要求,包含有矩阵按键的使用,定时器中断,LCD1602外设,将要求用到的内容都成功的联系在了一起。虽然该例子中的定时器中断在实际生活中并不会这样使用,不过通过这种方式,也让我对定时器中断的使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也能够通过定时器中断进行一些简单的设计。
              通过本次实验,加深了对51单片机原理的理解与认知,尤其是对矩阵按键扫描判断,定时器中断,LCD1602外设的应用等方面的原理的学习也提高了一个层次。通过本次实验,提高了自己的逻辑分析能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了对C语言编程的理解与应用,能够灵活的运用例程达到自己的设计要求,完成实验。
七、附录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long;
uint8 key;//存放按键值
uint8 num,number,t;
uint8 fuhao;//定义具体的那个符号,是加减还是乘除。
uint8 flag;              //定义有没有按下符号键,这个是统称
long a,b,c,d;              //定义运算数据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及等于的数变量
uint8 k; //定义小数点后面显示的位数
uint8 biao;

sbit rs = P1^0;
sbit rw = P1^1;
sbit e = P1^2;              //LCD使能端
uint8 dat1[]={1,2,3,0x2b-0x30, 4,5,6,0x2d-0x30, 7,8,9,0x2a-0x30, 0,0x01-0x30,0x3d-0x30,0x2b-0x30 };//保存显示的数据

void Delay(unsigned int);              //声明延时函数
void InterruptTimer0() ;

void lcdwrc(uint8 c)                //写指令数据
{
              Delay(5);
              rs=0;
              rw=0;
              e=0;
              P0=c;
              e=1;
              Delay(5);
              e=0;
}
void lcdwrd(uint8 dat)                            //写显示数据
{
              Delay(5);
              rs=1;
              rw=0;
              e=0;
              P0=dat;
              e=1;
              Delay(5);
              e=0;
              rs=0;
}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
{
              Delay(7);
              lcdwrc(0x38);
    Delay(3);
              lcdwrc(0x38);
              Delay(3);
              lcdwrc(0x38);
              Delay(3);
              lcdwrc(0x38);
              lcdwrc(0x08);
              lcdwrc(0x01);
              lcdwrc(0x06);
              lcdwrc(0x0c);
              key=0;
              num=0;
              flag=0;
              fuhao=0;
              a=0;
              b=0;
              c=0;
              d=0;
              biao=0;
}

//函数名称:Delay
//函数功能:延时函数
//入口参数:uiCount-延时参数,每加1增加0.5ms
void Delay(unsigned int uiCount)
{
              unsigned char j = 244;
              for(;uiCount > 0;uiCount--) while(--j);
}

void keyscan()                //矩阵按键扫描函数
{
              P2=0xef;   //令第一行为0,然后判断是哪一列按下
              if(P2!=0xef)
              {
                            Delay(5);
                            if(P2!=0xef)
                            {
                                          key=P2&0x0f;
                                          switch(key)
                                          {
                                                        case 0x0e: num=0;break;                //1
                                                        case 0x0d: num=1;break;                //2
                                                        case 0x0b: num=2;break;                //3
                                                        case 0x07: num=3;break;                //加
                                          }
                            }
                            while(P2!=0xef);
                            if(num==0||num==1||num==2)              //确认第一行的数1,2,3
                            {
                                          if(flag==0)              //没有按下符号键
                                          {
                                                        a=a*10+dat1[num];
                                          }
                                          else
                                          {
                                                        b=b*10+dat1[num];
                                          }

                            }
                            if(num==3)
                            {
                                          flag=1;
                                          fuhao=1;//加号+
                            }
                            lcdwrd(0x30+dat1[num]);
              }

              P2=0xdf;                                                        //令第二行为0,判断是哪一列按下
              if(P2!=0xdf)
              {
                            Delay(5);
                            if(P2!=0xdf)
                            {
                                          key=P2&0x0f;
                                          switch(key)
                                          {
                                                        case 0x0e: num=4;break;                //4
                                                        case 0x0d: num=5;break;                //5
                                                        case 0x0b: num=6;break;                //6
                                                        case 0x07: num=7;break;                //减—
                                          }
                            }
                            while(P2!=0xdf);
                            if(num==4||num==5||num==6)
                            {
                                          if(flag==0)              //没有按下符号键
                                          {
                                                        a=a*10+dat1[num];
                                          }
                                          else
                                          {
                                                        b=b*10+dat1[num];
                                          }
                            }
                            else
                            {
                                          flag=1;
                                          fuhao=2;//代表减号
                            }
                            lcdwrd(0x30+dat1[num]);
              }

              P2=0xbf;                            //令第三行为0,判断哪一列按下
              if(P2!=0xbf)
              {
                            Delay(5);
                            if(P2!=0xbf)
                            {
                                          key=P2&0x0f;
                                          switch(key)
                                          {
                                                        case 0x0e: num=8;break;                //7
                                                        case 0x0d: num=9;break;                //8
                                                        case 0x0b: num=10;break;  //9
                                                        case 0x07: num=11;break;  //乘*
                                          }
                            }
                            while(P2!=0xbf);
                            if(num==8||num==9||num==10)
                            {
                                          if(flag==0)              //没有按下符号键
                                          {
                                                        a=a*10+dat1[num];
                                          }
                                          else
                                          {
                                                        b=b*10+dat1[num];
                                          }
                            }
                            else
                            {
                                          flag=1;
                                          fuhao=3;//代表乘号*
                            }
                            lcdwrd(0x30+dat1[num]);
              }

              P2=0x7f;                            //令第四行为0,判断哪一列按下
              if(P2!=0x7f)
              {
                            Delay(5);
                            if(P2!=0x7f)
                            {
                                          key=P2&0x0f;
                                          switch(key)
                                          {
                                                        case 0x0e: num=12;break;  //0
                                                        case 0x0d: num=13;break;  //清除rst
                                                        case 0x0b: num=14;break;  //等号=
                                                        case 0x07: num=15;break;  //除/
                                          }
                            }
                            while(P2!=0x7f);
                            switch(num)
                            {
                                          case 12:
                                                                      if(flag==0)              //没有按下符号键
                                                                      {
                                                                                    a=a*10+dat1[num];
                                                                                    lcdwrd(0x30);
                                                                      }
                                                                      else
                                                                      {
                                                                                    b=b*10+dat1[num];
                                                                                    lcdwrd(0x30);
                                                                      }
                                                                      break;

                                          case 13:
                                                                      lcdwrc(0x01);              //清屏指令
                                                                      a=0;
                                                                      b=0;
                                                                      flag=0;
                                                                      fuhao=0;
                                                                      break;

                                          case 15:
                                                                      flag=1;
                                                                      fuhao=4;
                                                                      lcdwrd(0x2f);//除号/
                                                                      break;

                                          case 14:
                                                                      if(fuhao==1)//加
                                                                      {
                                                                                    lcdwrc(0x4f+0x80);
                                                                                    lcdwrc(0x04);//设置光标左移,屏幕不移动
                                                                                    c=a+b;
                                                                                    while(c!=0)              //一位一位显示
                                                                                    {
                                                                      lcdwrd(0x30+c%10);//显示结果的最后一位在0x4f的位置
                                                                                                  c=c/10;//取前面的结果数据
                                                                                    }
                                                                                    lcdwrd(0x3d); //显示等于号=
                                                                                    a=0;
                                                                                    b=0;
                                                                                    flag=0;
                                                                                    fuhao=0;//全部清除为0
                                                                      }
                                                                      if(fuhao==2)   //减
                                                                      {
                                                                                    lcdwrc(0x4f+0x80);
                                                                                    lcdwrc(0x04);//设置光标左移,屏幕不移动
                                                                                    if(a>b)
                                                                                                  c=a-b;
                                                                                    else
                                                                                                  c=b-a;

                                                                                    while(c!=0)              //一位一位显示
                                                                                    {
                                                                      lcdwrd(0x30+c%10);//显示结果的最后一位在0x4f的位置
                                                                                                  c=c/10;//取前面的结果数据
                                                                                    }
                                                                                    if(a<b)              lcdwrd(0x2d); //显示-号
                                                                                    lcdwrd(0x3d); //显示等于号=
                                                                                    a=0;
                                                                                    b=0;
                                                                                    flag=0;
                                                                                    fuhao=0;//全部清除为0
                                                                      }
                                                                      if(fuhao==3)//乘法
                                                                      {
                                                                                    lcdwrc(0x4f+0x80);
                                                                                    lcdwrc(0x04);//设置光标左移,屏幕不移动
                                                                                    c=a*b;
                                                                                    while(c!=0)              //一位一位显示
                                                                                    {
                                                                      lcdwrd(0x30+c%10);//显示结果的最后一位在0x4f的位置
                                                                                                  c=c/10;//取前面的结果数据
                                                                                    }
                                                                                    lcdwrd(0x3d); //显示等于号=
                                                                                    a=0;
                                                                                    b=0;
                                                                                    flag=0;
                                                                                    fuhao=0;//全部清除为0
                                                                      }

                                                                      if(fuhao==4)
                                                                      {
                                                                                    k=0;
                                                                                    lcdwrc(0x4f+0x80);
                                                                                    lcdwrc(0x04);//设置光标左移,屏幕不移动
                                                                                    c=(long)(((float)a/b)*1000);//强制转换为long。
                                                                                    while(c!=0)              //一位一位显示
                                                                                    {
                                                                                                  k++;
                                                        lcdwrd(0x30+c%10);//显示结果的最后一位在0x4f的位置
                                                                                                  c=c/10;//取前面的结果数据
                                                                                                  if(k==3)
                                                                                                  {
                                                                                                   lcdwrd(0x2e);
                                                                                                   k=0;
                                                                                                  }
                                                                                    }
                                                                      if(a/b<0)                //如果a比b小的话那么除的结果最高位是0
                                                                                    {
                                                                                                  lcdwrd(0x30);
                                                                                    }
                                                                                    lcdwrd(0x3d); //显示等号
                                                                                    a=0;
                                                                                    b=0;
                                                                                    flag=0;
                                                                                    fuhao=0;//全部清除为0
                                                                      }
                                                                      break;

                            }
              }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0
{
    TH0=0xDC;              //装初值
              TL0=0x00;
              number++;
              if(number==100)              //定时1s
              {
                            number=0;
                            t++;
                            if(t==10)              //定时10s
                            {
                                          t=0;
                                          lcdwrc(0x01);              //清屏指令
                                                                      a=0;
                                                                      b=0;
                                                                      flag=0;
                                                                      fuhao=0;
                            }
              }
}

  void main()              //主函数
{
              TH0=0xDC;              //装初值
              TL0=0x00;
    TMOD=0x01;           //定时器0工作于16位,用于定时产生中断
    EA=1;                                                        //允许总中断
              ET0=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TR0=1;                                                        //开定时器0
              lcdinit();
              while(1)
              {
                            keyscan();
              }
}

完整的Word格式实验报告文档51黑下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