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定时控制ds18b20温度程序

楼主(2019-02-18):
51单片机定时温度控制,数码管显示。时间和温度。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sbit DQ=P2^2;//温度采集
sbit latch1=P2^6;//段锁存
sbit latch2=P2^7;//位锁存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显示0~9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Wei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点亮数码管
unsigned char TempData[8];//存储显示的度数
bit Readtime;//读取时间的标志

//定义延时函数delayus,delayms
void delayu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delayus(245);
delayus(245);
}
}

//18b20初始化
bit ds18b20()
{
bit test=0;
DQ=1;//复位DQ
delayus(5);//稍作延时
DQ=0;//将DQ拉低
delayus(200);//精确 >480us <960us
delayus(200);
DQ=1;//将DQ拉高
delayus(50);//延时15~60us后,接收脉冲
test=DQ;//判断是否初始化成功
delayus(25);//延时后返回值
return test;
}

//显示程序函数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P0=0;//防止有重影
latch1=1;//段锁存
latch1=0;

P0=dofly_WeiMa[i+FirstBit];//取位码
latch2=1;//位锁存
latch2=0;

P0=TempData[i];//取显示数据,取断码
latch1=1;//段锁存
latch2=0;

i++;
if(i==Num)
i=0;
}

//读数据函数
unsigned char Readchar()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test=0;
for(i=8;i>0;i--)
{
DQ=0;
test>>=1;//右移一位
DQ=1;
if(DQ)
test|=0x80;
delayus(25);

}
return(test);
}

//写入数据函数
void Writechar(unsigned char test)
{
unsigned char i=0;
for(i=8;i>0;i--)
{
DQ=0;
DQ=test&0x01;
delayus(25);
DQ=1;
test>>=1;
}
delayus(25);
}

//读取温度函数
unsigned int ReadTempture()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int b=0;
unsigned int t=0;
ds18b20();
Writechar(0xCC);//跳过读序列号
Writechar(0x44);//启动温度转换
delayms(10);
ds18b20();
Writechar(0xCC);//跳过读序列号
Writechar(0xBE);//读取温度
a=Readchar();//高8位
b=Readchar();//低8位

b<<=8;
t=a+b;
return(t);
}

//主函数main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TempH,TempL,Temp;
TMOD |= 0x01;//确定使用哪个定时器,确定工作模式
  EA=1;    //打开中断允许
  ET0=1;       //定时器T0允许
  TR0=1;  //启动T0
while(1)
{
if(Readtime==1)
{
Readtime=0;
Temp=ReadTempture();
if(Temp&0x8000)
{
TempData[0]=0x40;//表示为负数
Temp=~Temp;//取反码
Temp+=1;//取补码
}
}
else
TempData[0]=0;//表示为正数

TempH=Temp>>4;
TempL=Temp&0x0F;
TempL=TempL*6/10;//小数近似处理

if(TempH/100==0)
TempData[1]=0;//百位
else
TempData[1]=dofly_DuanMa[TempH/100];//十位

if((TempH/100==0)&&((TempH%100)/10==0))//消影
TempData[2]=0;
else
TempData[2]=dofly_DuanMa[(TempH%100)/10];//十位

TempData[3]=dofly_DuanMa[(TempH%100)%10]|0x80;//个位温度,带小数点
TempData[4]=dofly_DuanMa[TempL];//小数位温度
TempData[6]=0x39;//显示温度C

}
}

//定时中断函数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num;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Display(0,8);//调用函数
num++;
if(num==300)
   {
    num=0;
    Readtime=1; //读标志位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