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注释单片机程序,我好一句一句研究、修改、测试、吃透!

楼主(2019-02-18):
半路出家,刚接触单片机程序,感觉改程序就像打游戏,不通关睡不着觉,就想让继电器按我的设想去工作,不想直接问小白问题,哪位大神帮我把这段程序加下注释,我好一句一句研究、修改、测试、吃透!跪谢!!

/********************************************************************/

#include<STC12C5A60S2.h>   //库文件
#include<Init_IO.h>             //库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uchar dat[4];
uchar cnt,cnt1;
bit start=0,start1=0;

bit ON1=0;
bit ON2=0;
bit ON3=0;
bit ON4=0;
bit ON5=0;
bit ON6=0;
bit ON7=0;
bit ON8=0;

/*------------------------------------------------
                   函数声明
------------------------------------------------*/
void Send(uchar da);
void Delay(WORD n);

/*------------------------------------------------
                   串口初始化
------------------------------------------------*/

void init ()
{
        TMOD = 0x20;                          //定时器1产生波特率
        SCON = 0x50;                         //方式1,8位数据,波特率可变
        TH1=TL1 = 0xF7;                 //串口1波特率 38400
        S2CON = 0x50;                         //方式1,八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BRT=0xFD;                                  //串口2波特率9600
        TR1=1;                                          //启动定时器产生串口2波特率
        AUXR = AUXR|0x10;        //允许独立波特率发生器运行
        AUXR = AUXR|0x40;
        IP=0x00;                                 //优先级默认
          EA=1;                                      //开总中断
        IE2=0x01;                                 //开串口2中断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WORD n)
{
    WORD x;

    while (n--)
     {
        x = 500;
        while (x--);
          }
}

/*--------------------------------------
          串口函数
--------------------------------------*/
void clbuf()
{
        dat[0] = 0;
        dat[1] = 0;
        dat[2] = 0;
        dat[3] = 0;
}

void Send(uchar da)
{
     SBUF = da;
     while(!TI);
     TI = 0;
}

void scan()
        {
        /********************************************************************
                                    接收数据判断函数
        *********************************************************************/
        if(dat[0]=='p' && dat[1]=='1'&&dat[2]=='0'&&dat[3]=='1')
        {
        clbuf();
        K09 = 0;Delay(3);K09=1;
        }
        if(dat[0]=='p' && dat[1]=='1'&&dat[2]=='0'&&dat[3]=='2')
        {
        clbuf();
        K10 = 0;Delay(3);K10=1;
        }
        if(dat[0]=='p' && dat[1]=='1'&&dat[2]=='0'&&dat[3]=='3')
        {
        clbuf();
        K11 = 0;Delay(3);K11=1;
        }
        if(dat[0]=='p' && dat[1]=='1'&&dat[2]=='0'&&dat[3]=='4')
        {
        clbuf();
        K12 = 0;Delay(3);K12=1;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P4SW|=0x20;                   //配置P4.5为IO口
   P4M0|=0x10;                   //配置P4.4为IO口
   P4M1|=0x10;
   P0=P1=P2=P3=0xff;
   P4|=0x30;
   init();//串口初始化

   Send(0X67);Send(0X6F);Send(0X6F);Send(0X64);

   while(1)
   {
            scan();

          if(!IN01||!IN02||!IN03||!IN04||!IN05||!IN06||!IN07||!IN08){Delay(1);

                 if(!IN01&&!ON1){ON1=1;Send(0X02);Send(0X03);Send(0X01);Send(0X03);K01=0;}
                 if(!IN02&&!ON2){ON2=1;Send(0X02);Send(0X03);Send(0X02);Send(0X03);K02=0;}
                 if(!IN03&&!ON3){ON3=1;Send(0X02);Send(0X03);Send(0X03);Send(0X03);K03=0;}
                 if(!IN04&&!ON4){ON4=1;Send(0X02);Send(0X03);Send(0X04);Send(0X03);K04=0;}
                 if(!IN05&&!ON5){ON5=1;Send(0X02);Send(0X03);Send(0X01);Send(0X03);K05=0;}
                 if(!IN06&&!ON6){ON6=1;Send(0X02);Send(0X03);Send(0X02);Send(0X03);K06=0;}
                 if(!IN07&&!ON7){ON7=1;Send(0X02);Send(0X03);Send(0X03);Send(0X03);K07=0;}
                 if(!IN08&&!ON8){ON8=1;Send(0X02);Send(0X03);Send(0X04);Send(0X03);K08=0;}

                 if(!K01||!K02||!K03||!K04){Delay(5);K01=1;K02=1;K03=1;K04=1;}
                 if(!K05||!K06||!K07||!K08){Delay(9);K05=1;K06=1;K07=1;K08=1;}

                 if(IN01&&ON1){ON1=0;}
                 if(IN02&&ON2){ON2=0;}
                 if(IN03&&ON3){ON3=0;}
                 if(IN04&&ON4){ON4=0;}
                 if(IN05&&ON5){ON5=0;}
                 if(IN06&&ON6){ON6=0;}
                 if(IN07&&ON7){ON7=0;}
                 if(IN08&&ON8){ON8=0;}

       }

          if(!IN09){Send(0X02);Send(0X03);Send(0X05);Send(0X03);while(!IN09);}
          if(!IN10){Send(0X02);Send(0X03);Send(0X06);Send(0X03);while(!IN10);}
          if(!IN11){Send(0X02);Send(0X03);Send(0X07);Send(0X03);while(!IN11);}
          if(!IN12){Send(0X02);Send(0X03);Send(0X08);Send(0X03);while(!IN12);}
   }
}

/*--------------------------------------
      串口二接收中断函数
--------------------------------------*/
void uart2_isr()  interrupt 8
{
   if( S2CON & 0x01 )
         {
                S2CON &=~0x01;
                dat[cnt1] = S2BUF;
                if((dat[cnt1]>='A'))
                start1  = 1;
                if(start1)
                {
                        cnt1 ++;
                if(cnt1 > 3)
                {
                        cnt1 = 0;
                        start1 = 0;
                }
                }
         }
}
/********************************************************************
                              结束
*********************************************************************/

网友A:
多学C语言这是基础,找书去看例程代码,百度找学习视频看。

网友B:
感觉改程序就像打游戏,不通关睡不着觉,那就别人不睡着觉你打游戏?

网友C:
小哥哥!如果愿意,一起学习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改程序就像打游戏,不通关睡不着觉,那就别人不睡着觉你打游戏?

每个函数都仔细百度学习过,每个循环都试着反复判断过,但是整个放在一起就没法读懂了,半路出家闭门造车,折磨自己好几天了,没办法只好来这里求助了,可能比喻不恰当,还请谅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改程序就像打游戏,不通关睡不着觉,那就别人不睡着觉你打游戏?

换个比喻,这就像一片古文,字,词我都认识了,可是联系了上下文我就理解不了,烦请帮指点下程序设计思路

网友D:
你有逐句研究、修改、测试、吃透一个程序的时间,不如找一个视频教程,亦步亦趋,照猫画虎,由简到繁,十天半月就能看懂甚至自己就能写出这样的程序,其实这个程序也是很初级的,只能算入门级的作品。如果买一个有配套视频的开发板,按照例程实战,进步会很快,这时碰巧再接到一个对于你至关重要工程。当你日以继夜的完成任务后,你会发现你很佩服自己。

网友E: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E:
引用 楼主:
每个函数都仔细百度学习过,每个循环都试着反复判断过,但是整个放在一起就没法读懂了,半路出家闭门造车 ...

有那么多说话的时间,早就学会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换个比喻,这就像一片古文,字,词我都认识了,可是联系了上下文我就理解不了,烦请帮指点下程序设计思路

找一个视频教程,不是百度找解释!方法决定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