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ds18b20数字温度传感器代码

楼主(2019-02-18):
基于stm32mini开发板  12864教学工程 亲测有效
图形液晶显示
HJ12864M-1
基于st7290
显示一个中文菜单,通过菜单控制D2,D4,D8的显示

/*************************************************
函数名:main.c
功 能 :12864液晶模块演示范例——基于查询忙状态实现
时 间 :2016/03/08
作 者 :沈红卫,绍兴文理学院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延时函数的头文件
#include "st12864.h"        //液晶模块接口函数的头文件

/*-----------------待显示的字符串------------------------*/
//由于KEIL对中文支持的BUG,导致扩展ASCII码不能正确被识别,所以直接使用内码
//使用内码查询软件可以查询每个汉字的内码
//例如:你好的内码为0xC4,0xE3,0xBA,0xC3
//以下为“你好串口实”的内码
u8  Table0[]={0xC4,0xE3,0xBA,0xC3,0xB4,0xAE,0xBF,0xDA,0xCA,0xB5,0x20,0x20,0x20,0x20,0x20,0x20};
//u8  Table0[]={0xC4,0xE3,0xBA,0xC3,0xB4,0xAE,0xBF,0xDA,0xCA,0xB5};
u8  Table1[]={0xC4,0xE3,0xBA,0xC3,0xB4,0xAE,0xBF,0xDA,0xCA,0xB5,0x11,0x20,0x20,0x20,0x20,0x20};
u8  Table2[]={0xC4,0xE3,0xBA,0xC3,0xB4,0xAE,0xBF,0xDA,0xCA,0xB5,0x20,0x20,0x20,0x20,0x20,0x20};
u8  Table3[]={0xC4,0xE3,0xBA,0xC3,0xB4,0xAE,0xBF,0xDA,0xCA,0xB5,0x20,0x20,0x20,0x20,0x20,0x20};
u8  Table4[]={0xC4,0xE3,0xBA,0xC3,0xB4,0xAE,0xBF,0xDA,0xCA,0xB5,0x20,0x20,0x20,0x20,0x20,0x20};
u8  Table5[]={0xC4,0xE3,0xBA,0xC3,0xB4,0xAE,0xBF,0xDA,0xCA,0xB5,0x20,0x20,0x20,0x20,0x20,0x20};
u8  Table6[]={0xC4,0xE3,0xBA,0xC3,0xB4,0xAE,0xBF,0xDA,0xCA,0xB5,0x20,0x20,0x20,0x20,0x20,0x20};
u8  Table7[]={0xC4,0xE3,0xBA,0xC3,0xB4,0xAE,0xBF,0xDA,0xCA,0xB5,0x20,0x20,0x20,0x20,0x20,0x20};
u8  value []={0,1,2,3,4,5,6,8,9};

//范例演示用BMP图片数据
u8 BMP1[]={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18,
...

};

//系统时钟初始化函数
//采用固件库函数方式编程
//pll:选择的倍频数,从2开始,最大值为16(这里最大为9)
/*******************************************************************************
* Function Name  : Rcc_Init
* Description    : RCC配置(使用外部8MHz晶振)
* Input          : uint32_t,PLL的倍频系数,例如9就是9*8=72M
* Output         : 无
* Return         : 无
*******************************************************************************/
void Stm32_Clock_Init(u8 pll)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将外设RCC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RCC_DeInit();

    /*设置外部高速晶振(HSE)*/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RCC_HSE_ON——HSE晶振打开(ON)

    /*等待HSE起振*/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SUCCESS:HSE晶振稳定且就绪
    {
        /*设置AHB时钟(HCLK)*/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SYSCLK_Div1——AHB时钟= 系统时钟

        /* 设置高速AHB时钟(PCLK2)*/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RCC_HCLK_Div1——APB2时钟= HCLK

        /*设置低速AHB时钟(PCLK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RCC_HCLK_Div2——APB1时钟= HCLK / 2

        /*设置FLASH存储器延时时钟周期数*/
        FLASH_SetLatency(FLASH_ACR_LATENCY_2);//FLASH_Latency_2  2延时周期
        /*选择FLASH预取指缓存的模式*/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预取指缓存使能

        /*设置PLL时钟源及倍频系数*/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PLL的输入时钟= HSE时钟频率;RCC_PLLMul_9——PLL输入时钟x 9
        switch(pll)
        {
            case 2: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2);
                    break;
            case 3: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3);
                    break;
            case 4: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4);
                    break;
            case 5: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5);
                    break;
            case 6: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6);
                    break;
            case 7: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7);
                    break;
            case 8: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8);
                    break;
            case 9: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break;
            default: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2);
                    break;

        }
        /*使能PLL */
        RCC_PLLCmd(ENABLE);

        /*检查指定的RCC标志位(PLL准备好标志)设置与否*/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设置系统时钟(SYSCLK)*/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SYSCLKSource_PLLCLK——选择PLL作为系统时钟

        /* PLL返回用作系统时钟的时钟源*/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0x08:PLL作为系统时钟
        {
        }
     }

    /*使能或者失能APB2外设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ENABLE);
    */
    //RCC_APB2Periph_GPIOA    GPIOA时钟
    //RCC_APB2Periph_GPIOB    GPIOB时钟
    //RCC_APB2Periph_GPIOC    GPIOC时钟
    //RCC_APB2Periph_GPIOD    GPIOD时钟
}

u8 MenuItem_0[]={" Select:        "};
u8 MenuItem_1[]={"  light led1    "};
u8 MenuItem_2[]={"  light led2    "};
u8 MenuItem_3[]={"  light two led "};

void DisplayMenu(u8 cur)
{
        Display_LCD_String(0,MenuItem_0,1);
        switch(cur)
        {
                case 1:
                                        MenuItem_1[1]=26;                //字符->的ASCII码
                                        MenuItem_2[1]=0x20;                //空格
                                        MenuItem_3[1]=0x20;
                                        Display_LCD_String(1,MenuItem_1,1);
                                        Display_LCD_String(2,MenuItem_2,1);
                                        Display_LCD_String(3,MenuItem_3,1);
                                        break;
                case 2:
                                        MenuItem_1[1]=0x20;                //字符->的ASCII码
                                        MenuItem_2[1]=26;                //空格
                                        MenuItem_3[1]=0x20;
                                        Display_LCD_String(1,MenuItem_1,1);
                                        Display_LCD_String(2,MenuItem_2,1);
                                        Display_LCD_String(3,MenuItem_3,1);
                                        break;
                case 3:
                                        MenuItem_1[1]=0x20;                //字符->的ASCII码
                                        MenuItem_2[1]=0x20;                //空格
                                        MenuItem_3[1]=26;
                                        Display_LCD_String(1,MenuItem_1,1);
                                        Display_LCD_String(2,MenuItem_2,1);
                                        Display_LCD_String(3,MenuItem_3,1);
                                        break;
        }

}

int main(void)
{
        u8 time=50;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        uart_init(72,9600);  //串口初始化

    delay_ms(1000);
        LCD12864_Init();         //12864初始化

/*---------------------显示字符串-------------------*/

//        Display_LCD_String(0 , Table0,time);
        Disp_HZ(0,Table0,5);  //指定个数汉字显示
        delay_ms(100);
//        Display_LCD_String(1 , Table1,time);
        Disp_HZ(1,Table1,5);
        delay_ms(100);
//        Display_LCD_String(2 , Table2,time);
        Disp_HZ(2,Table2,5);
        delay_ms(100);
        Display_LCD_String(3 , Table3,time);        //8个汉字或16字节字符显示
        delay_ms(1500);
        Write_LCD_Command(0x01);        //清屏
        LCD_Clear_TXT();
           delay_ms(50);

/*
        PutBMP(BMP1);                        //外星人
        delay_ms(1500);
        LCD_Clear_BMP();                //清除图片

        PutBMP(BMP1);                        //NBA标志
        delay_ms(1500);
        LCD_Clear_BMP();           //清除图片

        PutBMP(BMP1);                        //暴漫男主
        delay_ms(1500);
        LCD_Clear_BMP();           //清除图片

        Write_LCD_Command(0x30);        //必须再次打开基本指令,因为绘图开了扩充指令
        Display_LCD_String(1 , Table4,time);
        delay_ms(100);
        Display_LCD_String(2 , Table5,time);
        delay_ms(100);
        Display_LCD_String(3, Table6,time);
        delay_ms(100);
//---------------------显示自定义字符------------------
           Write_LCD_Command(0x34);         //要用到画图功能,必须打开扩充指令
        Write_LCD_Command(0x36);
    Draw_Char4x5Line(30,5,value,10)        ;  //显示自定义字符0~9
        Draw_Update();                                           //更新显示

        Write_LCD_Command(0x30);                 //再次打开基本指令,后面用到

        delay_ms(1500);
    LCD_Clear_TXT();
        delay_ms(50);
    Display_LCD_String(3, Table7,time);
//    LCD_Clear_BMP();
    Draw_Clear();
*/
    DisplayMenu(1);
    delay_ms(2000);
    DisplayMenu(2);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