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通信显示万年历不行是怎么回事

楼主:
  我在LCD1602显示数字的基础上,加了DS1302制作一个万年历,让它能实时显示时间,并且把DS18B20的程序也附加上,使之能够同时显示温度和时间,做出来是如下效果。然后,我想在此基础上添加其它功能,用红外遥控控制,按电源键显示万年历,按其它键显示其它功能,但是我仅仅是编写了电源键的功能,1602就是一片空白,请各位大神指导一下。初学51,请多指教!下面是红外通信+万年历主文件的代码:
/*******************************************************************************
* 实验名                           : 万年历实验
* 使用的IO             :
* 实验效果       :1602显示时钟,按K3进入时钟设置,按K1选择设置的时分秒日月,按K2选择
*选择设置加1。
*        注意                                         :
*******************************************************************************/

#include<reg52.h>
#include"lcd.h"
#include"ds1302.h"
#include"temp.h"
#include"HWTX.h"  //红外通信

sbit K1=P3^1;
sbit K2=P3^0;
sbit K3=P3^2;
sbit K4=P3^3;

void Int0Configuration();
void LcdDisplay();
unsigned char SetState,SetPlace;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void datapros(int temp);
/*******************************************************************************
* 函数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Int0Configuration();
        LcdInit();
        Ds1302Init();
        IrInit();       //初始化红外线接收
        if(IrValue[2]==45)                         //45是电源键的编码值
        {
        while(1)
        {
                if(SetState==0)
                {
                        Ds1302ReadTime();
                }
                else
                {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1==0)
                                {
                                        SetPlace++;
                                        if(SetPlace>=7)
                                                SetPlace=0;
                                }

                                while((i<50)&&(K1==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
                                        i++;
                                }
                                i=0;
                        }
                        if(K2==0)                //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2==0)
                                {
                                        TIME[SetPlace]++;
                                        if((TIME[SetPlace]&0x0f)>9)                                         //换成BCD码。
                                        {
                                                TIME[SetPlace]=TIME[SetPlace]+6;
                                        }
                                        if((TIME[SetPlace]>=0x60)&&(SetPlace<2))                //分秒只能到59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24)&&(SetPlace==2))                //小时只能到23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32)&&(SetPlace==3))                //日只能到31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13)&&(SetPlace==4))                //月只能到12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7)&&(SetPlace==5))                //周只能到7
                                        {
                                                TIME[SetPlace]=1;
                                        }
//                                        if(SetPlace==5)                //月只能到12
//                                        {
//                                                TIME[SetPlace]=;
//                                        }
                                }

                                while((i<50)&&(K2==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
                                        i++;
                                }
                                i=0;

                        }
                }
                LcdDisplay();
        }
        }
}

void datapros(int temp)
{
        float tp;
        if(temp<0)
        {
                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LcdWriteCom(0x49+0x80);
                LcdWriteData('-');
        }
        else
        {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LcdWriteCom(0x49+0x80);
                LcdWriteData('+');
        }
        LcdWriteCom(0x4a+0x80);
        LcdWriteData('0'+temp%10000/1000);
        LcdWriteCom(0x4b+0x80);
        LcdWriteData('0'+temp%10000%1000/100);
        LcdWriteCom(0x4c+0x80);
        LcdWriteData('.');
        LcdWriteCom(0x4d+0x80);
        LcdWriteData('0'+temp%100/10);
        LcdWriteCom(0x4e+0x80);
        LcdWriteData('0'+temp%100%10);
}
/*******************************************************************************
* 函数名         : LcdDisplay()
* 函数功能                   : 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LcdDisplay()
{
        LcdWriteCom(0x40+0x80);
        LcdWriteData('0'+TIME[2]/16);                                //时
        LcdWriteData('0'+(TIME[2]&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1]/16);                                //分
        LcdWriteData('0'+(TIME[1]&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0]/16);                                //秒
        LcdWriteData('0'+(TIME[0]&0x0f));
        datapros(ds18b20readtemp());

        LcdWriteCom(0x80);
        LcdWriteData('2');
        LcdWriteData('0');
        LcdWriteData('0'+TIME[6]/16);                        //年
        LcdWriteData('0'+(TIME[6]&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4]/16);                        //月
        LcdWriteData('0'+(TIME[4]&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3]/16);                        //日
        LcdWriteData('0'+(TIME[3]&0x0f));
        LcdWriteCom(0x8D);
        LcdWriteData('0'+(TIME[5]&0x07));        //星期
}
/*******************************************************************************
* 函数名         : Int0Configuration()
* 函数功能                   : 配置外部中断0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t0Configuration()
{
        //设置INT0
        IT0=1;//跳变沿出发方式(下降沿)
        EX0=1;//打开INT0的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
/*******************************************************************************
* 函数名         : Int0()
* 函数功能                   : 外部中断0 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Delay10ms();
        if(K3==0)
        {
                SetState=~SetState;
                SetPlace=0;
                Ds1302Init();
        }
}
/*******************************************************************************
* 函数名         : Delay10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0ms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这是万年历加温度

这是万年历加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