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您再具体解释一下“编程步骤”好吗?

楼主:
     在下愚钝,麻烦您再说得通俗点好吗?多谢!!
”指令代码“就是数据的一组H和L电平的组合吗?查到了PROG是6脚(P3-2口)!
    我错在哪了?您给我指出来呀?检讨是在认识错误以后呀!

网友A(2019-02-18):
項次3:由P3.3,P3.4,P3.5,P3.7 設置成編程模式
項次ˋ4:指令代碼由P1端口來設定...(單片機所要執行工作的代碼...)也就是將P1的狀態設定好...讓單片機將此狀態儲存到程式記憶空間內

网友A:
項3:設置成編程模式

网友A:
項3:設置成編程模式 ....由P3.4 ,P3.4,P3.5,P3.7 設置 ...
項ˋˋ4:由P1輸入指令碼(編程內容)
項8:用正向脈波使得儲存位址指向下一個位址
項7:驗證是否有燒錄完成(1個記憶單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