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遥控的功能如何设置?程序有问题

楼主(2019-02-18):
板子上有一个红外线接受设备,以及一个遥控,就想用遥控上的各个按键实现不同的功能,设计了一个通过遥控上电源按键的开关来控制LED灯亮灭的小程序,但是烧上程序之后,只能实现一次LED灯的亮灭。就是一开始灯是灭的,按一下就亮了,然后无论怎么按都不灭,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希望大家解答一下,或者能帮忙修改一下。初学51单片机,请多指教!

/**************************************************************************************
*                              红外通信实验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数码管显示红外遥控键值数据
注意事项:        红外遥控器内的电池绝缘片一定要抽掉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IRIN=P3^2;
sbit led=P2^0;

u8 IrValue[6];
u8 Time;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数名         : Ir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红外线接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rInit()
{
        IT0=1;//下降沿触发
        EX0=1;//打开中断0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IRIN=1;//初始化端口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IrInit();
        while(1);
}

/*******************************************************************************
* 函数名         : ReadIr()
* 函数功能                   : 读取红外数值的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
        u8 j,k;
        u16 err;
        Time=0;
        delay(700);        //7ms
        if(IRIN==0)                //确认是否真的接收到正确的信号
        {

                err=1000;                                //1000*10us=10ms,超过说明接收到错误的信号
                /*当两个条件都为真是循环,如果有一个条件为假的时候跳出循环,免得程序出错的时
                侯,程序死在这里*/
                while((IRIN==0)&&(err>0))        //等待前面9ms的低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if(IRIN==1)                        //如果正确等到9ms低电平
                {
                        err=500;
                        while((IRIN==1)&&(err>0))                 //等待4.5ms的起始高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for(k=0;k<4;k++)                //共有4组数据
                        {
                                for(j=0;j<8;j++)        //接收一组数据
                                {

                                        err=60;
                                        while((IRIN==0)&&(err>0))//等待信号前面的560us低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err=500;
                                        while((IRIN==1)&&(err>0))         //计算高电平的时间长度。
                                        {
                                                delay(10);         //0.1ms
                                                Time++;
                                                err--;
                                                if(Time>30)
                                                {
                                                        return;
                                                }
                                        }
                                        IrValue[k]>>=1;         //k表示第几组数据
                                        if(Time>=8)                        //如果高电平出现大于565us,那么是1
                                        {
                                                IrValue[k]|=0x80;
                                        }
                                        Time=0;                //用完时间要重新赋值
                                }
                        }
                }
                if(IrValue[2]!=~IrValue[3])
                {
                        return;
                }
        }
        led=0;
        if(IrValue[2]==45)                                //45为红外遥控电源键的数值
        {
                delay(100);
                if(IrValue[2]==45)                        //45为红外遥控电源键的数值
                        led=~led;
        }
}

网友A:
红外通讯中,很重要的是时间的判断。
看了你的程序,与板子所给的例程没什么变化,但你把延时程序改了,这就有很大的问题了。
原来的延时函数为: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   //0.14ms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 (i = 0; i<13; i++)
{}
}
}
你改成了: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但你的输入只大了10倍,如原程序是70,你的新程序给了700,不够啊
另外,延时函数时间的多少,与晶振有关哦

只有把这些时间段搞清楚,再改写,怎么都有理的。

网友B:
if(IrValue[2]==45)                        //45为红外遥控电源键的数值                         led=~led;   这样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通讯中,很重要的是时间的判断。
看了你的程序,与板子所给的例程没什么变化,但你把延时程序改了,这 ...

我没有改这个延时函数啊,原本的里程貌似就是这样。你说的那个延时应该怎么改,我没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IrValue[2]==45)                        //45为红外遥控电源键的数值                         led=~le ...

不行啊,我试了,还是只能亮灭一次,之后一直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