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知道冰箱冷冻室结冰是什么原因?是要更换密封条吗?

楼主(2019-02-19):
三四年的海尔冰箱,冷冻室密封条老化了,关不太严实,四个抽屉全是结的厚厚的冰,是要更换密封条吗?

网友A:
冷冻室结冰肯定是密封不好,才用三四年密封条就老化了有点不正常,磁性密封条品种繁多,安装方法各异,自己动手更换还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

网友B:
归根结底还是冷凝水,该换还是需要换。要不然也费电。

网友C:
坛里的人都这么牛批吗,哈哈哈

网友D:
呵呵我来参合下,冷冻室结冰要减少方法也简单,把排水孔用软线通开,一般结冰严重排水孔堵塞。不能彻底杜绝,上面回复也没错加强密封,少开门、尽量放水分少的冷藏物。

网友E:
除了上面说的还有个温度值设置问题,得根据环境温度来适当调节

网友F:
不知你说的冷藏。还是冷冻室,冷藏结冰  开门解冰等排水管的冰融化通,再调好冷藏温控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