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串口接受缓存的问题

楼主(2019-02-19):
我想自定义一个字符缓存数组,把单片机从串口调试助手接收到的数据存起来。问题是我从串口助手发送第一组字符,单片机存起来后,我该怎么清空缓存数组来接收下一组字符。

网友A:
可以使用如下思路《添加结束符》
1.接收到新数据 存入 缓存
2.接收到 结束符号 如‘!’  将缓存中的数据处理  处理完成后 通过for循环清空缓存
3.继续等待 新的串口数据

网友B:
既然用了数组,数组就有下标,接收到的数据一直往数组存,下标一直增加,直到数组使用后数组下标再从“0”开始存。

网友C:
不用手动清空,当接收下一组字符时,原来的缓存数组会自动清空。

网友D:
数组接收,数据一直往数组里存

网友E:
直接覆盖就行

网友E:
直接覆盖就行,反正数据你已经存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用了数组,数组就有下标,接收到的数据一直往数组存,下标一直增加,直到数组使用后数组下标再从“0” ...

不太行啊,如果不使用的话,岂不是一直往下存,都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手动清空,当接收下一组字符时,原来的缓存数组会自动清空。

不啊,主要就是怎么判断是不是下一组数据,串口助手发的一组字符是没有结束标志的

网友F:
一般后面读入数值会将前面的覆盖的,也可以在存入后,将缓存数组清零。

网友G:
你就不能加一个计数器,来计数你的数组里面的个数?

网友H:
设置一个时间,如果两个字符间隔时间长,直接就认为下一个字符串

网友I:
数组清零2个方法:
数组data[20];
方法1,
for(i=0;i<20;i++)
{
     data[i]=0       ; /清0;
}
方法2
使用memset函数
memset(data,0,20);
具体使用可以参看百度查找memset函数的使用说明。

网友J:
直接覆盖吧,这样应该可以

网友D:
这也不是很难,像LCD12864就有自定义自符数组,就看你玩不玩的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如下思路《添加结束符》
1.接收到新数据 存入 缓存
2.接收到 结束符号 如‘!’  将缓存中的数据 ...

最后还是采用自定义起始结束标志了,memset清空,还是这样最为方便一些,把你这个设为最佳了

网友K(2019-05-19):
添加结束符只是一种简单的办法,对于有的买的模块是不定长度字符串,而且往往正常的字符串后面都没有结束符号,这个时候就要借助于定时器来检测一帧不定长的数据,这个方法比较高效,具体的办法,你可以加我的QQ 1014461948,我把原工程文件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