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单片机电子万年历程序

楼主(2019-02-19):
功能:阳历+阴历+星期+闹钟+多点温度无线传输+红外+掉电走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12864B.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NRF2401.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clock.h"
#include "ziku.h"
#include "gongli.h"

extern uchar week_value[2];
extern char hide_sec,hide_min,hide_hour,hide_day,hide_week,hide_month,hide_year;  //秒,分,时到日,月,年位闪的计数
extern unsigned char hi_sec,hi_min,hi_hour,hi_day,hi_month;
extern unsigned char clock_shi,clock_fen,clock_miao,clock_month,clock_day;        //闹钟秒,分,时到日,月,年位闪的计数
extern bit flag2;
extern CLOCKTIME clock_time;

unsigned char count,count1,temp,flag,up_flag,down_flag,shi,fen,miao,week,day,month,year;
unsigned char IrValue[6];
unsigned char Time;

bit done,flag1,flag2;

SYSTEMTIME CurrentTime;

sbit clock_Set=P2^3;
sbit  Set = P2^4;          //功能按键
sbit   Up = P2^2;     //加法按钮
sbit Down = P2^0;     //减法按钮
sbit  Out = P2^1;     //立刻跳出调整模式按钮
sbit Beep = P1^5;          //蜂鸣器
sbit IRIN = P3^2;          //红外

void Setkey();

void timer0_1()
{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
        TH0 = (65536 - 45872)/256;         //装初值
        TL0 = (65536 - 45872)%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

void show_time()   //液晶显示程序
{
  DS1302_GetTime(&CurrentTime);  //获取时钟芯片的时间数据
  TimeToStr(&CurrentTime);       //时间数据转换液晶字符
  DateToStr(&CurrentTime);       //日期数据转换液晶字符

  LCD12864_SetWindow(2,0);                 //设置显示坐标
  Print(CurrentTime.TimeString); //显示时间

  LCD12864_SetWindow(0,1);
  Print(CurrentTime.DateString); //显示日期

  LCD12864_SetWindow(2,7);
  change();                                                 //显示星期几

  lcm_w_nl();                                         //农历显示

  Delay10ms(5);                 //扫描延时
}

void outkey()     //跳出调整模式,返回默认显示
{
        uchar Second;
        if(Out==0)
          {
                  mdelay(8);
                if(Out==0)
                {
                        if(flag1==0)
                        {
                                count=0;
                                flag1=0;
                                hide_sec=0,hide_min=0,hide_hour=0,hide_day=0,hide_week=0,hide_month=0,hide_year=0;
                                Second=Read1302(DS1302_SECOND);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0,Second&0x7f);  //启动计时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done=0;
                        }
                        else
                        {
                                count1=0;flag2=0;flag1=0;done=0;
                                hi_sec=0,hi_min=0,hi_hour=0,hi_day=0,hi_month=0;
                                LCD12864_WriteCmd(0x30);
                                LCD12864_WriteCmd(0x01);  //清屏命令
                                LCD12864_WriteCmd(0x34);  //扩展模式命令,关显示

                                gui_line(72,32,72,48);         //内部线框
                                gui_line(0,15,127,15);
                                gui_line(0,32,127,32);
                                gui_line(0,48,127,48);
                                gui_line(62,48,62,63);

                                gui_line(0,0,127,0);        //四周线框
                                gui_line(0,1,0,63);
                                gui_line(0,63,127,63);
                                gui_line(127,0,127,63);

                                GUI_Put_Area(81,33,&uMod[0][0],16,14,0);        //固定显示“星”
                                GUI_Put_Area(96,33,&uMod[1][0],16,14,0);        //固定显示“期”
                                GUI_Put_Area(3,18,&uMod[2][0],16,12,0);         //固定显示“农”
                                GUI_Put_Area(19,18,&uMod[3][0],16,12,0);        //固定显示“历”

                                LCD12864_WriteCmd(0x36);   //开显示
                                LCD12864_WriteCmd(0x30);   //基本模式命令
                        }
                }
                while(Out==0);
          }
}

void Upkey()        //升序按键
{
        if(Up==0)
        {
                mdelay(8);
                if(Up==0)
                {
                        if(flag1==0)
                        {
                                switch(count)
                                {
                                        case 1:
                                DS1302_change(0x81,&miao);        //读取DS1302秒地址的数据给miao
                                                miao=miao+1;
                                                if(miao>=60)
                                                        miao=0;
                                                down_flag=1;
                                                break;
                                        case 2:
                                    DS1302_change(0x83,&fen);        //读取DS1302分地址的数据给fen
                                                fen=fen+1;
                                                if(fen>=60)
                                                        fen=0;
                                                down_flag=1;
                                                break;
                                        case 3:
                                    DS1302_change(0x85,&shi);
                                                shi=shi+1;
                                                if(shi>=24)
                                                        shi=0;
                                                down_flag=1;
                                                break;

                                        case 4:
                                    DS1302_change(0x87,&day);
                                                DS1302_change(0x89,&month);
                                                day=day+1;
                                                if(day==31&&((month==4)||(month==6)||(month==9)||(month==11)))
                                                        day=1;
                                                if(day==30&&(month==2))
                                                        day=1;
                                                if(day==32&&((month==1)||(month==3)||(month==5)||(month==7)||(month==8)||(month==10)||(month==12)))
                                                        day=1;
                                                down_flag=1;
                                                break;
                                        case 5:
                                    DS1302_change(0x89,&month);
                                                month=month+1;
                                                if(month==13)
                                                        month=1;
                                                down_flag=1;
                                                break;
                                        case 6:
                                    DS1302_change(0x8d,&year);
                                                year=year+1;
                                                if(year==100)
                                                        year=0;
                                                down_flag=1;
                                                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
                                switch(count1)
                                {
                                        case 1:
                                                clock_miao=clock_miao+1;        //闹钟的秒加1
                                                if(clock_miao>=60)
                                                        clock_miao=0;
                                                break;
                                        case 2:
                                                clock_fen=clock_fen+1;
                                                if(clock_fen>=60)
                                                        clock_fen=0;
                                                break;
                                        case 3:
                                                clock_shi=clock_shi+1;
                                                if(clock_shi>=24)
                                                        clock_shi=0;
                                                break;
                                        case 4:
                                                clock_day=clock_day+1;
                                                if(clock_day==31&&((clock_month==4)||(clock_month==6)||(clock_month==9)||(clock_month==11)))
                                                        clock_day=1;
                                                if(clock_day==30&&(clock_month==2))
                                                        clock_day=1;
                                                if(clock_day==32&&((clock_month==1)||(clock_month==3)||(clock_month==5)||(clock_month==7)||(clock_month==8)||(clock_month==10)||(clock_month==12)))
                                                        clock_day=1;
                                                break;
                                        case 5:
                                                clock_month=clock_month+1;
                                                if(clock_month==13)
                                                        clock_month=1;
                                                break;
                                        default:        break;
                                }
                        }
                }
                while(Up==0);
        }
}

void Downkey()        //降序按键
{
        if(Down==0)
        {
                mdelay(8);
                if(Down==0)
                {
                        if(flag1==0)
                        {
                                switch(count)
                                {
                                        case 1:
                                DS1302_change(0x81,&miao);
                                                miao=miao-1;
                                                if(miao==-1)
                                                        miao=59;
                                                down_flag=1;
                                                break;
                                        case 2:
                                    DS1302_change(0x83,&fen);
                                                fen=fen-1;
                                                if(fen==-1)
                                                        fen=59;
                                                down_flag=1;
                                                break;
                                        case 3:
                                    DS1302_change(0x85,&shi);
                                                shi=shi-1;
                                                if(shi==-1)
                                                        shi=23;
                                                down_flag=1;
                                                break;

                                        case 4:
                                    DS1302_change(0x87,&day);
                                                DS1302_change(0x89,&month);
                                                day=day-1;
                                                if(day==0&&((month==4)||(month==6)||(month==9)||(month==11)))
                                                        day=30;
                                                if(day==0&&(month==2))
                                                        day=29;
                                                if(day==0&&((month==1)||(month==3)||(month==5)||(month==7)||(month==8)||(month==10)||(month==12)))
                                                        day=31;
                                                down_flag=1;
                                                break;
                                        case 5:
                                    DS1302_change(0x89,&month);
                                                month=month-1;
                                                if(month==0)
                                                        month=12;
                                                down_flag=1;
                                                break;
                                        case 6:
                                    DS1302_change(0x8d,&year);
                                                year=year-1;
                                                if(year==-1)
                                                        year=99;
                                                down_flag=1;
                                                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
                                switch(count1)
                                {
                                        case 1:
                                                clock_miao=clock_miao-1;        //闹钟秒减1
                                                if(clock_miao==-1)
                                                        clock_miao=59;
                                                break;
                                        case 2:
                                                clock_fen=clock_fen-1;
                                                if(clock_fen==-1)
                                                        clock_fen=59;
                                                break;
                                        case 3:
                                                clock_shi=clock_shi-1;
                                                if(clock_shi==-1)
                                                        clock_shi=23;
                                                break;
                                        case 4:
                                                clock_day=clock_day-1;
                                                if(clock_day==0&&((clock_month==4)||(clock_month==6)||(clock_month==9)||(clock_month==11)))
                                                        clock_day=30;
                                                if(clock_day==0&&(clock_month==2))
                                                        clock_day=29;
                                                if(clock_day==0&&((clock_month==1)||(clock_month==3)||(clock_month==5)||(clock_month==7)||(clock_month==8)||(clock_month==10)||(clock_month==12)))
                                                        clock_day=31;
                                                break;
                                        case 5:
                                                clock_month=clock_month-1;
                                                if(clock_month==0)
                                                        clock_month=12;
                                                break;
                                        default:        break;
                                }
                        }
                }
                while(Down==0);
        }
}

void keydone()        //按键功能执行
{
        if(flag1==0)
        {
                uchar Second;
                if(flag==0)    //关闭时钟,停止计时
            {
                        DS1302_SetProtect(0); //写入允许
                temp=Read1302(0x81);  //将秒地址的数据读出来
                Write1302(0x80,temp|0x80); //停止计时,秒寄存器最高位为1时停止计时
                    DS1302_SetProtect(1); //禁止写入
                flag=1;
            }
            Setkey();                //扫描模式切换按键
                switch(count)
                {
                        case 1:           //count=1,调整秒
                                do
                                {
                            outkey();                           //扫描跳出按钮
                                        Upkey();                //扫描加按钮
                                        Downkey();              //扫描减按钮
                                        if(up_flag==1||down_flag==1)  //数据更新,重新写入新的数据
                                        {
                                                DS1302_SetProtect(0);         //写入允许
                                                DS1302_SetTime1(DS1302_SECOND,miao); //将新的时间写入
                                                DS1302_SetProtect(1);        //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sec++;          //位闪计数
                                        if(hide_sec>3)
                                                hide_sec=0;
                            show_time();    //液晶显示数据
                                }
                                while(count==2);   //count=2,调整分
                                break;
                        case 2:
                                do
                                {
                                        hide_sec=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up_flag==1||down_flag==1)
                                        {
                                                DS1302_SetProtect(0);         //写入允许
                                                DS1302_SetTime(DS1302_MINUTE,fen);
                                                DS1302_SetProtect(1);        //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min++;
                                        if(hide_min>3)
                                                hide_min=0;
                            show_time();
                                }
                                while(count==3);          //count=3,调整小时
                                break;
                        case 3:
                                do
                                {
                                        hide_min=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up_flag==1||down_flag==1)
                                        {
                                                DS1302_SetProtect(0);         //写入允许
                                                DS1302_SetTime(DS1302_HOUR,shi);
                                                DS1302_SetProtect(1);        //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hour++;
                                        if(hide_hour>3)
                                                hide_hour=0;
                            show_time();
                                }
                                while(count==4);
                                break;
                        case 4:
                                  do                                                //count=5,调整日
                                {
                                        hide_week=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up_flag==1||down_flag==1)
                                        {
                                                DS1302_SetProtect(0);         //写入允许
                                                DS1302_SetTime(DS1302_DAY,day);
                                                DS1302_SetProtect(1);        //写入禁止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day++;
                                        if(hide_day>3)
                                                hide_day=0;
                            show_time();
                                }
                                while(count==6);        //count=6,调整月
                                break;
                        case 5:
                                do
                                {
                            hide_day=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up_flag==1||down_flag==1)
                                        {
                                                DS1302_SetProtect(0);         //写入允许
                                                DS1302_SetTime(DS1302_MONTH,month);
                                                DS1302_SetProtect(1);        //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month++;
                                        if(hide_month>3)
                                                hide_month=0;
                            show_time();
                                }
                                while(count==7);  //count=7,调整年
                                break;
                   case 6:
                                do
                                {
                            hide_month=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up_flag==1||down_flag==1)
                                        {
                                                DS1302_SetProtect(0);         //写入允许
                                                DS1302_SetTime(DS1302_YEAR,year);
                                                DS1302_SetProtect(1);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year++;
                                        if(hide_year>3)
                                                hide_year=0;
                            show_time();
                                }
                                while(count==8);   //count8, 跳出调整模式,
                                break;
                   case 7:
                                count=0;hide_year=0;  //返回默认显示状态
                            DS1302_SetProtect(0);         //写入允许
                                Second=Read1302(0x81);        //读取秒地址的最新数据
                            Write1302(0x80,Second&0x7f);   //开始计时
                            DS1302_SetProtect(1);         //写入禁止
                                done=0;
                                flag1=0;flag2=0;
                                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
            Setkey();                //扫描模式切换按键
                switch(count1)
                {
                        case 1:           //count=1,调整秒
                                do
                                {
                                outkey();                   //扫描跳出按钮
                                        Upkey();           //扫描加按钮
                                        Downkey();         //扫描减按钮
                                        hi_sec++;          //位闪计数
                                        if(hi_sec>3)
                                                hi_sec=0;
                            clock_dispaly();  //液晶显示数据
                                }
                                while(count1==2);
                                break;
                        case 2:          //count=2,调整分
                                do
                                {
                                        hi_sec=0;
                                        outkey();
                                        Upkey();
                                        Downkey();
                                        hi_min++;
                                        if(hi_min>3)
                                                hi_min=0;
                            clock_dispaly();
                                }
                                while(count==3);
                                break;
                        case 3:           //count=3,调整小时
                                do
                                {
                                        hi_min=0;
                                        outkey();
                                        Upkey();
                                        Downkey();
                                        hi_hour++;
                                        if(hi_hour>3)
                                                hi_hour=0;
                            clock_dispaly();
                                }
                                while(count==4);
                                break;

                        case 4:                //count=4,调整日
                                  do
                                {
                                        hi_hour=0;
                                        outkey();
                                        Upkey();
                                        Downkey();
                                        hi_day++;
                                        if(hi_day>3)
                                                hi_day=0;
                                clock_dispaly();
                                }
                                while(count==5);
                                break;
                        case 5:                //count=5,调整月
                                do
                                {
                            hi_day=0;
                                        outkey();
                                        Upkey();
                                        Downkey();
                                        hi_month++;
                                        if(hi_month>3)
                                                hi_month=0;
                            clock_dispaly();
                                }
                                while(count==6);
                                break;
                        case 6:    //count=6,退出调整模式
                                count1=0;
                                hi_month=0;
                                flag1=0,flag2=0;
                                done=0;

                                LCD12864_WriteCmd(0x01); //清屏命令
                                LCD12864_WriteCmd(0x34); //扩展模式指令,关闭显示
                                LCD12864_ClearScreen();          //清除绘图
                                gui_line(72,32,72,48);         //内部线框
                                gui_line(0,15,127,15);
                                gui_line(0,32,127,32);
                                gui_line(0,48,127,48);
                                gui_line(62,48,62,63);

                                gui_line(0,0,127,0);        //四周线框
                                gui_line(0,1,0,63);
                                gui_line(0,63,127,63);
                                gui_line(127,0,127,63);

                                GUI_Put_Area(81,33,&uMod[0][0],16,14,0);        //固定显示“星”
                                GUI_Put_Area(96,33,&uMod[1][0],16,14,0);        //固定显示“期”
                                GUI_Put_Area(3,18,&uMod[2][0],16,12,0);         //固定显示“农”
                                GUI_Put_Area(19,18,&uMod[3][0],16,12,0);        //固定显示“历”

                                LCD12864_WriteCmd(0x36);        //开显示
                                LCD12864_WriteCmd(0x30);        //基本指令
                                break;
                        default:        break;
                }
        }
}

void Setkey()        //模式选择按键
{
        if(Set==0)          //时间调整模式
        {
            mdelay(8);
                if(Set==0)
                {
                       count=count+1;         //Setkey按一次,count就加1
                        done=1;                         //进入调整模式
                        flag=0;
            }
                while(Set==0);
        }
        else if(clock_Set==0)         //闹钟设置模式
        {
                mdelay(8);
                if(clock_Set==0)
                {
                        if(flag2==0)
                        {
                                flag2=~flag2;
                                LCD12864_WriteCmd(0x01);        //清屏
                        }
                        flag1=1;
                        count1=count1+1;
                        done=1;
            }
                while(clock_Set==0);
        }
        else  ;
}

void clock_than(SYSTEMTIME *time , CLOCKTIME *Time)          //闹钟函数,响铃5秒
{
        if((Time->Sec<=time->Second)&&(Time->Sec+5>=time->Second)&&(Time->Min==time->Minute)&&(Time->Hou==time->Hour)&&(Time->tian==time->Day)&&(Time->yue==time->Month))
        {
                Beep= 0;   //响
        }
        else
        {
                Beep= 1;  //不响
        }
}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uchar Second;
        Out=1;
        Set=1;
        Down=1;
        Up=1;
        Beep=1;
        clock_Set=1;
        up_flag=0;
        down_flag=0;
        done=0;
    flag=0;
        flag1=0,flag2=0;
        count=0,count1=0;
        hide_sec=0,hide_min=0,hide_hour=0,hide_day=0,hide_week=0,hide_month=0,hide_year=0;
        hi_sec=0,hi_min=0,hi_hour=0,hi_day=0,hi_month=0;
        shi=0,fen=0,miao=0,week=0,day=0,year=0,month=0;
        clock_shi=0,clock_fen=0,clock_miao=0,clock_month=10,clock_day=7;

        IrValue[2]=0;

        IT0=1;        //下降沿触发
        EX0=1;        //打开中断0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IRIN=1;        //初始化红外数据端口

        LCD12864_Init();    //液晶初始化
        DS18B20_init();                //温度传感器初始化函数
        NRF24L01Int();                //无线模块初始化函数

        gui_line(72,32,72,48);         //内部线框
        gui_line(0,15,127,15);
        gui_line(0,32,127,32);
        gui_line(0,48,127,48);
        gui_line(62,48,62,63);

        gui_line(0,0,127,0);        //四周线框
        gui_line(0,1,0,63);
        gui_line(0,63,127,63);
        gui_line(127,0,127,63);

        GUI_Put_Area(81,33,&uMod[0][0],16,14,0);        //固定显示“星”
        GUI_Put_Area(96,33,&uMod[1][0],16,14,0);        //固定显示“期”
        GUI_Put_Area(3,18,&uMod[2][0],16,12,0);         //固定显示“农”
        GUI_Put_Area(19,18,&uMod[3][0],16,12,0);        //固定显示“历”

        LCD12864_WriteCmd(0x32);         //绘图显示开
        LCD12864_WriteCmd(0x30);         //基本指令

        DS1302_SetProtect(0);         //写入允许
        Second=Read1302(0x81);
        Write1302(0x80,Second&0x7f);   //开始计时
        DS1302_SetProtect(1);         //写入禁止

        timer0_1();          //定时器初始化
        //Initial_DS1302(); //时钟芯片初始化,第一次使用DS1302时可以初始化一下,以后就不用了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定时器0
{
        uchar i;
        TH0 = (65536 - 45872)/256;
        TL0 = (65536 - 45872)%256;
        i++;
        if(i==5)        //0.25秒
        {
                i=0;
                if(done==1)
                {
                        keydone();    //进入调整模式
                }
                if(done==0)
                {
                    if(flag1==0)
                                show_time();    //时间显示
                          else
                                clock_();        //闹钟显示
                        clock_than(&CurrentTime ,&clock_time);        //比较闹钟时间和实时时间
                 }
                DS18B20_get();        //得到温度
                NRF_rx();                //无线接收温度
                Setkey();                //扫描设置按键
        }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红外数据接收
{
        unsigned char j,k;
        unsigned int err;
        uchar Second;
        Time=0;
        DelayMs(70);

        if(IRIN==0)                //确认是否真的接收到正确的信号
        {
                err=1000;                                //1000*10us=10ms,超过说明接收到错误的信号
                /*当两个条件都为真是循环,如果有一个条件为假的时候跳出循环,免得程序出错的时
                侯,程序死在这里*/
                while((IRIN==0)&&(err>0))        //等待前面9ms的低电平过去
                {
                        DelayMs(1);
                        err--;
                }
                if(IRIN==1)                        //如果正确等到9ms低电平
                {
                        err=500;
                        while((IRIN==1)&&(err>0))                 //等待4.5ms的起始高电平过去
                        {
                                DelayMs(1);
                                err--;
                        }
                        for(k=0;k<4;k++)                //共有4组数据
                        {
                                for(j=0;j<8;j++)        //接收一组数据
                                {
                                        err=60;
                                        while((IRIN==0)&&(err>0))//等待信号前面的560us低电平过去
                                        {
                                                DelayMs(1);
                                                err--;
                                        }
                                        err=500;
                                        while((IRIN==1)&&(err>0))         //计算高电平的时间长度。
                                        {
                                                DelayMs(1);//0.14ms
                                                Time++;
                                                err--;
                                                if(Time>30)
                                                {
                                                        EX0=1;
                                                        return;
                                                }
                                        }
                                        IrValue[k]>>=1;         //k表示第几组数据
                                        if(Time>=8)                        //如果高电平出现大于565us,那么是1
                                        {
                                                IrValue[k]|=0x80;
                                        }
                                        Time=0;                //用完时间要重新赋值
                                }
                        }
                }
                if(IrValue[2]!=~IrValue[3])
                {
                        return;
                }
                if((IrValue[2]==0x0c))         //按键1
                {
                        done=1;                         //进入调整模式
                        flag=0;
                        count=count+1;         //Setkey按一次,count就加1
                }
                if((IrValue[2]==0x18))         //按键2
                {
                        if(flag2==0)
                        {
                                flag2=~flag2;
                                LCD12864_WriteCmd(0x01);
                        }
                        flag1=1;
                        count1=count1+1;
                        done=1;
                }
                if((IrValue[2]==0x15))        //按键VOL-
                {
                        if(flag1==0)
                        {
                                switch(count)
                                {
                                        case 1:
                                DS1302_change(0x81,&miao);
                                                miao=miao-1;
                                                if(miao==-1)
                                                        miao=59;
                                                down_flag=1;
                                                break;
                                        case 2:
                                    DS1302_change(0x83,&fen);
                                                fen=fen-1;
                                                if(fen==-1)
                                                        fen=59;
                                                down_flag=1;
                                                break;
                                        case 3:
                                    DS1302_change(0x85,&shi);
                                                shi=shi-1;
                                                if(shi==-1)
                                                        shi=23;
                                                down_flag=1;
                                                break;

                                        case 4:
                                    DS1302_change(0x87,&day);
                                                DS1302_change(0x89,&month);
                                                day=day-1;
                                                if(day==0&&((month==4)||(month==6)||(month==9)||(month==11)))
                                                        day=30;
                                                if(day==0&&(month==2))
                                                        day=29;
                                                if(day==0&&((month==1)||(month==3)||(month==5)||(month==7)||(month==8)||(month==10)||(month==12)))
                                                        day=31;
                                                down_flag=1;
                                                break;
                                        case 5:
                                    DS1302_change(0x89,&month);
                                                month=month-1;
                                                if(month==0)
                                                        month=12;
                                                down_flag=1;
                                                break;
                                        case 6:
                                    DS1302_change(0x8d,&year);
                                                year=year-1;
                                                if(year==-1)
                                                        year=99;
                                                down_flag=1;
                                                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
                                switch(count1)
                                {
                                        case 1:
                                                clock_miao=clock_miao-1;
                                                if(clock_miao==-1)
                                                        clock_miao=59;
                                                break;
                                        case 2:
                                                clock_fen=clock_fen-1;
                                                if(clock_fen==-1)
                                                        clock_fen=59;
                                                break;
                                        case 3:
                                                clock_shi=clock_shi-1;
                                                if(clock_shi==-1)
                                                        clock_shi=23;
                                                break;
                                        case 4:
                                                clock_day=clock_day-1;
                                                if(clock_day==0&&((clock_month==4)||(clock_month==6)||(clock_month==9)||(clock_month==11)))
                                                        clock_day=30;
                                                if(clock_day==0&&(clock_month==2))
                                                        clock_day=29;
                                                if(clock_day==0&&((clock_month==1)||(clock_month==3)||(clock_month==5)||(clock_month==7)||(clock_month==8)||(clock_month==10)||(clock_month==12)))
                                                        clock_day=31;
                                                break;
                                        case 5:
                                                clock_month=clock_month-1;
                                                if(clock_month==0)
                                                        clock_month=12;
                                                break;
                                        default:        break;
                                }
                        }
                }
                if((IrValue[2]==0x09))           //按键VOL+
                {
                   if(flag1==0)
                        {
                                switch(count)
                                {
                                        case 1:
                                DS1302_change(0x81,&miao);
                                                miao=miao+1;
                                                if(miao>=60)
                                                        miao=0;
                                                down_flag=1;
                                                break;
                                        case 2:
                                    DS1302_change(0x83,&fen);
                                                fen=fen+1;
                                                if(fen>=60)
                                                        fen=0;
                                                down_flag=1;
                                                break;
                                        case 3:
                                    DS1302_change(0x85,&shi);
                                                shi=shi+1;
                                                if(shi>=24)
                                                        shi=0;
                                                down_flag=1;
                                                break;

                                        case 4:
                                    DS1302_change(0x87,&day);
                                                DS1302_change(0x89,&mon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