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决简易计算器上数码管显示为动态时,仍能操作矩阵按键的问题

楼主(2019-02-19):
(无正文)

网友A:
坛子上有类似的

网友B:
矩阵按键用中断方式读取键值,控制加入主程序或显示。

网友C:
1.把数码管动态显示函数放在定时器中断里,中断周期1~2ms显示一位,完成一轮显示要小于20ms,否则数码管会闪烁。
2.摈弃按键for循环延时消抖,改为主循环计数延时消抖。摈弃while()死循环等待按键松手,改用标志位判断按键状态。
改变两者之一就能消除按键对数码管动态显示的干扰。

网友D:
要点:不要用硬延时(类似于DELAY()函数)。

网友E:
1.键盘扫描放在定时器中断里面,里面不能加DELAY()函数。
2.数码管显示放在主循环里面处理。
3.键值处理放在主循环里面。

网友F:
读取键值,控制加入主程序或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