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24C01在STC15系列单片机中的相互通讯程序

楼主:
为了单片机之间的通讯,我做了这个程序分为收端和发端,在发送时可以改变信道来分别控制几个单片机,所有收端的信道都可设计在一个信道,反正自己玩时多改变一下就可以试出好多功能来。
/*---------------
发送端主函数
--------------*/

#include<reg51.h>
#include"240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1=P1^0;                     //发送按键
sbit KEY2=P1^1;
sbit KEY3=P1^2;
sbit KEY4=P1^3;
sbit beep=P3^3;
sbit LED6=P3^5;                     //发送数据时显示灯+接收到数据后的功能实现灯
sbit LED5 = P0^1;
sbit LED4 = P3^4;                //继电器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ms(uint z)
{
    uint y;
    while(z--)
        for(y=110;y>0;y--);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char Tx_Buf1[]={1};    //发送的信息1
     uchar Rx_Buf[32];      //接收到的数据暂存器,最多32字节数据
     init_NRF24L01();        //初始化
     LED6=1;                //初始灯6熄灭

    while(NRF24L01_Check())                    //检查不到24l01则报警
    {
        beep=0;
        delay_ms(200);
        beep=1;
        delay_ms(200);
    }
    while(1)
    {

        RX_Mode();
        {                  //接收模式
        if(Rx_Buf[0]==1)                               //若接收到对应的数据则实现对应功能
             {
                 Rx_Buf[0]=0;                //清空数据
                 LED5 = ~LED5;

               }
         }

        while(!nRF24L01_RxPacket(Rx_Buf))     //等待接收数据,返回1则接收到数据,在等待接收数据期间,可以随时变成发送模式
        {
            if(KEY1==0)                         //按了按键1,则变成发送模式,发送对应数据,发送完后变成接收模式
            {
                delay_ms(5);//消抖动
                if(KEY1==0)
                {
                     while(!KEY1);
                    TX_Mode();                         //发送模式
//                    SPI_WR_Reg(WRITE_REG + EN_RXADDR,1);
                    SPI_WR_Reg(WRITE_REG + RF_CH, 20);    //经我自已修改了发送频道后,只有频道1能接收,在2401.H里去掉了此句话

                    CE = 1;
                    Tx_Buf1[0]=1;                    //将1发送过去
                    nRF24L01_TxPacket(Tx_Buf1);        //发送命令数据
                    LED6=0;
                    delay_ms(300);
                    LED6=1;
                    delay_ms(300);                    //发送后LED1闪一下
                    break;                            //退出最近的循环,从而变回接收模式,这句关键
                 }
             }
             else if(KEY2==0)
             {
                delay_ms(5);//消抖动
                if(KEY2==0)
                {
                     while(!KEY2);
                    TX_Mode();                         //发送模式
                    SPI_WR_Reg(WRITE_REG + RF_CH, 40);    //经我自已修改了发送频道后,只有频道1能接收,在2401.H里去掉了此句话

                    CE = 1;
                    Tx_Buf1[0]=2;                    //将2发送过去
                    nRF24L01_TxPacket(Tx_Buf1);        //发送命令数据
                    LED6=0;
                    delay_ms(300);
                    LED6=1;
                    delay_ms(300);
                    break;                            //退出最近的循环,从而变回接收模式,这句关键
                 }
              }
              else if(KEY3==0)
              {
                delay_ms(5);//消抖动
                if(KEY3==0)
                {
                     while(!KEY3);
                    TX_Mode();                         //发送模式
                    SPI_WR_Reg(WRITE_REG + RF_CH, 60);    //经我自已修改了发送频道后,只有频道1能接收,在2401.H里去掉了此句话

                    CE = 1;
                    Tx_Buf1[0]=3;                    //将3发送过去
                    nRF24L01_TxPacket(Tx_Buf1);        //发送命令数据
                    LED6=0;
                    delay_ms(300);
                    LED6=1;
                    delay_ms(300);
                    break;                            //退出最近的循环,从而变回接收模式,这句关键
                 }
              }
              else if(KEY4==0)                         //按了按键8,则变成发送模式,发送对应数据,发送完后变成接收模式
              {
                delay_ms(5);//消抖动
                if(KEY4==0)
                {
                     while(!KEY4);
                    TX_Mode();                         //发送模式
                    SPI_WR_Reg(WRITE_REG + RF_CH, 80);    //经我自已修改了发送频道后,只有频道1能接收,在2401.H里去掉了此句话

                    CE = 1;
                    Tx_Buf1[0]=4;                    //将4发送过去
                    nRF24L01_TxPacket(Tx_Buf1);        //发送命令数据
                    LED6=0;
                    delay_ms(300);
                    LED6=1;
                    delay_ms(300);
                    break;                            //退出最近的循环,从而变回接收模式,这句关键
                 }
              }
         }
         if(Rx_Buf[0]==1)                               //若接收到对应的数据则实现对应功能
         {
             Rx_Buf[0]=0;                //清空数据
    //         beep = ~beep;

             //LED5 = ~LED5;
             LED4=0;
              delay_ms(5300);
              LED4=1;
              delay_ms(5300);                //接收到数据 后闪烁
         }
         else if(Rx_Buf[0]==2)
         {
             Rx_Buf[0] = 0;
            LED5 = ~LED5;
         }
    }
}
/*---------------
发送端
--------------*/

#include<reg51.h>
#include"240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1=P1^0;                     //发送按键
sbit KEY2=P1^1;
sbit KEY3=P1^2;
sbit KEY4=P1^3;
sbit beep=P3^3;
sbit LED6=P3^5;                     //发送数据时显示灯+接收到数据后的功能实现灯
sbit LED5 = P0^1;
sbit LED4 = P3^4;                //继电器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ms(uint z)
{
    uint y;
    while(z--)
        for(y=110;y>0;y--);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char Tx_Buf1[]={1};    //发送的信息1
     uchar Rx_Buf[32];      //接收到的数据暂存器,最多32字节数据
     init_NRF24L01();        //初始化
     LED6=1;                //初始灯6熄灭

    while(NRF24L01_Check())                    //检查不到24l01则报警
    {
        beep=0;
        delay_ms(200);
        beep=1;
        delay_ms(200);
    }
    while(1)
    {

        RX_Mode();
        {                  //接收模式
        if(Rx_Buf[0]==1)                               //若接收到对应的数据则实现对应功能
             {
                 Rx_Buf[0]=0;                //清空数据
                 LED5 = ~LED5;

               }
         }

        while(!nRF24L01_RxPacket(Rx_Buf))     //等待接收数据,返回1则接收到数据,在等待接收数据期间,可以随时变成发送模式
        {
            if(KEY1==0)                         //按了按键1,则变成发送模式,发送对应数据,发送完后变成接收模式
            {
                delay_ms(5);//消抖动
                if(KEY1==0)
                {
                     while(!KEY1);
                    TX_Mode();                         //发送模式
//                    SPI_WR_Reg(WRITE_REG + EN_RXADDR,1);
                    SPI_WR_Reg(WRITE_REG + RF_CH, 20);    //经我自已修改了发送频道后,只有频道1能接收,在2401.H里去掉了此句话

                    CE = 1;
                    Tx_Buf1[0]=1;                    //将1发送过去
                    nRF24L01_TxPacket(Tx_Buf1);        //发送命令数据
                    LED6=0;
                    delay_ms(300);
                    LED6=1;
                    delay_ms(300);                    //发送后LED1闪一下
                    break;                            //退出最近的循环,从而变回接收模式,这句关键
                 }
             }
             else if(KEY2==0)
             {
                delay_ms(5);//消抖动
                if(KEY2==0)
                {
                     while(!KEY2);
                    TX_Mode();                         //发送模式
                    SPI_WR_Reg(WRITE_REG + RF_CH, 40);    //经我自已修改了发送频道后,只有频道1能接收,在2401.H里去掉了此句话

                    CE = 1;
                    Tx_Buf1[0]=2;                    //将2发送过去
                    nRF24L01_TxPacket(Tx_Buf1);        //发送命令数据
                    LED6=0;
                    delay_ms(300);
                    LED6=1;
                    delay_ms(300);
                    break;                            //退出最近的循环,从而变回接收模式,这句关键
                 }
              }
              else if(KEY3==0)
              {
                delay_ms(5);//消抖动
                if(KEY3==0)
                {
                     while(!KEY3);
                    TX_Mode();                         //发送模式
                    SPI_WR_Reg(WRITE_REG + RF_CH, 60);    //经我自已修改了发送频道后,只有频道1能接收,在2401.H里去掉了此句话

                    CE = 1;
                    Tx_Buf1[0]=3;                    //将3发送过去
                    nRF24L01_TxPacket(Tx_Buf1);        //发送命令数据
                    LED6=0;
                    delay_ms(300);
                    LED6=1;
                    delay_ms(300);
                    break;                            //退出最近的循环,从而变回接收模式,这句关键
                 }
              }
              else if(KEY4==0)                         //按了按键8,则变成发送模式,发送对应数据,发送完后变成接收模式
              {
                delay_ms(5);//消抖动
                if(KEY4==0)
                {
                     while(!KEY4);
                    TX_Mode();                         //发送模式
                    SPI_WR_Reg(WRITE_REG + RF_CH, 80);    //经我自已修改了发送频道后,只有频道1能接收,在2401.H里去掉了此句话

                    CE = 1;
                    Tx_Buf1[0]=4;                    //将4发送过去
                    nRF24L01_TxPacket(Tx_Buf1);        //发送命令数据
                    LED6=0;
                    delay_ms(300);
                    LED6=1;
                    delay_ms(300);
                    break;                            //退出最近的循环,从而变回接收模式,这句关键
                 }
              }
         }
         if(Rx_Buf[0]==1)                               //若接收到对应的数据则实现对应功能
         {
             Rx_Buf[0]=0;                //清空数据
    //         beep = ~beep;

             //LED5 = ~LED5;
             LED4=0;
              delay_ms(5300);
              LED4=1;
              delay_ms(5300);                //接收到数据 后闪烁
         }
         else if(Rx_Buf[0]==2)
         {
             Rx_Buf[0] = 0;
            LED5 = ~LED5;
         }
    }
}
/*---------------
发送端
--------------*/

#include<reg51.h>
#include"240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1=P1^0;                     //发送按键
sbit KEY2=P1^1;
sbit KEY3=P1^2;
sbit KEY4=P1^3;
sbit beep=P3^3;
sbit LED6=P3^5;                     //发送数据时显示灯+接收到数据后的功能实现灯
sbit LED5 = P0^1;
sbit LED4 = P3^4;                //继电器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ms(uint z)
{
    uint y;
    while(z--)
        for(y=110;y>0;y--);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char Tx_Buf1[]={1};    //发送的信息1
     uchar Rx_Buf[32];      //接收到的数据暂存器,最多32字节数据
     init_NRF24L01();        //初始化
     LED6=1;                //初始灯6熄灭

    while(NRF24L01_Check())                    //检查不到24l01则报警
    {
        beep=0;
        delay_ms(200);
        beep=1;
        delay_ms(200);
    }
    while(1)
    {

        RX_Mode();
        {                  //接收模式
        if(Rx_Buf[0]==1)                               //若接收到对应的数据则实现对应功能
             {
                 Rx_Buf[0]=0;                //清空数据
                 LED5 = ~LED5;

               }
         }

        while(!nRF24L01_RxPacket(Rx_Buf))     //等待接收数据,返回1则接收到数据,在等待接收数据期间,可以随时变成发送模式
        {
            if(KEY1==0)                         //按了按键1,则变成发送模式,发送对应数据,发送完后变成接收模式
            {
                delay_ms(5);//消抖动
                if(KEY1==0)
                {
                     while(!KEY1);
                    TX_Mode();                         //发送模式
//                    SPI_WR_Reg(WRITE_REG + EN_RXADDR,1);
                    SPI_WR_Reg(WRITE_REG + RF_CH, 20);    //经我自已修改了发送频道后,只有频道1能接收,在2401.H里去掉了此句话

                    CE = 1;
                    Tx_Buf1[0]=1;                    //将1发送过去
                    nRF24L01_TxPacket(Tx_Buf1);        //发送命令数据
                    LED6=0;
                    delay_ms(300);
                    LED6=1;
                    delay_ms(300);                    //发送后LED1闪一下
                    break;                            //退出最近的循环,从而变回接收模式,这句关键
                 }
             }
             else if(KEY2==0)
             {
                delay_ms(5);//消抖动
                if(KEY2==0)
                {
                     while(!KEY2);
                    TX_Mode();                         //发送模式
                    SPI_WR_Reg(WRITE_REG + RF_CH, 40);    //经我自已修改了发送频道后,只有频道1能接收,在2401.H里去掉了此句话

                    CE = 1;
                    Tx_Buf1[0]=2;                    //将2发送过去
                    nRF24L01_TxPacket(Tx_Buf1);        //发送命令数据
                    LED6=0;
                    delay_ms(300);
                    LED6=1;
                    delay_ms(300);
                    break;                            //退出最近的循环,从而变回接收模式,这句关键
                 }
              }
              else if(KEY3==0)
              {
                delay_ms(5);//消抖动
                if(KEY3==0)
                {
                     while(!KEY3);
                    TX_Mode();                         //发送模式
                    SPI_WR_Reg(WRITE_REG + RF_CH, 60);    //经我自已修改了发送频道后,只有频道1能接收,在2401.H里去掉了此句话

                    CE = 1;
                    Tx_Buf1[0]=3;                    //将3发送过去
                    nRF24L01_TxPacket(Tx_Buf1);        //发送命令数据
                    LED6=0;
                    delay_ms(300);
                    LED6=1;
                    delay_ms(300);
                    break;                            //退出最近的循环,从而变回接收模式,这句关键
                 }
              }
              else if(KEY4==0)                         //按了按键8,则变成发送模式,发送对应数据,发送完后变成接收模式
              {
                delay_ms(5);//消抖动
                if(KEY4==0)
                {
                     while(!KEY4);
                    TX_Mode();                         //发送模式
                    SPI_WR_Reg(WRITE_REG + RF_CH, 80);    //经我自已修改了发送频道后,只有频道1能接收,在2401.H里去掉了此句话

                    CE = 1;
                    Tx_Buf1[0]=4;                    //将4发送过去
                    nRF24L01_TxPacket(Tx_Buf1);        //发送命令数据
                    LED6=0;
                    delay_ms(300);
                    LED6=1;
                    delay_ms(300);
                    break;                            //退出最近的循环,从而变回接收模式,这句关键
                 }
              }
         }
         if(Rx_Buf[0]==1)                               //若接收到对应的数据则实现对应功能
         {
             Rx_Buf[0]=0;                //清空数据
    //         beep = ~beep;

             //LED5 = ~LED5;
             LED4=0;
              delay_ms(5300);
              LED4=1;
              delay_ms(5300);                //接收到数据 后闪烁
         }
         else if(Rx_Buf[0]==2)
         {
             Rx_Buf[0] = 0;
            LED5 = ~LED5;
         }
    }
}

/*配置文件*/

#ifndef __NRF24L01_H__
#define __NRF24L01_H__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fr P5 = 0xC8;
sbit    CE        =P5^5;
sbit    CSN        =P2^4;
sbit    SCK        =P2^1;
sbit     MOSI    =P2^3;
sbit     MISO    =P2^2;
sbit    IRQ        =P3^2;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 uints TX address width
#define RX_ADR_WIDTH    5       // 5 uints RX address width
#define TX_PLOAD_WIDTH  32      // 32 uints TX payload
#define RX_PLOAD_WIDTH  32      // 32 uints TX payload
uchar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E7,0xE7,0xE7,0xE7,0xE7};    //本地地址
uchar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E7,0xE7,0xE7,0xE7,0xE7};    //接收地址

/************************************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             0xFF      // 保留

/*************************************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NRFReg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1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2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3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4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5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
           子函数集
---------------------------------*/

uchar NRF24SPI_Send_Byte(uchar dat);
uchar SPI_WR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Len);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Len);
u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uchar SPI_RD_Reg(uchar reg);
void init_NRF24L01(void);
void TX_Mode(void);
void RX_Mode(void);
void NRF_Send(void);
uchar NRF24L01_Check(void);

/*----------------------------------------------
        发送一字节[MOSI和MISO数据传递]
----------------------------------------------*/

uchar NRF24SPI_Send_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 (i = 0; i < 8; i++) //output 8-bit
    {
        //写入1位数据
        MOSI=(dat & 0x80);    //output 'uchar', MSB to MOSI
        dat<<=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读取1位数据
        SCK = 1;                       // Set SCK high..
        if (MISO){
             dat|= 1;
        }else{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dat &= 0xFE;
        }
        SCK = 0;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
    return(dat);                    // return read uchar
}
//----------------------------------------------
//延时n个10us
//----------------------------------------------
void Delay_n10us(uint n)
{
   for(;n>0;n--)
   {
        unsigned char a,b;
     for(b=1;b>0;b--)
         for(a=2;a>0;a--);
   }
}

/*----------------------------------------------
              NRF24L01检测是否存在
----------------------------------------------*/

uchar NRF24L01_Check(void)
{
    uchar bu[5]={0XA5,0XA5,0XA5,0XA5,0XA5};
    uchar bu1[5];
    uchar i;
    SPI_Write_Buf(WRITE_REG+TX_ADDR,bu,5);      //写入5个字节的地址.
    SPI_Read_Buf(TX_ADDR,bu1,5);              //读出写入的地址
    for(i=0;i<5;i++)if(bu1!=0XA5)break;
    if(i!=5)return 1;                               //NRF24L01不在位
    return 0;                                        //NRF24L01在位
}

/*----------------------------------------------
            NRF24L01初始化
----------------------------------------------*/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uchar buf[5]={0};
    Delay_n10us(10);
    CE = 0;            // chip enable
    CSN= 0;            // Spi disable

    SPI_Read_Buf(TX_ADDR, buf, TX_ADR_WIDTH);//debug 测试原来的本地地址:复位值是:0xE7 0xE7 0xE7 0xE7 0xE7

//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本地地址
//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写接收端地址

//
//    SPI_WR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频道0自动    ACK应答允许
//    SPI_WR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如果需要多频道可以参考Page21
//    SPI_WR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1a); // 设置自动重发时间和次数:500us + 86us, 10 retrans...
//    SPI_WR_Reg(WRITE_REG + RF_CH, 22);        //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    SPI_WR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32字节
//    SPI_WR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设置发射速率为1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
//  SPI_RD_Reg(WRITE_REG + EN_AA);
//  SPI_RD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  SPI_RD_Reg(WRITE_REG + RF_CH);
//  SPI_RD_Reg(WRITE_REG + RX_PW_P0);
//  SPI_RD_Reg(WRITE_REG + RF_SETUP);
}

/*----------------------------------------------
  函数:uchar SPI_Read(uchar reg)
  功能:NRF24L01的SPI时序,读取指定寄存器的内容
----------------------------------------------*/

uchar SPI_RD_Reg(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 CSN low, initialize SPI communication...
    NRF24SPI_Send_Byte(reg);            //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reg_val = NRF24SPI_Send_Byte(0);    // ..then read registervalue
    CSN = 1;                            // CSN high, terminate SPI communication
    return(reg_val);                    // return register value
}

/*----------------------------------------------
     函数:uchar SPI_Write(uchar reg)
     功能:NRF24L01的SPI时序,写入指定寄存器的内容
----------------------------------------------*/

uchar SPI_WR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char status;
    CSN = 0;                               // CSN low, init SPI transaction
    status = NRF24SPI_Send_Byte(reg);    // select register
    NRF24SPI_Send_Byte(value);          // ..and write value to it..
    CSN = 1;                               //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Len)
  功能: 用于读数据
  参数:reg:为寄存器地址
  pBuf:为待读出数据地址
  uchars:读出数据的个数
----------------------------------------------*/

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Len)
{
    uint status,i;
    CSN = 0;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 = NRF24SPI_Send_Byte(reg);   //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uchar
    for(i=0;i<Len;i++){
         pBuf = NRF24SPI_Send_Byte(0);
    }
    CSN = 1;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Len)
功能: 用于写数据
参数:reg:为寄存器地址
pBuf:为待写入数据地址
uchars:写入数据的个数
----------------------------------------------*/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Len)
{
    uint status,i;
    CSN = 0;                            //SPI使能
    status = NRF24SPI_Send_Byte(reg);
    for(i=0; i<Len; i++){
       NRF24SPI_Send_Byte(*pBuf);
         pBuf ++;
    }
    CSN = 1;                               //关闭SPI
    return(status);
}

/*----------------------------------------------
   函数:void SetRX_Mode(void)
   功能:数据接收配置
----------------------------------------------*/

void RX_Mode(void)
{
    uchar buf[5]={0};
    CE = 0;
    SPI_Read_Buf(TX_ADDR,buf, TX_ADR_WIDTH);    //debug 测试原来的本地地址:复位值是:0xE7 0xE7 0xE7 0xE7 0xE7
           //SPI_WR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3);//SPI_WR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    ,主接收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本地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写接收端地址
    SPI_WR_Reg(WRITE_REG + EN_AA, 0);                      //频道0自动    ACK应答允许
    SPI_WR_Reg(WRITE_REG + EN_RXADDR,0x01);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如果需要多频道可以参考Page21
    SPI_WR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0x1a);             //设置自动重发时间和次数:500us + 86us, 10 retrans...
    SPI_WR_Reg(WRITE_REG + RF_CH, 40);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SPI_WR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32字节
    SPI_WR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F);               //设置发射速率为2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SPI_WR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CE = 1;
    Delay_n10us(20); //200us
}

/*----------------------------------------------
  函数: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功能:数据读取后放入rx_buf接收缓冲区中
----------------------------------------------*/

u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
    uchar flag=0;
    uchar status;

    status=SPI_RD_Reg(NRFRegSTATUS);    //读取状态寄存其来判断数据接收状况

    if(status & 0x40)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CE=0;             //SPI使能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 read receive payload from RX_FIFO buffer
         flag =1;                                            //读取数据完成标志
    }
    SPI_WR_Reg(WRITE_REG+NRFRegSTATUS, status);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R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志
    return flag;
}

/*----------------------------------------------
  函数:void TX_Mode(void)
  功能:数据发送配置
----------------------------------------------*/

void TX_Mode(void)
{
    CE = 0;
    //SPI_WR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2);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本地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写接收端地址
    SPI_WR_Reg(WRITE_REG + EN_AA, 0);//0x01);                          //  频道0自动    ACK应答允许
    SPI_WR_Reg(WRITE_REG + EN_RXADDR,0);// 0x01);                      //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如果需要多频道可以参考Page21
    SPI_WR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0x1a);                     // 设置自动重发时间和次数:500us + 86us, 10 retrans...
//    SPI_WR_Reg(WRITE_REG + RF_CH, 40);                                //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SPI_WR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32字节
    SPI_WR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F);                           //设置发射速率为2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SPI_WR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CE = 1;
}

/*----------------------------------------------
  函数: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功能:发送tx_buf中数据
----------------------------------------------*/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
    CE = 0;            //StandBy I模式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装载接收端地址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 装载数据
    //SPI_WR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CE = 1;         //置高CE,激发数据发送
}

///************************************主函数************************************************************
//void NRF_Send(void)
//{
//  //static uint counter=0;
//  static uchar flag=0;
//
//   //TX_Mode();
//
//   //IntervalTimems(100);
//   if(flag==0)
//   {
//      flag=1;
//      //memcpy(TxBuf, "1234567890abcdefghij", 20);
//      nRF24L01_TxPacket(TxBuf);
//   }
//   else
//   {
//      flag=0;
//      //memcpy(TxBuf, "abcdefghij1234567890", 20);
//      nRF24L01_TxPacket(TxBuf);
//   }
//
//}

#endif   /*__NRF24L01_H__ */

RF24C01模块的收发端程序

网友A(2019-02-20):
程序备注得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B:
无线模块怎么接线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线模块怎么接线呢?

直接接到ISP接口上,你查看一下程序里申明与你的单片机ISP引脚相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