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串口应用问题

楼主(2019-02-19):
请教下面关于串口发送的问题,如下3个程序有什么区别?还请高手详细讲解一下。
这种芯片(STC12c5a60s2)的串口应用还有那些好的例子请贴出来共享一下呗(注本人菜鸟一
1
void send_uart1(uchar ck1)
{
SBUF=ck1;
while(TI==0);
TI=0;
}

2

void UartPrintASCII(unsigned char c)
{
    TI=0;
    SBUF=c;
    while(TI==0);
    TI=0;
}

3
void UartPrintf(unsigned char *p)
{
  while(*p)
  {
   SBUF=*(p++);
  while(TI==0)
  {
   ;
   ;
   ;
  };
  TI=0;
}
}

网友A:
例1和例2没有什么区别,例2的第一行TI=0;是赘句,但不影响功能,都是串口发送一个字节函数。例3是串口连续发送多字节函数,通常指针P指向某个数组,当数组元素发完while(*p)为假,即跳出循环,while(TI==0)花括号内的分号是为了获得短暂延时,实际应用中可有可无。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B:
对你可能有帮助,串口通讯数据协议中有校验。

串口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1和例2没有什么区别,例2的第一行TI=0;是赘句,但不影响功能,都是串口发送一个字节函数。例3是串口连续 ...

例三能举个例子吗?怎样发送数组不太明白啊

网友C:
瞎猜:例三最多只能发送256个吧。具体发送多少个,看实际应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例三能举个例子吗?怎样发送数组不太明白啊

二楼的兄弟说得比较清楚了,例三里面主要有个指针的概念,这个是C语言编程的一个难点,是其他高级语言所没有的,这个例子里指针实际指向了一个数组,它在程序里体现为一段连续的存储空间,所以配合一个循环语句你就可以把这段存储空间的字节内容挨个送给串口输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例1和例2没有什么区别,例2的第一行TI=0;是赘句,但不影响功能,都是串口发送一个字节函数。例3是串口连续 ...

说的很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