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测温芯片DS18B20.H头文件驱动程序下载

楼主(2019-02-19):
C51测温芯片DS18B20驱动程序,包含.C和.H文件,在自己的project里添加这两个文件,并在main函数中调用“DS18B20_Read_Temperature()”函数即可获得温度(℃)数据!

DS18B20.H头文件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fndef __DS18B20_H_
#define __DS18B20_H_

#include <STC15F2K60S2.H>                //STC15W单片机芯片硬件定义头文件
#include <stdio.h>                                   //单片机C语言头文件
#include <stdlib.h>                                  //单片机C语言头文件
#include <ctype.h>                                   //单片机C语言头文件
#include <string.h>                                  //单片机C语言头文件
#include <float.h>                                  //单片机C语言头文件
#include <absacc.h>                                  //单片机C语言头文件
#include <math.h>                                  //单片机C语言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单片机C语言头文件

  12. //定义对应 < *.C > 程序中的常数(同时供其它C模块调用)

  13. //以外部变量声明对应 < *.C > 程序中全局变量(同时供其它C模块调用)

//以外部函数声明对应C程序中的函数(同时供其它C模块调用)
extern void Delay_15us(unsigned int N);
extern unsigned char DS18B20_Init(void);
extern unsigned char DS18B20_Read_Byte(void);
extern void DS18B20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Write_Data);
extern signed int DS18B20_Read_Temperature(void);

#endif

#include "DS18B20.H"

sbit DS18B20_DQ=P1^5;

void Delay_15us(unsigned int N);
unsigned char DS18B20_Init(void);
unsigned char DS18B20_Read_Byte(void);
void DS18B20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Write_Data);
signed int DS18B20_Read_Temperature(void);

unsigned char T_Signed_Flag;//温度符号标志位:0为正温度,1为负温度。

//STC15W56S4 @11.0592MHz 1T (由stc-isp-15xx-v6.85H生成)
void Delay_15u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char i;
                do
    {
            i = 39;
            while (--i);
    }while(--N);
}

//DS18B20初始化
//返回1时DS18B20有响应,返回0时DS18B20无响应,
unsigned char DS18B20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Temp_Count;
    P6M0&=0xdf;
          P6M1&=0xdf;
          DS18B20_DQ=1;
    DS18B20_DQ=0;
    Delay_15us(48);//延时720μS。最小=480μS,最大=960μS
    DS18B20_DQ=1;
    Delay_15us(3);//延时45μS。最小=15,最大=60μS

    Delay_15us(3);//延时45μS。在45μS+45μS=90μS处检测DS18B20响应
    if (DS18B20_DQ==0)
    {
                        //DS18B20有响应
        Temp_Count=200;
        while (DS18B20_DQ==0)
        {
            Delay_15us(1);
            Temp_Count--;
            if (Temp_Count==0)
                return 0;
        }
        return 1;
    }
    else
    {
        //DS18B20无响应
        return 0;
    }

}

//主机从DS18B20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DS18B20_Read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Read_Data,i;
    Read_Data=0;
    for(i=0;i<8;i++)
    {
        DS18B20_DQ=0;//主机拉低
        Read_Data>>=1;//移位(低位在前)并兼有延时1μS以上功能
        DS18B20_DQ=1;//主机拉高(电阻上拉)
        Delay_15us(1);//延时15μS
        if (DS18B20_DQ==1)//主机读数据
        {
            Read_Data|=0x80;//合成字节数据
        }
        Delay_15us(8);//延时120μS

    }
    return Read_Data;
}

//主机向DS18B20写一个字节
void DS18B20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Write_Data)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DS18B20_DQ=0;
        _nop_();_nop_();_nop_();
        if ((Write_Data&0x01)==1)
        {
            DS18B20_DQ=1;
        }
        Delay_15us(7);//延时105μS
        DS18B20_DQ=1;
        Write_Data>>=1;//略微延时大于1μS
    }
    Delay_15us(7);//延时105μS
}

/*读取温度
1、在DS18B20测温范围内,以温度扩大10倍返回带符号整形数。
   例如返回+203时:实际温度为:+20.3℃
         例如返回 -96时:实际温度为:- 9.6℃
2、当DS18B20没有接入或损坏时返回-3000

*/
signed int DS18B20_Read_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int Temp_Value;
    signed int Temperature_Value;
    unsigned char DS18B20_Flag;
                float T_F_Value;
    unsigned char T_H_Byte,T_L_Byte;

    DS18B20_Flag=DS18B20_Init();                 //设备复位
    if (DS18B20_Flag==0)                                                //判断DS18B20是否有响应
                        return -3000;                                                                        //DS18B20无响应,返回-300
                DS18B20_Write_Byte(0xCC);                                //跳过ROM命令
    DS18B20_Write_Byte(0x44);                                //启动转换命令
    Delay_15us(50000);//延时

    DS18B20_Flag=DS18B20_Init();                //设备复位
    if (DS18B20_Flag==0)                                                //判断DS18B20是否有响应
                        return -3000;                                                                        //DS18B20无响应,返回-300
    DS18B20_Write_Byte(0xCC);                                //跳过ROM命令
    DS18B20_Write_Byte(0xBE);                                //读暂存存储器命令
    T_L_Byte = DS18B20_Read_Byte();        //读温度低字节
    T_H_Byte = DS18B20_Read_Byte();        //读温度高字节
                if ((T_H_Byte&0xfc)!=0)                                  //判断温度符号
    {
        T_Signed_Flag=1;                                                //1为负温度
        Temp_Value=T_H_Byte;
        Temp_Value=(Temp_Value<<8)+T_L_Byte;
        Temp_Value=(~Temp_Value+1);//取反加1(负数的补码即负数的数值)

                                T_F_Value=Temp_Value;                                //转成浮点数(准备乘小数)
        T_F_Value=T_F_Value*0.0625*10;//乘小数(1/16)并扩大10倍
        Temp_Value=T_F_Value;                                        //转换成无符号整形(取整)
                                Temperature_Value=-Temp_Value;//转换成有符号整形数(负数)

                                return Temperature_Value;
    }
    else
    {
                        T_Signed_Flag=0;//0为正温度
                        Temp_Value=T_H_Byte;
                        Temp_Value=((Temp_Value<<8)+T_L_Byte);

                        T_F_Value=Temp_Value;                                        //转成浮点数(准备乘小数)
                        T_F_Value=T_F_Value*0.0625*10;//乘小数(1/16)并扩大10倍
                        Temp_Value=T_F_Value;                                //转换成无符号整形(取整)

                        Temperature_Value=Temp_Value;//转换成有符号整形数(正数)

                        return Temperature_Value;
    }

}

网友A:
        #include <STC15F2K60S2.H>  P6M1&=0xdf;           DS18B20_DQ=1;

网友A:
这个头文件和这两个端口是什么意思呀。89c51要怎么改才可以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头文件和这两个端口是什么意思呀。89c51要怎么改才可以用呀。

头文件是STC15单片机用的,所以这个文件就没有放进压缩包了,51不能用的话改成51单片机可用的头文件即可。P6M1&=0xdf是初始化单片机IO口P6的,因为我用的P1口所以这句话没用(....忘记删掉了233)。在压缩包里的.c文件里面第二行是sbit DS18B20_DQ=P1^5,即我用单片机P15口来连接DS18B20的DQ脚,通过单片机赋值1或0来控制测温芯片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头文件和这两个端口是什么意思呀。89c51要怎么改才可以用呀。

89c51使用的话,假设你接P15口,那么把P6M0和P6M1改成P1M0和P1M1【&=0xdf(1101 1111)是将P1口的第六位即P15口清零设置成准双向口】,并在main函数中调用“DS18B20_Read_Temperature()”函数即可获得温度(℃)数据。

网友B(2024-06-19):
引用 楼主:
头文件是STC15单片机用的,所以这个文件就没有放进压缩包了,51不能用的话改成51单片机可用的头文件即可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