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花样流水灯高级版(附源代码电路图)

楼主(2019-02-20):
下面是我做的第二个系统花样流水灯高级版(附源代码电路图),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下载看看 实现了10几种灯效 一共700多行代码

电路原理图如下:

/*****************************
*项目:花样流水灯(高级版)*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reg52.h
#include<intrins.h> //包含头文件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unsigned int的新名字为 uint 它是一个整?
#define on  0
#define off 1
sbit d1 = P1^0;
sbit d2 = P1^1;
sbit d3 = P1^2;
sbit d4 = P1^3;
sbit d5 = P1^4;
sbit d6 = P1^5;
sbit d7 = P1^6;
sbit d8 = P1^7;
void delay(uint xms)        //声明延时函数         uint 延时约多少xms毫秒
{
        uint i,j;           //他为i和j
        for(i=xms;i>0;i--)                      //i=xms即延时约xms毫秒
                for(j=112;j>0;j--);       //j=112,每次延时过后减一 减完后跳出循环
}
void main()           //main(他的名字)函数
{
        int i = 0; //定义i的初值等于零
        int a = 0;//定义a的初值等于零
        int b = 0;//定义b的初值等于零
        int c = 0;//定义c的初值等于零
        while(1)//whlie函数非零就循环 零就不循环
  {

                        P1 = 0xfe;         //点了p1的第一个灯  也就是 1111 1110 最后一位是p1^0
                        for(i = 0;i<8;i++) //如果i=0 i每次循环+1 当i小于8就跳出循环继续运行后面的
                  {
                        delay(200);        //延时0.2秒
                        P1 = P1 << 1;     // p1向左移动一位
      P1 = P1 | 0X01;   /*p1 或 0000 0001 只有加了这个才可以进行灯的移动 没加这个会灯依次亮起来 如果1111 1110
                         他左移动一位就是1111 1100这时就会有两个灯亮起来(p1^0和p1^1) 如果是他移动了一位就要
                                                 给他加个0000 0001 使它后面那一位变成1 因为当0或1的时候就会变成0.这样就实现了位移*/
                  }
                        P1=0xff;                 //p1=1111 1111 全部灯熄灭

                        delay(1000);       //延时1秒钟
                        for(b = 0;b<8;b++) //如果b=0 b每次循环+1 当b小于8就跳出循环继续运行后面的
                  {
                        delay(200);         //延时0.2秒
                        P1 = 0x55;          //p1的双数灯亮起 01010101
      P1 = P1 << 2;       //p1像左边移动两位原理同上这里不多做解释
      P1 = P1 | 0x01;                        //同上
                        }
                        P1 = 0xff;          //同上

                        delay(1000);        //以下原理和上面一样只是方向与上面两段相反
                        P1 = 0xaa;
      for(c=0;c<8;c++)
      delay(200);
      P1 = P1 >> 2;
      P1 = P1|80;
                        P1 = 0xff;

                        delay(1000);
                        P1 = 0x7f;
                        for(a = 0;a<8;a++)
                  {
                        delay(200);
                        P1 = P1 >> 1;
      P1 = P1 | 0X80;
                  }
                        P1=0xff;
//第二段就源码
//第一部分单数亮一秒后熄灭
                        delay(1000); //延时一秒后灯一亮0.5秒熄灭
                         d1 = on;
                        delay(500);
                         d1 = off;

                        delay(1000);//延时一秒后灯三亮0.5秒熄灭?
                         d3 = on;
                        delay(500);
                         d3 = off;

                        delay(1000);//延时一秒后灯五亮0.5秒熄灭
                         d5 = on;
                        delay(500);
                         d5 = off;

                        delay(1000);//延时一秒后灯七亮0.5秒熄灭
                         d7 = on;
                        delay(500);
                         d7 = off;
//第二部分双数亮0.5秒
                                                delay(1000); //原理同第一部分
                         d2 = on;
                        delay(500);
                         d2 = off;

                        delay(1000);
                         d4 = on;
                        delay(500);
                         d4 = off;

                        delay(1000);
                         d6 = on;
                        delay(500);
                         d6 = off;

                        delay(1000);
                         d8 = on;
                        delay(500);
                         d8 = off;

//第三段 单数闪烁三次与双数闪烁三次 7 8各闪一次
      delay(1000);
      d1 = on;
      d3 = on;
      d5 = on;

                        delay(500);
                        d1 = off;
      d3 = off;
      d5 = off;

                        delay(500);
                        d1 = on;
      d3 = on;
      d5 = on;

                        delay(500);
                        d1 = off;
      d3 = off;
      d5 = off;

                        delay(500);
                        d1 = on;
      d3 = on;
      d5 = on;

                        delay(500);
                        d1 = off;
      d3 = off;
      d5 = off;

                        delay(1000);
                        delay(500);
                        d2 = on;
      d4 = on;
      d6 = on;

                        delay(500);
                        d2 = off;
      d4 = off;
      d6 = off;

                        delay(500);
                        d2 = on;
      d4 = on;
      d6 = on;

                        delay(500);
                        d2 = off;
      d4 = off;
      d6 = off;

                        delay(500);
                        d2 = on;
      d4 = on;
      d6 = on;

                        delay(500);
                        d2 = off;
      d4 = off;
      d6 = off;

                        delay(1000);
                        d7 = on;
                        delay(500);
                        d7 = off;
                        delay(1000);
                        d8 = on;
                        delay(500);
                        d8 = off;
//第四部分点了全部一个闪一秒后在熄灭
                        delay(1000);
                        d1 = on;
      d2 = on;
      d3 = on;
                        d4 = on;
      d5 = on;
      d6 = on;
      d7 = on;
                        d8 = on;
      delay(500);
                        d8 = on;
                        delay(500);
                        d1 = on;
      d2 = on;
      d3 = on;
                        d4 = on;
      d5 = on;
      d6 = on;
      d7 = on;
                        d8 = on;
                        d8 = off;
                        delay(500);
                        d1 = on;
      d2 = on;
      d3 = on;
                        d4 = on;
      d5 = on;
      d6 = on;
      d7 = on;
                        d8 = off;
                        d8 = off;
                        delay(500);
                        d1 = on;
      d2 = on;
      d3 = on;
                        d4 = on;
      d5 = on;
      d6 = on;
      d7 = off;
                        d8 = off;
                        d8 = off;
                        delay(500);
                        d1 = on;
      d2 = on;
      d3 = on;
                        d4 = on;
      d5 = on;
      d6 = off;
      d7 = off;
                        d8 = off;
                        d8 = off;
                        delay(500);
                        d1 = on;
      d2 = on;
      d3 = on;
                        d4 = on;
      d5 = off;
      d6 = off;
      d7 = off;
                        d8 = off;
                        d8 = off;
                        delay(500);
                        d1 = on;
      d2 = on;
      d3 = on;
                        d4 = off;
      d5 = off;
      d6 = off;
      d7 = off;
                        d8 = off;
                        d8 = off;
                        delay(500);
                        d1 = on;
      d2 = on;
      d3 = off;
                        d4 = off;
      d5 = off;
      d6 = off;
      d7 = off;
                        d8 = off;
                        d8 = off;
                        delay(500);
                        d1 = on;
      d2 = off;
      d3 = off;
                        d4 = off;
      d5 = off;
      d6 = off;
      d7 = off;
                        d8 = off;
                        d8 = off;
                        delay(1000);
                        d1 = on;
      d2 = on;
      d3 = on;
                        d4 = on;
      d5 = on;
      d6 = on;
      d7 = on;
                        d8 = on;
      delay(500);
                        d1 = off;
      d2 = on;
      d3 = on;
                        d4 = on;
      d5 = on;
      d6 = on;
      d7 = on;
                        d8 = on;
                        delay(500);
                        d1 = off;
      d2 = off;
      d3 = on;
                        d4 = on;
      d5 = on;
      d6 = on;
      d7 = on;
                        d8 = on;
                        delay(500);
                        d1 = off;
      d2 = off;
      d3 = off;
                        d4 = on;
      d5 = on;
      d6 = on;
      d7 = on;
                        d8 = on;
                        delay(500);
                        d1 = off;
      d2 = off;
      d3 = off;
                        d4 = off;
      d5 = on;
      d6 = on;
      d7 = on;
                        d8 = on;
                        delay(500);
                        d1 = off;
      d2 = off;
      d3 = off;
                        d4 = off;
      d5 = off;
      d6 = on;
      d7 = on;
                        d8 = on;
                        delay(500);
                        d1 = off;
      d2 = off;
      d3 = off;
                        d4 = off;
      d5 = off;
      d6 = off;
      d7 = on;
                        d8 = on;
                        delay(500);
                        d1 = off;
      d2 = off;
      d3 = off;
                        d4 = off;
      d5 = off;
      d6 = off;
      d7 = off;
                        d8 = on;
                        delay(500);
                        d1 = off;
      d2 = off;
      d3 = off;
                        d4 = off;
      d5 = off;
      d6 = off;
      d7 = off;
                        d8 = off;

                        delay(1000);
                        d1 = on;
      d2 = on;
      d3 = on;
                        d4 = on;
      d5 = on;
      d6 = on;
      d7 = on;
                        d8 = on;
                        delay(500);
                        d1 = off;
      d2 = off;
      d3 = off;
                        d4 = off;
      d5 = off;
      d6 = off;
      d7 = off;
                        d8 = off;
                        delay(500);
                        d1 = on;
      d2 = on;
      d3 = on;
                        d4 = on;
      d5 = on;
      d6 = on;
      d7 = on;
                        d8 = on;
                        delay(500);
                        d1 = off;
      d2 = off;
      d3 = off;
                        d4 = off;
      d5 = off;
      d6 = off;
      d7 = off;
                        d8 = off;
                        delay(500);
                        d1 = on;
      d2 = on;
      d3 = on;
                        d4 = on;
      d5 = on;
      d6 = on;
      d7 = on;
                        d8 = on;
                        delay(500);
                        d1 = off;
      d2 = off;
      d3 = off;
                        d4 = off;
      d5 = off;
      d6 = off;
      d7 = off;
                        d8 = off;
                        delay(500);
                        d1 = on;
      d2 = on;
      d3 = on;
                        d4 = on;
      d5 = on;
      d6 = on;
      d7 = on;
                        d8 = on;
                        delay(500);
                        d1 = off;
      d2 = off;
      d3 = off;
                        d4 = off;
      d5 = off;
      d6 = off;
      d7 = off;
                        d8 = off;
                        delay(500);
                        d1 = on;
      d2 = on;
      d3 = on;
                        d4 = on;
      d5 = on;
      d6 = on;
      d7 = on;
                        d8 = on;
                        delay(500);
                        d1 = off;
      d2 = off;
      d3 = off;
                        d4 = off;
      d5 = off;
      d6 = off;
      d7 = off;
                        d8 = off;
                        delay(1000);

                        d1 = on;
      d2 = off;
      d3 = on;
                        d4 = off;
      d5 = on;
      d6 = off;
      d7 = on;
                        d8 = off;
                        delay(500);
                        d1 = off;
      d2 = off;
      d3 = off;
                        d4 = off;
      d5 = off;
      d6 = off;
      d7 = off;
                        d8 = off;
                        delay(500);
                        d1 = on;
      d2 = off;
      d3 = on;
                        d4 = off;
      d5 = on;
      d6 = off;
      d7 = on;
                        d8 = off;
                        delay(500);

                        d1 = on;
      d2 = off;
      d3 = on;
                        d4 = off;
      d5 = on;
      d6 = off;
      d7 = on;
                        d8 = off;
                        delay(500);
                        d1 = off;
      d2 = off;
      d3 = off;
                        d4 = off;
      d5 = off;
      d6 = off;
      d7 = off;
                        d8 = off;
                        delay(500);
                        d1 = on;
      d2 = off;
      d3 = on;
                        d4 = off;
      d5 = on;
      d6 = off;
      d7 = on;
                        d8 = off;
                        delay(500);

                        d1 = on;
      d2 = off;
      d3 = on;
                        d4 = off;
      d5 = on;
      d6 = off;
      d7 = on;
                        d8 = off;
                        delay(500);
                        d1 = off;
      d2 = off;
      d3 = off;
                        d4 = off;
      d5 = off;
      d6 = off;
      d7 = off;
                        d8 = off;
                        delay(500);
                        d1 = on;
      d2 = off;
      d3 = on;
                        d4 = off;
      d5 = on;
      d6 = off;
      d7 = on;
                        d8 = off;
                        delay(500);

                        d1 = off;
      d2 = on;
      d3 = off;
                        d4 = off;
      d5 = off;
      d6 = off;
      d7 = on;
                        d8 = off;
                        delay(500);
                        d1 = off;
      d2 = off;
      d3 = off;
                        d4 = off;
      d5 = off;
      d6 = off;
      d7 = off;
                        d8 = off;
                        delay(500);
                        d1 = off;
      d2 = on;
      d3 = off;
                        d4 = off;
      d5 = off;
      d6 = off;
      d7 = on;
                        d8 = off;
                        delay(500);
                        d1 = off;
      d2 = off;
      d3 = off;
                        d4 = off;
      d5 = off;
      d6 = off;
      d7 = off;
                        d8 = off;
                        delay(500);
                        d1 = off;
      d2 = on;
      d3 = off;
                        d4 = off;
      d5 = off;
      d6 = off;
      d7 = on;
                        d8 = off;
                        delay(500);
                        d1 = off;
      d2 = off;
      d3 = off;
                        d4 = off;
      d5 = off;
      d6 = off;
      d7 = off;
                        d8 = off;
                        delay(500);
                        d1 = off;
      d2 = on;
      d3 = off;
                        d4 = off;
      d5 = off;
      d6 = off;
      d7 = on;
                        d8 = off;
                        delay(500);
                        d1 = off;
      d2 = off;
      d3 = on;
                        d4 = off;
      d5 = off;
      d6 = on;
      d7 = off;
                        d8 = off;
                        delay(500);
                        d1 = off;
      d2 = off;
      d3 = off;
                        d4 = off;
      d5 = off;
      d6 = off;
      d7 = off;
                        d8 = off;
                        delay(500);
                        d1 = off;
      d2 = off;
      d3 = on;
                        d4 = off;
      d5 = off;
      d6 = on;
      d7 = off;
                        d8 = off;
                        delay(500);
                        d1 = off;
      d2 = off;
      d3 = on;
                        d4 = off;
      d5 = off;
      d6 = on;
      d7 = off;
                        d8 = off;
                        delay(500);
                        d1 = off;
      d2 = off;
      d3 = off;
                        d4 = off;
      d5 = off;
      d6 = off;
      d7 = off;
                        d8 = off;
                        delay(500);
                        d1 = off;
      d2 = off;
      d3 = on;
                        d4 = off;
      d5 = off;
      d6 = on;
      d7 = off;
                        d8 = off;
                        delay(500);
                        d1 = off;
      d2 = off;
      d3 = on;
                        d4 = off;
      d5 = off;
      d6 = on;
      d7 = off;
                        d8 = off;
                        delay(500);
                        d1 = off;
      d2 = off;
      d3 = off;
                        d4 = off;
      d5 = off;
      d6 = off;
      d7 = off;
                        d8 = off;
                        delay(500);
                        d1 = off;
      d2 = off;
      d3 = on;
                        d4 = off;
      d5 = off;
      d6 = on;
      d7 = off;
                        d8 = off;

                        delay(500);
                        d1 = off;
      d2 = off;
      d3 = off;
                        d4 = on;
……………………

楼主:
嗯呐以后为更新更多入门教程的

楼主:
好的好的一起加油吧 可以加一下群 有很多源码

网友A:
好好学习,天天,加油向上

网友B:
能给个流水从led4,led5向两边扩散的程序吗?

网友C(2019-05-09):
这个流水灯花样挺多的,想要。

网友D(2020-04-17):
谢谢分享,代码能用更简洁、高效的方式那就更好了

网友E(2020-12-22):
这个可以用来做呼吸灯吗

网友F(2021-03-30):
感谢分享,51入门从点灯开始

网友G:
好厉害,有没有点阵流水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