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单片机31管脚那两个电容为22,它单位是什么?

楼主(2019-02-20):
103单片机31管脚那两个电容为22,有谁知道它单位是什么吗

网友A:
晶振的匹配电容吧?

网友A:
如果是晶振的匹配电容,单位是pF。1(微法) =1000nF(纳法) ,1(纳法)=1000pF(皮法)。 一般单位省略表示为pF

网友B:
如果是与晶振连接的,就是皮法单位。

网友C:
#在这里快引脚XTAL1和XTAL2速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的匹配电容吧?

嗯,对的,就是晶振的匹配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晶振的匹配电容,单位是pF。1(微法) =1000nF(纳法) ,1(纳法)=1000pF(皮法)。 一般单位省略表示为pF

额,谢谢,谢谢

网友D:
我觉得应该是pf

网友E:
pF,一般是15pF~33pF之间

网友F:
单位是PF

网友G:
肯定是pf啊小老弟

网友H:
应该是晶振的匹配电容吧,22PF的

网友I:
一般取值要小于47pf,典型取值30pf

网友J(2019-07-18):
22p 晶振匹配电容, 对应频率不同 所用的电容大小也不同

网友K:
22PF应该是启振电容,从6M 到 30M,用22PF做起振电容我试过都没问题.

网友L:
晶振的起振电容都是用pF的,从几pF到几十pF吧,举例来讲:
当负载电容是10pF时 震荡电路所出的频率就可能会是4.0003MHz
当负载电容是20pF时 震荡电路所出的频率就可能会是3.9997MHz

网友M:
一般用的是pf

网友N:
晶振旁边一般都是pF的匹配电容

网友O:
22pf  (俗称22皮法)换算关系:
1F(法)=10^3mF(毫法)=10^6uF(微法)=10^9nF(纳法)=10^12pF(皮法)
所以:1uF(微法)=10^3nF(纳法)=10^6pF(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