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151串口通信程序

楼主(2019-02-20):
最近学习开发STM8 MCU,,刚入手这颗MCU,对很多功能不太了解,只能一边开发一边学习,记录一下学习过程,如有错误的地方,敬请指正。

MCU:STM8L151K4
环境:IAR FOR STM8

#include "uart.h"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string.h>

void UARTInit(void)
{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3,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TXD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2, GPIO_Mode_In_PU_No_IT);//RXD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USART1, ENABLE);
    USART_DeInit(USART1);       //复位UART1

        USART_Init(USART1, (u32)115200,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StopBits_1, USART_Parity_No, 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USART_ITConfig( 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 //开启接收中断
//        USART_ITConfig( USART1,  USART_IT_TC, DISABLE ); //关闭传输完成中断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

/*
* 函数介绍: 发送一个字节
* 输入参数: 需要发送的数据
* 返回值:   无
*/
void UARTSendData(u8 data){

        USART_SendData8(USART1, data);
         /* 等待传输结束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void UARTSendBuf(u8* Data, u16 len){
        u16 i = 0;
        for(; i<len ;i++)
                UARTSendData(Data[i]);
}

/*
* 函数介绍: 发送任意字符串
* 输入参数: 变参
* 返回值:   无
*/
void UARTSendString(char *format, ...)
{
        char strBuf[64];
        va_list ap;   //初始化指向可变参数列表的指针
        va_start(ap, format);  //将第一个可变参数的地址赋给ap,即ap指向可变参数列表的开始
        vsprintf(strBuf, format, ap); //将参数ap和format进行转化形成格式化字符串,即可以显示的字符串
        strBuf[63] = 0;
        UARTSendBuf(strBuf, strlen(strBuf));
        va_end(ap);
}

/*
* 函数介绍: 接收一个字节
* 输入参数: 无
* 返回值:   USART1_RX_BUF,接收的数据
*/
u8 UARTReceiveByte(void)
{

     u8 USART1_RX_BUF;

      /* 等待接收完成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RESET);

         USART1_RX_BUF = USART_ReceiveData8(USART1);

         return  USART1_RX_BUF;

}

/*
* 函数名:itoa
* 描述  :将整形数据转换成字符串
* 输入  :-radix =10 表示10进制,其他结果为0
*         -value 要转换的整形数
*         -buf 转换后的字符串
*         -radix = 10
* 输出  :无
* 返回  :无
* 调用  :被USART1_printf()调用
*/
static char *itoa(int value, char *string, int radix)
{
    int     i, d;
    int     flag = 0;
    char    *ptr = string;

    /* This implementation only works for decimal numbers. */
    if (radix != 10)
    {
        *ptr = 0;
        return string;
    }

    if (!value)
    {
        *ptr++ = 0x30;
        *ptr = 0;
        return string;
    }

    /* if this is a negative value insert the minus sign. */
    if (value < 0)
    {
        *ptr++ = '-';
        /* Make the value positive. */
        value *= -1;
    }

    for (i = 10000; i > 0; i /= 10)
    {
        d = value / i;

        if (d || flag)
        {
            *ptr++ = (char)(d + 0x30);
            value -= (d * i);
            flag = 1;
        }
    }

    /* Null terminate the string. */
    *ptr = 0;

    return string;

} /* NCL_Itoa */

/*
* 函数名:UART1_printf
* 描述  :格式化输出,类似于C库中的printf,但这里没有用到C库
* 输入  :-UARTx 串口通道,这里只用到了串口1,即UART1
*           -Data   要发送到串口的内容的指针
*             -...    其他参数
* 输出  :无
* 返回  :无
* 调用  :外部调用
*         典型应用  UART1_printf( \"\r\n this is a demo \r\n\" );
*                   UART1_printf(  \"\r\n %d \r\n\", i );
*                   UART1_printf(  \"\r\n %s \r\n\", j );
*/
void UART1Printf(u8 *Data , ...)
{
    const char *s;
    int d;
    char buf[16];
    va_list ap;
    va_start(ap, Data);

    while ( *Data != 0)     // 判断是否到达字符串结束符
    {
        if ( *Data == 0x5c )  //'\'
        {
            switch ( *++Data )
            {
                case 'r':                                     //回车符
                    USART_SendData8(USART1, 0x0d);
                    Data ++;
                break;

                case 'n':                                     //换行符
                    USART_SendData8(USART1, 0x0a);
                    Data ++;
                break;

                default:
                    Data ++;
                break;
            }
        }
        else if ( *Data == '%')
        {                   //
            switch ( *++Data )
            {
                case 's':                       //字符串
                s = va_arg(ap, const char *);
                for ( ; *s; s++)
                {
                    USART_SendData8(USART1, *s);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Data++;
                break;
                case 'd':   //十进制
                    d = va_arg(ap, int);
                    itoa(d, buf, 10);
                for (s = buf; *s; s++)
                {
                    USART_SendData8(USART1, *s);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Data++;
                break;
                default: Data++;
                break;
            }
        } /* end of else if */
        else USART_SendData8(USART1, *Data++);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网友A:
STM8L151串口通信程序,非常实用。串口通讯,确实少不了。

网友B(2019-05-13):
STM8L151串口通信程序,非常实用。串口通讯,确实少不了,Niex

网友C(2019-12-22):
您好,这个压缩包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