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存储器地址自动强制回零(复位)?

楼主:
为了避免地址的空运行,当数据输出完成后使地址强制复位回零,重复循环输出数据。如图方案怎么就不行呢?

网友A(2019-02-21):
能把电原理图发出来吗?

网友B:
当地址A[3..0]=1010时,OUT=1输出复位信号,连接到cd4520的7和15脚(RESET)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地址A[3..0]=1010时,OUT=1输出复位信号,连接到cd4520的7和15脚(RESET)

我就是这样(给5,15脚加高电位输出复零)做的呀!还是不行!!

网友C:
就是箭头所指位置!串3K(保安全)加+12V(这个+12V来自数据输出端的一个专门引脚,这个引脚高电平时给4520的7,15脚加+12V),输出确实复位了(00000000)可就是不安设定循环变化呀?也就是说这个高电平到来之前还有干扰高电平!!4520提前复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地址A[3..0]=1010时,OUT=1输出复位信号,连接到cd4520的7和15脚(RESET)

      “复位信号”的电平高度达不到
CD4520对高电平的要求,我现在是加了两级12V供电电压的反相器,
      有什么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C:
原因或许是数据输出还有随机的高电平出现,在写程序前先把所有地址的数据输出端快速清零,使数据输出全部置低电平

网友D:
我以為 .....
原因1.CD4520 VCC 12V , RAM6116 VCC 5V....恐怕會有問題。。。。
原因2。CD4520 CLK。。有雜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地址A[3..0]=1010时,OUT=1输出复位信号,连接到cd4520的7和15脚(RESET)

    地址输出的高电平只有3.6V,达不到4520的7,15脚禁止电平,看来还要转换一下电平?
    如果降低4520的Vcc可不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以為 .....
原因1.CD4520 VCC 12V , RAM6116 VCC 5V....恐怕會有問題。。。。
原因2。CD4520 CLK。。 ...

我觉得主要应该是第一个原因,6116数据端低电平8mV,高电平3.6V。两级反相器转换后输出低电平8mV,高电平8.0V

网友C(2019-03-23):
引用 网友D:
我以為 .....
原因1.CD4520 VCC 12V , RAM6116 VCC 5V....恐怕會有問題。。。。
原因2。CD4520 CLK。。 ...

我觉得主要就是您说的1,电平不匹配

网友D:
CD4520 VCC 12V , 改用 CD4520 VCC 5V
5.1K 電阻改用 0-100歐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