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使用 这个void Disp_1602()函数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
请问这个void Disp_1602()函数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刚学单片机也没有c语言基础,求助

网友A(2019-02-20):
LCD1602显示函数,不了解上坛子看看视频,太基础的东西

网友B:
LCD1602显示函数,注释介绍的很清楚啦

网友C:
还是先有点基本基础比较好点,不然学这个太吃力且会失去兴趣。基础先学简单数电、简单模电、C语言基础,最好有学友,最好有个老师。

网友D(2019-04-23):
这个是显示函数

网友E:
lcd显示函数

网友F:
是个显示函数,输入参数分别是1602屏幕的行和列的位置,你要显示的内容指针,还有你要显示的字的个数

网友G:
可以先找个教程看一下,LCD1602很基础的应用,任何一本单片机的书或者视频都有的哦

网友H:
void Disp_1602()函数是显示函数  可以去百度下lcd1602的数据手册看看

网友I:
注释不是写得很清楚了吗,就是Display函数,x为要显示数据的行,y则为列,指针为显示内容,后面那个就是显示几位,例如要显示指针的前两位就写2

网友J:
LCD1602显示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