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UNO 驱动 SMS0801D段式液晶显示模块

楼主(2019-02-20):
1. 代码为纯源码;
2. 代码为本人原创;
3. 转载,请注明出处;
4. 机械设计一名,粗陋之处,各位高手请无视;
unsigned char ChuShiHua[] = {0xfc, 0xfc, 0x02, 0xfc, 0xfc, 0x02, 0xfc, 0xfc};
unsigned char Di_pin = 8;   //连接到
unsigned char Clk_pin = 9;
unsigned char KaiShi = 7;
unsigned char TingZhi = 3;
unsigned char Qing = 2;
unsigned char TestFlag = 0;
unsigned char DisLCD[]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void QingLing(void);
void ZhuanHuan(void);
char m, s;
char hx[] = {0, 0, 0, 0};
char mx[] = {0, 0};
char sx[] = {0, 0};
int h;
//-------------------------------------------------------------------------------
//数码笔段定义:  8字的最上面一笔段为A笔段,顺时针方向依次为BCDEF笔段,中间的是G笔段
//数码笔段顺序:  D76543210
//                ABCDEFGX
//unsigned char LCDbianma[] = {0xFC, 0x60, 0xDA, 0xF2, 0x66, 0xB6, 0xBE, 0xE0, 0xFE, 0xF6, 0x00, 0x02}; //,0x9C,0xCE,0x9E,0x8E};
//                            0    1    2    3    4     5   6     7   8     9   空格  -          C   P     E   F
//-------------------------------------------------------------------------------
void setup()
{
  pinMode(Di_pin, OUTPUT);
  pinMode(Clk_pin, OUTPUT);
  pinMode(KaiShi, INPUT_PULLUP);
  pinMode(TingZhi, INPUT_PULLUP);
  pinMode(Qing, INPUT_PULLUP);
  QingLing();
}

void loop()
{

  if (digitalRead(KaiShi) == LOW)
  {
    delay(50);
    if (digitalRead(KaiShi) == LOW)
    {
      TestFlag = 1;
    }

  }

  if (digitalRead(Qing) == LOW)
  {
    QingLing ();
  }

  while (TestFlag == 1)
  {
    for (long TimeS = 0;  ; TimeS++)
    {
      h = TimeS / 3600;   //  小时
      m = (TimeS - h * 3600) / 60; //  分钟
      s = TimeS - h * 3600 - m * 60;
      hx[3] = h / 1000;    //  千位
      hx[2] = h / 100;    //  百位
      hx[1] = h / 10;    //  十位
      hx[0] = h % 10;  //  个位

      mx[1] = m / 10;    //  十位
      mx[0] = m % 10;  //  个位

      sx[1] = s / 10;    //  十位
      sx[0] = s % 10;  //  个位
      //digitalWrite(latchPin, LOW);
      //shiftOut(Di_pin, Clk_pin, LSBFIRST,0x00);   //  这里刷数据必须用 LSBFIRST(从最低位开始刷数据)
      //digitalWrite(latchPin, HIGH);
      if (TimeS < 360000)  // 99.99.99小时内分辨率为1秒
      {
        ZhuanHuan(hx[1], 0);
        //delay(10);
        ZhuanHuan(hx[0], 1);
        //delay(10);
        DisLCD[2] = 0x02;
        ZhuanHuan(mx[1], 3);
        //delay(10);
        ZhuanHuan(mx[0], 4);
        //delay(10);
        DisLCD[5] = 0x02;
        ZhuanHuan(sx[1], 6);
        //delay(10);
        ZhuanHuan(sx[0], 7);
        //delay(10);
      }
      else               //  大于99.99.99小时,分辨率为1分钟
      {
        // DisLCD[7] = 0x00;
        DisLCD[0] = 0x00;
        ZhuanHuan(hx[3], 1);
        //delay(10);
        ZhuanHuan(hx[2], 2);
        //delay(10);
        ZhuanHuan(hx[1], 3);
        //delay(10);
        ZhuanHuan(hx[0], 4);
        //delay(10);
        DisLCD[5] = 0x02;
        ZhuanHuan(mx[1], 6);
        //delay(10);
        ZhuanHuan(mx[0], 7);
        //delay(10);
      }
      for (unsigned char i = 0; i < 8; i++) //一共8位数,i<8
      {
        //开始刷屏
        shiftOut(Di_pin, Clk_pin, LSBFIRST, DisLCD[i]);  //  这里刷数据必须用 LSBFIRST(从最低位开始刷数据)
      }
      if (digitalRead(TingZhi) == LOW)
      {
        TestFlag = 0;
        TimeS = 0;
        break;
      }
      delay(1000);

    }
  }
}
//Serial.println(digitalRead(KaiShi));
//Serial.println(digitalRead(Stop));
//Serial.println(digitalRead(QingL));

void QingLing()
{
  for (unsigned char i = 0; i < 8; i++) //一共8位数,i<8
  {
    //初始化上电显示为 00-00-00
    shiftOut(Di_pin, Clk_pin, LSBFIRST, ChuShiHua[i]);  //  这里刷数据必须用 LSBFIRST(从最低位开始刷数据)
  }
}

void ZhuanHuan(int d, int a)
{
  switch (d)
  {
    case 0:
      DisLCD[a] = 0xFC;
      break;

    case 1:
      DisLCD[a] = 0x60;
      break;

    case 2:
      DisLCD[a] = 0xDA;
      break;

    case 3:
      DisLCD[a] = 0xF2;
      break;

    case 4:
      DisLCD[a] = 0x66;
      break;

    case 5:
      DisLCD[a] = 0xB6;
      break;

    case 6:
      DisLCD[a] = 0xBE;
      break;

    case 7:
      DisLCD[a] = 0xE0;
      break;

    case 8:
      DisLCD[a] = 0xFE;
      break;

    case 9:
      DisLCD[a] = 0xF6;
      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