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STM32的单片机是否工作啊?

楼主(2019-02-20):
我是萌新,不太懂,希望大佬帮助

网友A:
编个LED流水灯咯!

网友B:
1检查电源是否电压正常

网友B:
2检查复位按键电压是否正常 3检查晶振是否起振(用示波器)

网友C:
在程序里加一个LED的闪烁程序,就可以看LED的闪烁知道单片机是否工作。我是这么做的

网友C:
在程序里加个LED闪烁的程序,可以看LED闪烁知道单片机在工作,我是这么做的。

网友D:
点个灯咯,用一个led灯的量灭判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