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两路AD同时检测并通过串口显示程序

楼主(2019-02-20):
经过测试,完全可用

#include "adc.h"
#include "SysTick.h"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32)0x40012400+0x4c)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3];
/*******************************************************************************
* 函 数 名         : ADCx_Init
* 函数功能                     : ADC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ADCx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定义结构体变量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DC1|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设置ADC分频因子6 72M/6=12,ADC最大时间不能超过14M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u32)&ADC1->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u32)&ADC_Converted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AD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AD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ADC_DeInit(ADC1);//?? ADC1,?? ADC1,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扫描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开启连续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禁止触发检测,使用软件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2;//1个转换在规则序列中 也就是只转换规则序列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ADC初始化

        ADC_DMACmd(ADC1, ENABLE);
        ADC_Cmd(ADC1, ENABLE);//开启AD转换器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重置指定的ADC的校准寄存器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获取ADC重置校准寄存器的状态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开始指定ADC的校准状态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获取指定ADC的校准程序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使能或者失能指定的ADC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

/*******************************************************************************
* 函 数 名         : Get_ADC_Value
* 函数功能                   : 获取通道ch的转换值,取times次,然后平均
* 输    入         : ch:通道编号
                                         times:获取次数
* 输    出         : 通道ch的times次转换结果平均值
*******************************************************************************/
u16 Get_ADC_Value(u8 ch,u8 times)
{
        u32 temp_val=0;
        u8 t;
        //设置指定ADC的规则组通道,一个序列,采样时间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ch,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1,ADC通道,239.5个周期,提高采样时间可以提高精确度

        for(t=0;t<times;t++)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使能指定的ADC1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等待转换结束
                //temp_val+=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temp_val+=ADC_ConvertedValue[0];
                delay_ms(5);
        }
        return temp_val/times;
}
u16 Get_ADC1_Value(u8 ch,u8 times)
{
        u32 temp_val=0;
        u8 t;
        //设置指定ADC的规则组通道,一个序列,采样时间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ch, 2,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1,ADC通道,239.5个周期,提高采样时间可以提高精确度

        for(t=0;t<times;t++)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使能指定的ADC1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等待转换结束
                //temp_val+=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temp_val+=ADC_ConvertedValue[1];
                delay_ms(5);
        }
        return temp_val/times;
}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adc.h"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int main()
{
        u8 i=0;
        u16 value=0;
        float vol;
        u16 value1=0;
        float vol1;
        SysTick_Init(72);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中断优先级分组 分2组
        LED_Init();
        USART1_Init(9600);
        ADCx_Init();

        while(1)
        {
                i++;
                if(i%20==0)
                {
                        led1=!led1;
                }

                if(i%50==0)
                {
                        value1=Get_ADC1_Value(ADC_Channel_9,20);
                        value=Get_ADC_Value(ADC_Channel_1,20);
                        //printf("检测AD值为:%d\r\n",value);
                        vol=(float)value*(3.3/4096);
                        vol1=(float)value1*(3.3/4096);
                        printf("检测电压值为:%.2fV\r\n",vol1);
                        printf("检测电压值为:%.2fV\r\n",vol);
                }
                delay_ms(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