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FPC1020指纹门锁程序

楼主(2019-02-20):
项目方案:
(1)、刷取指纹,指纹识别正确,马上开门
(2)、蜂鸣器提醒,设备的运行状态
(3)OLED实时显示当前时间,和用户操作情况
(4)、门内自动开门,外来访客,用户可无线蓝牙实现开门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PCB版正面

PCB版正面

PCB背面

PCB背面

主函数代码:
uint8_t percent;
uint16_t ad;//ad采集到值
uint16_t t = 0,i = 0;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系统时钟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中断向量优先级分组2(抢占优先级2位;子优先级2位)
        delay_init();//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9600);//串口一初始化
        USART3_Init(9600);//串口三初始化 -- Bluetooth初始化
        FPC1020_Init();//初始化指纹输入接口
        //LED_Init();//LED初始化
        KEY_Init();//按键初始化
        Beep_Init();//蜂鸣器初始化
        Adc_Init();//初始化ADC
        RTC_Init();//RTC初始化
        Door_Init();//舵机初始化
        OLED_Init();//OLED初始化
        OLED_Clear();//OLED清屏
        WWDG_Init(0x7F, 0x5F, WWDG_Prescaler_8);//窗口看门狗计数器值为7f,窗口寄存器为5f,分频数为8
        //IWDG_Init(4, 625);  //分频数为64,重载值为625,溢出时间为1s                count = 1 / 40 * 64 * 625
        while(1)
        {
                if(t++ / 200)
                {
                        t = 0;//清零
                        ad = Get_Adc_Average(0, 10);//获取AD值
                        percent = ad * ((3.3 / 4096) / 2.9090) * 100;//转化为电量百分比   12 * (24 / (24 + 75)) = 2.90909088
                        //OLED_Clear();//OLED清屏
                        OLED_Static_Display();//固定显示"二零九指纹锁"
                        Battery_Display(percent);//电量显示(0% - 100%)
                        OLED_Display_RealDate(calendar.w_year, calendar.w_month, calendar.w_date, calendar.week);//显示年月日
                        //LED0 =! LED0;//工作指示灯
                }
//                if(Door_Flag && Door_Status_Flag)//蓝牙开门--门的状态为关闭时-->开门
//                        Open_Door();//开门
//                if((i++ / 30) && Door_Status_Flag)//延时时间到和门关闭的时候同时触发测距
//                //if(i++ / 30)
//                {
//                        i = 0;
//                        USART1_Send_Byte(0x55);//触发测距
//                }
                if(Door_Status_Flag)//门关闭的时候
                {
                        if(i++ / 30)
                        {
                                i = 0;//重新计数
                                USART1_Send_Byte(0x55);//触发测距
                        }
                        if(Door_Flag)//蓝牙开门
                                Open_Door();//开门
                        delay_ms(10);//延时100ms
                }
                OLED_Display_RealTime(calendar.hour, calendar.min, calendar.sec);//显示时分秒
                KEY_Judge();//按键扫描
                FPC1020_Work();//指纹模块工作函数
                //delay_ms(1);//延时1ms
                //IWDG_Feed();//独立看门狗喂狗
        }

}

楼主:
PCB文件和KEIL工程文件:链接:https://pan.baidu.com/s/11cXARBifUX3iN6JJvGcvRw  提取码:wzsm

楼主:
指纹门锁PCB文件: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wodHKiOb4-iP5VPaN83yQ
提取码:6qbe

网友A:
如果是做的上位机显示指纹图像那应该要怎么下手呢

网友A:
可以加个联系方式请教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个联系方式请教一下吗

qq:1243675961

网友B(2019-12-31):
谢谢大佬让我学习!

网友C(2020-06-16):
十分感谢大佬

网友D(2021-02-04):
大佬,想问一下,指纹模块检测到手指后,那个输出的电压是多少,我测的只有0.3V,单片机根本检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