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8B20导入温度来控制电机程序,哪里出错了

楼主(2019-02-20):
我想在主程序中设置一个温度临界值(20度),通过DS18B20传感器来获取温度并显示在数码管上,达到临界值之后,使电机转动,但是实际情况是达到了20度也不能让电机停止转动,这是为什么?初学51,请多指教!
以下为主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temp.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PWM=P1^0;

u8 code smgdua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8 num=0,displaydata[8];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atapros(int temp)
{
        float tp;
        if(temp<0)
        {
                displaydata[0]=0x40;
                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
        else
        {
                displaydata[0]=0x00;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

        displaydata[1]=smgduan[temp/10000];
        displaydata[2]=smgduan[temp%10000/1000];
        displaydata[3]=smgduan[temp%10000%1000/100]|0x80;
        displaydata[4]=smgduan[temp%100/10];
        displaydata[5]=smgduan[temp%100%10];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6;i++)
        {
                switch(i)
                {
                        case(0):LSA=0;LSB=0;LSC=0;break;
                        case(1):LSA=1;LSB=0;LSC=0;break;
                        case(2):LSA=0;LSB=1;LSC=0;break;
                        case(3):LSA=1;LSB=1;LSC=0;break;
                        case(4):LSA=0;LSB=0;LSC=1;break;
                        case(5):LSA=1;LSB=0;LSC=1;break;
                }
                P0=displaydata[5-i];
                delay(50);
                P0=0x00;
        }
}

void main()
{
        while(1)
        {
                datapros(ds18b20readtemp());
                digdisplay();
                if(ds18b20readtemp()>=2000)         //20度
                        PWM=0;
                else
                        PWM=1;
        }
}

网友A:
<temp.h>的内容是什么?无法判别ds18b20readtemp()的定义是否正确。

网友B:
你的电机是直接接在VCC和IO口P10上的吧?!
51单片机的IO口电流是很小的,不足以带动直流电机的。
要想直流电机转动,都要用到电机驱动芯片,常用的有L298N等(这个我用得最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机是直接接在VCC和IO口P10上的吧?!
51单片机的IO口电流是很小的,不足以带动直流电机的。
要想直 ...

可以带动直流电机转动,但是不能达到温度达到临界值就使电机停下的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带动直流电机转动,但是不能达到温度达到临界值就使电机停下的效果

找到你的问题了——可能
看看你的程序中的显示部分
显示的温度是一个保留两位小数且四舍五入的值,即tp*0.0625*100+0.5
再看看你的电机停转判断 if(ds18b20readtemp()>=2000)         //20度
知道了吧,你的判断语句中的温度,是2000*0.625=125度,不是20度——呵呵,不是你的程序吧,所以不知道这个。
20度应该是 if(ds18b20readtemp()>=320)         //2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你的问题了——可能
看看你的程序中的显示部分
显示的温度是一个保留两位小数且四舍五入的值,即tp ...

额,是我写的,这个地方应该是算错了,还好找到问题了

网友C:
从程序看da18b20测出转换好的温度值是temp在数码上显示,而ds18b20readtemp()是直接读出的补码形式的,20度时并不等于2000.

网友D(2019-05-19):
  displaydata[0]=0x40;问一下这句啥意思

网友E:
#include <AT89X52.H>
#include<temp.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PWM=P1^0;

u8 code smgdua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8 displaydata[8];
u16 num=0;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atapros(int temp)
{
        float tp;
        if(temp<0)
        {
                displaydata[0]=0x40;
                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
        else
        {
                displaydata[0]=0x00;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
        num=temp;//暂存
        displaydata[1]=smgduan[temp/10000%10];
        displaydata[2]=smgduan[temp/1000%10];
        displaydata[3]=smgduan[temp/100%10]|0x80;
        displaydata[4]=smgduan[temp/10%10];
        displaydata[5]=smgduan[temp%10];
}

void digdisplay()
{
        static u8 i=0;
        P0=0x00;
        switch(i)
        {
                case(0):LSA=0;LSB=0;LSC=0;break;
                case(1):LSA=1;LSB=0;LSC=0;break;
                case(2):LSA=0;LSB=1;LSC=0;break;
                case(3):LSA=1;LSB=1;LSC=0;break;
                case(4):LSA=0;LSB=0;LSC=1;break;
                case(5):LSA=1;LSB=0;LSC=1;break;
        }
        P0=displaydata[i];
        i++;
        i%=6;
}

void main()
{
        u8 j;
        while(1)
        {
                if(++j>=250)//计数延时
                {
                        j=0;
                        datapros(ds18b20readtemp());
                }
                digdisplay();
                if(num>=2000)         //20度
                        PWM=0;
                else
                        PWM=1;
        }
}

网友F:
if(ds18b20readtemp()>=2000)这一句错了。我把2000代入temp=tp*0.0625*100+0.5; 得到12500.5。这个应该是125°。把2000改成312应该就没问题了。不过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sbit PWM=P1^0;后面加一个变量int int temp1;在datapros里面最后面加:temp1 = temp/100;
最后把 if(ds18b20readtemp()>=2000)改为 if(temp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