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51单片机8*8矩阵解决八皇后问题?

楼主(2019-02-20):
在网上看到了八皇后问题,用8*8应该这么做:
将八个点填入8x8的点阵中,要求每一行、每一列、每一条斜线(倾斜角度为45°或135°的方向)上最多只有一个点。将满足条件的情况显示在led点阵
其中,我利用C语言已经求出了92种情况,并可以用矩阵输出
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N 8

int column[N+1];//同栏是否有皇后
int rup[2*N +1];//右上至左下是否有皇后
int lup[2*N +1];//左上至右下是否有皇后
int queen[N+1] = {0};
int num ;//解答编号

void backtrack(int);//递回求解

main(void)
{
        int i;
        num = 0;
        for(i=1;i<=N;i++)
                column[i] = 1;

        for(i=1;i<=2*N;i++)
                rup[i] = lup[i] = 1;

        backtrack(1);

        system("pause");
        return 0;
}

void showAnswer()
{
        int x,y;
        printf("\n 解答 %d\n",++num);
        for (y=1;y<=N;y++)
        {
                for (x=1;x<=N;x++)
                {
                        if(queen[y] == x)
                                printf("1");
                        else
                                printf("0");
                }
                printf("\n");
        }
}

void backtrack(int i)
{
        int j;
        if(i > N)
                showAnswer();
        else
                for (j=1;j<=N;j++)
                {
                        if(column[j] == 1 && rup[i+j] == 1 &&lup[i-j+N] == 1){
                                queen[i] = j;
                                //设定为占用
                                column[j] = rup[i+j] = lup[i-j+N] = 0;
                                backtrack(i+1);
                                column[j] = rup[i+j] = lup[i-j+N] = 1; //在左下角递归完后进行下一个位置的递归运算
                        }
                }
}

请问怎么用单片机来实现(我希望可以实现每种情况循环显示)?希望各位能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A:
楼主的八皇后游戏很古老,似乎趣味性不大。楼主想通过8x8的点阵LED显示结果也不难,可以定义一个unsigned int 数组,把运算结果按序保存在数组中。再按序循环读取数组的数据赋值于8x8点阵LED的驱动端口即可。

网友B:
才92种?非常非常多吧,N多年前,计算机奥赛小组的老师用老菜果机、汇编语言,算出了成千上万种。那个老师把堆栈玩得非常好。当时如果用带图形(八个皇后图形移动,看到一个个的结果)的BASIC语言算,要算几天,汇编不带图形,要算一个多小时(机器歪)。关键在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