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库驱动TCS3200颜色识别模块-STM32F103ZET6

楼主(2019-02-20):
最近在做一个智能物料搬运小车,用到了颜色识别,最开始用OpenMv实现功能,由于实际需求有变,改用颜色识别模块实现响应功能。环境:keil5、STM32CubeMX 5.0、STM32F103ZET6开发板
本例程仅用于粗略的分辨红绿蓝颜色
首先根据TCS3200模块使用手册配置管脚
STM32CubeMX中根据需求设置管脚
PE4--- OUT
PE5--- OE
PE6--- S3
PE7--- S2
PE8--- S1
PE9--- S0
PE4为外部中断模式,打开EXTI line4外部中断
其余管脚配置为输出模式
生成代码

根据模块的工作方式配置函数:
白平衡函数
红色通道检测函数
绿色通道检测函数
蓝色通道检测函数
即可对颜色进行识别,代码如附件所示:

TCS3200实物

TCS3200实物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tim.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gpio.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TCS3200.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 USER CODE END P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NVIC_Init(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printf()重定向
#ifdef __GNUC__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PUTCHAR_PROTOTYPE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extern uint16_t Rgena,Ggena,Bgena;
extern uint16_t count,dir;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MX_TIM6_Init();

  /* Initialize interrupts */
  MX_NVIC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6);
  TCS3200_Init();
  WhiteBalance();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if(Color_test(1) == 1)
      printf("Red\r\n");
    else
      printf("None\r\n");
//    printf("%f\t%f\t%f\r\n",255.0/Rgena,255.0/Ggena,255.0/Bgena);
//    printf("%d\t%d\t%d\r\n\r\n",Rgena,Ggena,Bgena);
//    printf("%d\t%d\t%d\r\n",TCS3200_RED(),TCS3200_GREEN(),TCS3200_BLUE());
    HAL_Delay(500);
//    printf("%d",Color_test());
  }
  /* USER CODE END 3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HSEPredivValue = RCC_HSE_PREDIV_DIV2;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15;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 @brief NVIC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NVIC_Init(void)
{
  /* EXTI4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EXTI4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EXTI4_IRQn);
  /* USART1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USART1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USART1_IRQn);
  /* TIM6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TIM6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TIM6_IRQn);
}

/* USER CODE BEGIN 4 */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UNUSED(htim);
  if(htim == &htim6)
  {
    if(dir == 200)
    {
      HAL_GPIO_TogglePin(GPIOB,LED_Pin);
      dir = 0;
    }
  }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t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A:
楼主也是参加工训比赛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是参加工训比赛的吗

嗯嗯,还有一周就比赛了

网友B(2019-04-28):
很有用,下载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有用,下载看一下

嗯嗯,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2019-12-27):
下载一个,没用过这个库

网友D:
楼主,请问为什么没有重写外部中断回调呀,那个count是在外部中断回调里面自加的吧

网友E(2021-08-11):
楼主,这个可以测试灯的颜色变化吗?

网友F(2023-07-06):
楼主您好,我目前在尝试做一个搬运小车,看到您发的帖子之后想和您交流学习一下,如果可以的话请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