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制作循迹小车,基于51单片机和arduino开发版的。求大神推荐套件

楼主(2019-02-20):
(初学者)个人兴趣想做个智能循迹小车,基于51单片机和arduino开发版的。求大神推荐购买套件。

网友A:
基某宝上,搜索“51单片机智能小车”,很多的,我用过其中一款(刚才搜索是第一款),后来就是自己做了。它带学习站,站内所有内容,我现在都会了,还把它的APP也改成自己的(易安卓编的)。

网友B:
最好是自己动手搭电路,写程序,调参数。经过这样的训练能极大地提高能力。
我以前参加过有一年的省电子设计大赛就是两个寻迹小车的互动,完全自己搭建电路和设计方案和程序。
给你个参考:
1.买一个小车车架,淘宝上大概三十,带四个轮子和电机,两层亚克力板。
2.一个单片机,stc15比较好,功能丰富。
3.一些电机驱动芯片,比如L298N,TB6612
4.传感器使用反射式光电开关,淘宝上有,很便宜的那种,可以买模块直接连接单片机,也可以用LM393自己做模块
5.电池,18650锂电池,可充电,记得买电池盒
6.别的一些零碎的东西:L7805稳压芯片  自锁开关   万用板  电线   等。。
以上,可以开始做了
当然直接淘宝搜索“单片机小车”有现成的车车买,资料很多。我还是建议自己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