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4或者74Hc273可以直接输出控制mos管吗

楼主(2019-02-21):
51单片机D口接54HC273,273输出直接控制Nmos的gs端可以吗,电压有点低了,因为有很多路,实在放不下那么多三极管升压了。请大家帮忙出出主意,还可以如何设计实现。

网友A:
看看你mos管开启电压(阀值电压)VT

网友B:
可以控制PMOS管

网友C:
可以使用573或373,NMOS有开启电压Vgs低的,5V左右。。。。。

网友D:
能够5V控制的MOS很多呀,可以的。
你那么多稳压管是干嘛用的呀?我怎么看不明白你的电路?

网友E:
选用合适的NMOS管就可以了,很多40V以内的NMOS管可以用5V控制的,甚至3V都可以

网友F:
你已经知道“电压有点低了”,设法抬高就是了。54HC273能不能提升电压,查手册。
其实换一款OC输出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