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定时器TC2使用问题

楼主(2019-02-21):
我用TC0定时器计数产生中断,然后在中断函数中调电位器时,连续调节电位器,数值有变化

为何我用TC2定时器就不行了

TC2中断序号为4,     TC0中断序号为20

OCR2= 240;
TIMSK |= (1 << OCIE2)
SREG = 0x80;
TCCR2= 0x08;
TCCR2 |= 0x01;初使化设置

网友A:
也不说用的哪款AVR的,不同型的型号中断向量号是不一样的

网友B:
说明你看技术资料不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