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t89c51的病房呼叫系统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19-02-21):
基于At89c51的病房呼叫系统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uchar code table_num[]="0123456789abcdefg";

sbit rs=P2^5;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rw=P2^6;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e =P2^7;         //片选信号   下降沿触发

sbit beep = P2^4;

sbit key_quan = P2^0;

sbit key_quxiao = P2^1;          //取消键

uchar flag_en;
uchar i;

bit flag_300ms ;    //300ms的标志位

sbit led1 = P1^0;   //第1号病房指示灯
sbit led2 = P1^1;   //第2号病房指示灯
sbit led3 = P1^2;   //第3号病房指示灯
sbit led4 = P1^3;   //第4号病房指示灯
sbit led5 = P1^4;   //第5号病房指示灯
sbit led6 = P1^5;   //第6号病房指示灯
sbit led7 = P1^6;   //第7号病房指示灯
sbit led8 = P1^7;   //第8号病房指示灯

sbit k1=P2^2;
sbit k2=P2^3;
sbit k3=P3^2;
sbit k4=P3^3;
sbit k5=P3^4;
sbit k6=P3^5;
sbit k7=P3^6;
sbit k8=P3^7;

uchar dis_lcd[8];   //8个病房数据显示的缓冲区
uchar br_geshu;     //报警病人数
uchar key_new;
uchar key_new1;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1ms函数
* 输入 : q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uint(uint q)
{
        while(q--);
}

/***********************lcd1602写命令函数************************/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e=0;
        rs=0;
        rw=0;
        P0=com;
        delay_uint(3);
        e=1;
        delay_uint(25);
        e=0;
}

/***********************lcd1602写数据函数************************/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e=0;
        rs=1;
        rw=0;
        P0=dat;
        delay_uint(3);
        e=1;
        delay_uint(25);
        e=0;
}

/***********************lcd1602上显示这字符函数************************/
void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hile(1)
                {
                        if(*p == '\0')  break;
                        write_data(*p);
                        p++;
                }
}
/***********************lcd1602上显示这字符函数************************/
void write_string_ge(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uchar g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for(i=0;i<ge;i++)
                write_data(*p++);
}

/***********************lcd1602初始化设置************************/
void init_1602()         //lcd1602初始化设置
{
        write_com(0x38);        //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delay_uint(1000);
        write_string(1,0," bingfang hujiao ");
        write_string(2,0,"  wu bingren    ");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0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0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if(k1== 0)   key_can = 1;  //得到按键值
        if(k2== 0)   key_can = 2;          //得到按键值
        if(k3== 0)   key_can = 3;   //得到按键值
        if(k4== 0)   key_can = 4;   //得到按键值
        if(k5== 0)   key_can = 5;   //得到按键值
        if(k6== 0)   key_can = 6;           //得到按键值
        if(k7== 0)   key_can = 7;           //得到按键值
        if(k8== 0)   key_can = 8;           //得到按键值

}

void key_qx()         //取消按键程序
{

        key_quxiao = 1;                     //对应的按键IO口输出为1
        if(key_quxiao == 0)                //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key_quxiao == 0)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can = 9;
                                while(key_quxiao == 0);
                }
        }

        if(key_quan == 0)                //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key_quan == 0))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can = 10;
                        while(key_quan == 0);
                }
        }

}

/**********************按键处理函数************************/
void key_with()
{
        uchar i;
        if(key_can <= 8)
        {
                if(key_can == 1)
                        led1 = 1;          //1号病房灯亮
                if(key_can == 2)
                        led2 = 1;          //2号病房灯亮
                if(key_can == 3)
                        led3 = 1;          //3号病房灯亮
                if(key_can == 4)
                        led4 = 1;          //4号病房灯亮
                if(key_can == 5)
                        led5 = 1;          //5号病房灯亮
                if(key_can == 6)
                        led6 = 1;          //6号病房灯亮
                if(key_can == 7)
                        led7 = 1;          //7号病房灯亮
                if(key_can == 8)
                        led8 = 1;          //8号病房灯亮
                flag_en = 1;
                for(i=0;i<8;i++)
                {
                        if(dis_lcd[i] == table_num[key_can])
                        {
                                flag_en = 0;      //说明这个病人已经按下过了
                        }
                }
                if(br_geshu < 8)
                {
                if(flag_en == 1)        //能进入到这里说明是第一次按下呼叫按键
                {
                        if(br_geshu == 0)         //第一次清除显示屏
                                write_string(2,0,"               ");
                         br_geshu ++;                           //呼叫病人的人数加1

                        //if(key_can!=1)
                        {
                         for(i=7;i>0;i--)
                                dis_lcd[i] = dis_lcd[i-1] ;     //把病人的数据向后移一位
                                dis_lcd[0] = table_num[key_can] ;        //把病人的号码保存起来
                                }

                        //if(key_can==1)
                        {
                                //dis_lcd[br_geshu-1] =table_num[key_can];

                        }

                  write_string_ge(2,0,dis_lcd,br_geshu);         //显示出来
                 }
                }
        }
        if(key_can == 9)   //取消键的处理
        {
                if(br_geshu > 0)
                {
                        if(dis_lcd[br_geshu-1] == '1')
                                led1 = 0;          //1号病房灯灭
                        if(dis_lcd[br_geshu-1] == '2')
                                led2 = 0;          //2号病房灯灭
                        if(dis_lcd[br_geshu-1] == '3')
                                led3 = 0;          //3号病房灯灭
                        if(dis_lcd[br_geshu-1] == '4')
                                led4 = 0;          //4号病房灯灭
                        if(dis_lcd[br_geshu-1] == '5')
                                led5 = 0;          //5号病房灯灭
                        if(dis_lcd[br_geshu-1] == '6')
                                led6 = 0;          //6号病房灯灭
                        if(dis_lcd[br_geshu-1] == '7')
                                led7 = 0;          //7号病房灯灭
                        if(dis_lcd[br_geshu-1] == '8')
                                led8 = 0;          //8号病房灯灭
                        dis_lcd[br_geshu-1] = ' ';
                        br_geshu --;                           //呼叫病人的人数减1
                    write_string(2,0,"          ");                  //清显示
                    write_string_ge(2,0,dis_lcd,br_geshu);
                        if(br_geshu == 0)         //取消到最后一次清显示屏
                        {
                                write_string(2,0,"  wu bingren    ");
                                P1 = 0x00;
                        }
                }
        }

        if(key_can == 10)   //取消键的处理
        {
                   for(i=0;i<8;i++)
                         dis_lcd[i] = ' ';

                        br_geshu=0;                           //呼叫病人的人数减1

                        if(br_geshu == 0)         //取消到最后一次清显示屏
                        {
                                write_string(2,0,"  wu bingren    ");
                                P1 = 0x00;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网友A(2019-11-14):
作者我想问下 这个程序实现了什么功能呢,能不能具体点

网友A:
我将程序跟电路都已画出,发现仿真时,只有铃声跟按键响应,液晶显示屏保持常亮,并未显示出任何字样?这是怎么一回事?求帮助

网友B(2019-12-19):
优先级怎么实现

网友C(2020-04-03):
请问一下rp1上接的八个电阻和电压实现了什么意思

网友C:
你好,我想请问作者rp1上接的八个电阻和电压在整个电路中实现了什么功能

网友D:
优先级怎么显示???

网友E:
8.6版本的proteus不能打开仿真文件,.c文件看了,程序里是没有右边的通信部分的,程序就是通过按键判别,然后相应灯亮而已

网友F(2020-09-28):
优先级怎么显示?

网友G:
图怎么打开

网友H(2020-12-16):
怎么可以循环显示病房呼叫数呀?

网友H:
您好,请问仿真后灯全亮,按键没有作用是键盘扫描函数出错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