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数码管闪烁问题,只让一个闪,其他常亮 求帮助

楼主(2019-02-21):
51单片机如何做到数码管一个闪烁,其他不闪烁,但是都亮,c语言?

网友A:
首先,你要知道:数码管都是闪烁的,只不过闪烁的时间比较短,人眼认不出来。试着在你想要控制的数码管加一个延时,也许就实现了。

网友B:
不同的数码管驱动方式控制某一位闪烁的方法各异,要看具体电路和程序后采用对应方法,没有一招打遍天下的方法。一般是按需要闪烁的频率设一个标志位,数码管驱动程序以此标志位判断数码管某一位的亮或灭。

网友C:
代码放上来再说话

网友D:
我的思路是用两个定时器,一个定时器扫描一个数码管,扫描间隔大一些,看起来就是闪烁的。一个定时器扫描剩余数码管,扫描间隔小些,这样看起来就不会闪烁。

网友E:
针对数码管的类型,选择相应的驱动电路,根据驱动电路的控制方式,写程序。如:共阴数管,每位数码有一个共阴位,要它闪烁,这要控制它通电时间频率低于25HZ以下即可。

网友C:
数码管都是闪烁的,只不过闪烁的时间比较短,人眼认不出来。

网友F:
什么样的闪烁?while(1){led1_on();delay500ms();led1_off();delay500ms();}

网友G:
要看你电路怎么连得,都可以用c语言实现的.

网友H:
1、N个LED就增加N个标记位,如N3代表第3位LED。
2、如果想让哪个位闪就让哪个位的N=1,如N3=1。
3、用时间中断做个闪动位,如FL,如0.3秒反转一次(FL=0/1)。
4、你的程序显示时,判断一下闪动需求位N,如果N=0,就按现在的显示方式处理(不闪),如果N=1(要求闪动),就将该位输出的数据的各个段,同FL做一个“与”再送到显示接口上。这样就闪动了。(也可能做“或“逻辑,要看你是0亮还是1亮)。

网友H:
6个LED:闪动第2位和第5位的表示方式:N1=0,N2=1,N3=0,N4=0,N5=1,N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