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AD检测串口发送问题

楼主:
这个程序写完发现串口接受的数据都是混乱的,还请大神指教啊?我都郁闷一天了。

主程序
#include"stc12c5a60s2.h"
#include"ADC.h"
#include"UART.h"
unsigned char channel;  //如果我在此处将Channel改成Channel=0串口接受不到数据?不知道什么问题
void main()
{
   UART_init();
   ADC_init();
   while(1);
}
void adc_isr() interrupt 5 using 1
{
ADC_CONTR&=!ADC_FLAG;
UART_Sent(channel);
UART_Sent(ADC_RES);
UART_Sent(ADC_RESL);
if(++channel>7) channel=0;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ADC_START|channel;
}
  ADC程序
#include"stc12c5a60s2.h"
#include"ADC.h"
#include"Delay.h"
void ADC_init()      //ADC?????????
{
P1ASF=0xff;
ADC_RES=0;
ADC_RESL=0;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ADC_START|0;  //?????????
delay(3);
EA=1;
EADC=1;

串口程序
#include"stc12c5a60s2.h"
#include"UART.h"
void UART_init()
{
SCON=0x5a;
S2CON= 0x5a;
PCON|=0x80;
AUXR|=0x19;
AUXR1 |=0x10;
BRT=0xfa;
IE2|=0x01;
ES=0;
EA=1;
TI=0;
RI=0;
}
void UART_Sent(uchar fdata
{
SBUF=fdata;
while(TI==0);
TI=0;

}
}

串口接受到数据,完全不是我要的啊

串口接受到数据,完全不是我要的啊

网友A(2019-02-21):
ADC读数时,先选定通道、打开adc电源,等待转换完成,(转换标志位置1)后,读数。

网友B:
把10进制,当16进制发送。。。。。。。。。。。。。应该转换进制,或接收端转换回来成10进制

~~~~~~~~~~~~~~

网友C:
问题没说清楚:单片机AD检测串口发送问题?倒是把人说糊涂了!

网友D:
楼主先检查波特率设置是否正确,还有STC12C5a60S2的片子如果采用内部时钟,会有相当几率的串口通信异常,因为它的内部RC振荡器频率误差比较大,我最近刚好碰到这类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把10进制,当16进制发送。。。。。。。。。。。。。应该转换进制,或接收端转换回来成10进制

~~~~~~~~~~ ...

官网程序也没有进行进制转换,也是直接将RES和RESL直接发送出去的。不太明白怎么转换,还请指导

网友E:
引用 网友A:
ADC读数时,先选定通道、打开adc电源,等待转换完成,(转换标志位置1)后,读数。

是先打开的AD电源然后转换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问题没说清楚:单片机AD检测串口发送问题?倒是把人说糊涂了!

主题是比较简短的了(水平不够啊),这个问题有啥方法解决吗

网友F:
1.使用STC12C5a60S2的串口通讯必须外接晶振,内部振荡器无法满足波特率精度。
2.楼主初始化串口程序可能有误,使用串口2独立波特率发生器设置如图

网友G:
核实一下波特率

网友E:
引用 网友F:
1.使用STC12C5a60S2的串口通讯必须外接晶振,内部振荡器无法满足波特率精度。
2.楼主初始化串口程序可能有 ...

问题已经解决,确实是自己在串口配置中出错了(波特率计算错了导致收到的数据全错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但是有遇到了个新问题就是有几个通道返回的数据不正确,不太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