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15M遥控扫描解决办法

楼主(2019-02-21):
315遥控,按下1——18号健对应的io为高电平,如何写一个按键扫描。实现部分按键按下的时候点亮一个led灯(多个)放手灭灯。有部分按键按下一次电平就翻转,比如说开灯就变成关灯,关灯就变成开灯。

网友A:
就是键盘扫描,然后看你怎么处理按键值了。

网友B:
实现部分按键按下的时候点亮一个led灯(多个)放手灭灯:

这部份按键可以写成检测到按下就一直发送相应的指令,

接收部份收到指令就开,隔一定时间没有再收到指令就关;

也可以按下时发一个指令,松开时再发另一个指令;

有部分按键按下一次电平就翻转,比如说开灯就变成关灯,关灯就变成开灯:

这部份可以写成按下松开后发送一个指令,

接收部份收到一次指令做一次电平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