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温度报警ds18b20.想知道哪里不正确..

楼主(2019-02-21):
想知道为什么无法运行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sbit HI_LED=P2^3; //高温,低温白净闪烁 LED
sbit LO_LED=P2^6;
sbit DQ=P3^3;    //DS18B20数据线
sbit BEEP=P3^7;   //报警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N=P2^2;
sbit K1=P1^7;   //正常显示温度,越界时报警
sbit K2=P1^4;   //显示报警温度
sbit K3=P1^1;   //查看 ROM CODE

uchar code RomCodeStr[]={"-- ROM  CODE --"};
uchar RomCode[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64位ROM CODE
uchar code Temp_Disp_Title[]   ={"Current Temp: "};
uchar Current_Temp_Display_Buffer[]={"TEMPE:    "};
uchar code Temperature_Char[8]={0x0c,0x12,0x12,0x0c,0x00,0x00,0x00,0x00};  //温度示字符
uchar code Alarm_Temp[]={"ALARM TEMP Hi Lo"};
uchar Alarm_HI_LO_STR[]={"Hi:    Lo:      "};
uchar temp_data[2]={0x00,0x00};
uchar temp_alarm[2]={0x00,0x00};
uchar display[5]={0x00,0x00,0x00,0x00,0x00,};   //温度值
uchar display1[3]={0x00,0x00,0x00};            //温度报警值
uchar code df_Table[]={0,1,1,2,3,3,4,4,5,6,6,7,8,8,9,9};   //温度小数位对照表
//.......................................................
//报警温度上下限(取值范围:-128~+127)(DS18B20温度范围为:-55~+125)
//数组中前一位为高温值,后一位为低温值
//此处类型注意设为char,否则不能进行有符号数的比较
char Alarm_Temp_HL[2]={70,-20};
//............................................................
uchar CurrentT=0; //当前读取温度整数部分
uchar Temp_Value[]={0x00,0x00};//从DS18B20读取的温度值
uchar Display_Digit[]={0,0,0,0};//待显示的各温度数位
bit HI_Alarm=0,LO_Alarm=0; //高低温报警标志
bit DS18B20_IS_OK=1; //传感器正常标志
uint Time0_Count=0;   //定时器延时累加
//...........................
//延时
//...........................
void DelayXus(int x)
{
   uchar i;
   while(x--)for(i=0;i<200;i++);
}
//.......................................

//忙检测
bit LCD_Busy_Check()
{
bit LCD_Status;
RS=0;//寄存器选择
RW=1;//读状态寄存器EN=1;//开始读
DelayXus(1);
LCD_Status=(bit)(P0&0x80) ;
EN=0;
return LCD_Status;
}

//写LCD指令
void Write_LCD_Command(uchar cmd)
{
   while((LCD_Busy_Check()&0x80)==0x80);   //忙等待
   RS=0;   //写选择命令寄存器
   RW=0;  //写
   EN=0;
   P0=cmd; EN=1;   DelayXus(1);   EN=0;
}
//向LCD写数据
void Write_LCD_Data(uchar dat)
{

   while((LCD_Busy_Check()&0x80)==0x80);   //忙等待
   RS=1;RW=0;EN=0;P0=dat;EN=1;   DelayXus(1);   EN=0;
}
//设置液晶显示位置
void Set_LCD_POS(uchar pos)
{
   Write_LCD_Command(pos |0x80);
}
//LCD初始化
void LCD_Initialise()
{
  Write_LCD_Command(0x38);
DelayXus(1);
  Write_LCD_Command(0x01);    //清屏
DelayXus(1);
  Write_LCD_Command(0x06);   //字符进入模式:屏幕不动,字符后移
DelayXus(1);
  Write_LCD_Comman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Xus(1);
}

//...............................................

//..........................................
//自定义字符写CGRAM
//..................................
void Write_NEW_LCD_Char()
{
     uchar i;
     Write_LCD_Command(0x40);     //写CGRAM
     for(i=0;i<8;i++)
     Write_LCD_Data(Temperature_Char[i]);  //写入温度符号
}
//............................................
//延时
//........................................................
void Delay(uint num)
{
   while(--num);
}
//...............................................
//初始化DS18B20
//...............................................
uchar Init_DS18B20()
{
    uchar status;
    DQ=1;Delay(8);
    DQ=0;Delay(90);
    DQ=1;Delay(8);
    status=DQ;
    Delay(100);
    DQ=1;
    return status;                                            //初始化成功时返回0
}
//...............................................
//读一节
//...............................................
uchar ReadOneByte()
{
    uchar i,dat=0;
    DQ=1;_nop_();
    for(i=0;i<8;i++)
    {
        DQ=0;dat>>=1;DQ=1;_nop_(); _nop_();
        if(DQ) dat |=0x80;Delay(30);DQ=1;
    }
    return dat;
}
//...............................................
//写一字节
//...............................................
void WriteOne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DQ=0;DQ=dat&0x01;Delay(5);DQ=1;dat>>=1;
  }
}
//...............................................
//读取温度值
//...............................................
void Read_Temperature()
{
    if(Init_DS18B20()==1)                              //DS18B20故障
       DS18B20_IS_OK=0;
    else
    {
       WriteOneByte(0xCC);                             //跳过序列号
       WriteOneByte(0x44);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Byte(0xCC);                             //跳过序列号
       WriteOneByte(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Temp_Value[0]=ReadOneByte();                    //温度低8位
       Temp_Value[1]=ReadOneByte();                    //温度高8位
       Alarm_Temp_HL[0]=ReadOneByte();                 //报警温度TH
       Alarm_Temp_HL[1]=ReadOneByte();                 //报警温度TL
       DS18B20_IS_OK=1;
    }
}

//...............................................
//设置DS18B20温度报警值
//...............................................
void Set_Alarm_Temp_Value()
{
   Init_DS18B20();
   WriteOneByte(0xCC);                                  //跳过序列号
   WriteOneByte(0x4E);                                  //将设定的温度报警值写入DS18B20
   WriteOneByte(Alarm_Temp_HL[0]);                      //写TH
   WriteOneByte(Alarm_Temp_HL[1]);                      //写TL
   WriteOneByte(0x7F);                                  //12位精度
   Init_DS18B20();
   WriteOneByte(0xCC);                                  //跳过序列号
   WriteOneByte(0x48);                                  //温度报警值存入DS18B20
}

//......................................................
//在LCD上显示当前温度
//.....................................................
void Display_Temperature()
{
    uchar i;
    uchar t=150;     //延时值
    uchar ng=0;      //负数标识
    char Signed_Current_Temp;
//如果为负数则取反加1,并设置负数标识
if((Temp_Value[1]&0xF8)==0xF8)
{
    Temp_Value[1]=~Temp_Value[1];
    Temp_Value[0]=~Temp_Value[0]+1;
    if(Temp_Value[0]==0x00) Temp_Value[1]++;
    ng=1;  //设负数标识
}
//查表得到温度小数部分
Display_Digit[0]=df_Table[Temp_Value[0]&0x0F];
//获取温度整数部分(无符号)
CurrentT=((Temp_Value[0]&0xF0)>>4)|((Temp_Value[1]&0x07)<<4);
//有符号的当前温度值,注意此处定义为char, 其值可为-128~+127
Signed_Current_Temp=ng?-CurrentT:CurrentT;
//高低温报警标志设置(与定义为char类型的Alarm_Temp_HL比较,这样可区分正负比较)
HI_Alarm=Signed_Current_Temp>=Alarm_Temp_HL[0]?1:0;
LO_Alarm=Signed_Current_Temp<=Alarm_Temp_HL[1]?1:0;
//将整数部分分解为三位待显示数字
Display_Digit[3]=CurrentT/100;
Display_Digit[2]=CurrentT%100/10;
Display_Digit[1]=CurrentT%10;
//刷新LCD显示缓冲
Current_Temp_Display_Buffer[11]=Display_Digit[0]+'0';
Current_Temp_Display_Buffer[10]='.';
Current_Temp_Display_Buffer[9]=Display_Digit[1]+'0';
Current_Temp_Display_Buffer[8]=Display_Digit[2]+'0';
Current_Temp_Display_Buffer[7]=Display_Digit[3]+'0';
//高位为0时不显示
if(Display_Digit[3]==0)  Current_Temp_Display_Buffer[7]=' ';
//高位为0且次高位为0时,次高位不显示
if(Display_Digit[2]==0&&Display_Digit[3]==0)
Current_Temp_Display_Buffer[8]=' ';
//负数符号显示恰当位置
if (ng)
{
   if(Current_Temp_Display_Buffer[8]==' ')
     Current_Temp_Display_Buffer[8]='_';
   else
   if(Current_Temp_Display_Buffer[7]==' ')
     Current_Temp_Display_Buffer[7]='_';
   else
     Current_Temp_Display_Buffer[6]='_';
}
//在第一行显示标题
Set_LCD_POS(0X00);
for(i=0;i<16;i++) Write_LCD_Data( Temp_Disp_Title[i]);
//在第二行显示当前温度
Set_LCD_POS(0X40);
for(i=0;i<16;i++) Write_LCD_Data(Current_Temp_Display_Buffer[i]);
//显示温度符号
Set_LCD_POS(0X4D);Write_LCD_Data(0x00);
Set_LCD_POS(0X4E);Write_LCD_Data('C');
}

//.....................................
//定时器中断,控制报警声音
//.................................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
   TH0=-1000/256;
   TL0=-1000%256;
   BEEP=!BEEP;
   if(++Time0_Count==400)
{
      Time0_Count=0;
      if(HI_Alarm) HI_LED=~HI_LED; else HI_LED=0;
      if(LO_Alarm) LO_LED=~LO_LED; else LO_LED=0;
      TR0=0;
}
}
//...............................................
//ROM CODE转换与显示
//.....................................................
void Display_Rom_Code()
{
   uchar i,t;
   Set_LCD_POS(0x40);
   for(i=0;i<8;i++)
{
   t=((RomCode[i]&0xF0)>>4);
   if(t>9) t+=0x37;else t+='0';
   Write_LCD_Data(t);             //高位数显示
   t=RomCode[i]&0x0F;
   if(t>9) t+=0x37;else t+='0';
   Write_LCD_Data(t);             //低位数显示
  }
}
//..................................
//读64位序列码
//...............................
void Read_Rom_Code()
{
   uchar i;
   Init_DS18B20();
   WriteOneByte(0x33);                  //读序列码
   for (i=0;i<8;i++) RomCode[i]=ReadOneByte();
}
//.........................................
//显示ROM CODE
//...............................
void Display_RomCode()
{
    uchar i;
    Set_LCD_POS(0x00);
    for(i=0;i<16;i++)                   //显示标题
    Write_LCD_Data(RomCodeStr[i]);
    Read_Rom_Code();                 //读64位序列码
    Display_Rom_Code();          //显示64位ROM CODE
}
//.......................................
//显示报警温度
//...............................................
void Disp_Alarm_Temperature()
{
  uchar i,ng;
//显示Alarm_Temp_HL数组中的报警温度值
//由于Alarm_Temp_HL类型为char,故可以直接进行正负比较
//高温报警值.........................
  ng=0;
  if(Alarm_Temp_HL[0]<0) //如果为负数则取反加1
  {
    Alarm_Temp_HL[0]=~Alarm_Temp_HL[0]+1;
    ng=1;
}
//分解高温各数位到待显示串中
Alarm_HI_LO_STR[4]=Alarm_Temp_HL[0]/100+'0';
Alarm_HI_LO_STR[5]=Alarm_Temp_HL[0]/10%10+'0';
Alarm_HI_LO_STR[6]=Alarm_Temp_HL[0]%10+'0';
//屏蔽高位不显示的0
if(Alarm_HI_LO_STR[4]=='0') Alarm_HI_LO_STR[4]=' ';
if(Alarm_HI_LO_STR[4]==' '&& Alarm_HI_LO_STR[5]=='0')
Alarm_HI_LO_STR[5]=' ';
//"-"符号显示
if (ng)
{
   if (Alarm_HI_LO_STR[5]==' ') Alarm_HI_LO_STR[5]='-';
   else
   if(Alarm_HI_LO_STR[4]==' ') Alarm_HI_LO_STR[4]='-';
   else
   Alarm_HI_LO_STR[3]='-';
}
//低温报警值
ng=0;
if(Alarm_Temp_HL[1]<0)     //如果为负数则取反加1
{
  Alarm_Temp_HL[1]=~Alarm_Temp_HL[1]+1;
  ng=1;
}
//分解低温各数位到待显示串中
Alarm_HI_LO_STR[12]=Alarm_Temp_HL[1]/100+'0';
Alarm_HI_LO_STR[13]=Alarm_Temp_HL[0]/10%10+'0';
Alarm_HI_LO_STR[14]=Alarm_Temp_HL[0]%10+'0';
//屏蔽高位不显示的0
if(Alarm_HI_LO_STR[12]=='0') Alarm_HI_LO_STR[12]=' ';
if(Alarm_HI_LO_STR[12]==' '&& Alarm_HI_LO_STR[13]=='0')
Alarm_HI_LO_STR[13]=' ';
//"-"符号显示
if (ng)
{
   if (Alarm_HI_LO_STR[13]==' ') Alarm_HI_LO_STR[13]='-';
   else
   if(Alarm_HI_LO_STR[12]==' ') Alarm_HI_LO_STR[12]='-';
   else
   Alarm_HI_LO_STR[11]='-';
}
//显示高低温报警温度值
Set_LCD_POS(0x00);       //显示标题
for (i=0;i<16;i++) Write_LCD_Data(Alarm_Temp[i]);
Set_LCD_POS(0x40);      //显示高低温
for (i=0;i<16;i++) Write_LCD_Data(Alarm_HI_LO_STR[i]);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char Current_Operation=1;    //默认当前操作为显示温度
   LCD_Initialise();
   IE=0x82;
   TMOD=0x01;
   TH0=-1000/256;
   TL0=-1000%256;
   TR0=0;
   HI_LED=0;
   LO_LED=0;
   Set_Alarm_Temp_Value();
   Read_Temperature();
   Delay(50000);
   Delay(50000);
   while(1)
   {
      if (K1==0) Current_Operation=1;
      if (K2==0) Current_Operation=2;
      if (K3==0) Current_Operation=3;
      switch (Current_Operation)
      {
        case 1://正常显示当前温度,越界时报警
              Read_Temperature();
              if( DS18B20_IS_OK)
               {
                  if (HI_Alarm==1 || LO_Alarm==1) TR0=1;
                  else TR0=0;
                  Display_Temperature();
               }
               DelayXus(100);
               break;
        case 2:  //显示报警温度上下限
               Read_Temperature();
               Disp_Alarm_Temperature();
               DelayXus(100);
               break;
        case 3:  //显示DS18B20  ROM CODE
               Display_RomCode();
               DelayXus(50);
               break;
   }
}
}

程序如上

网友A:
这么长的程序,应该没有多少人会有时间去看的。
给你支个招吧。
程序调试,自己是可以做的。
你的程序,不外就是两个功能:1、18B20;2、LCD
另外写两个程序,功能分别是上面说的一个,主体语句要用这个程序的,看能不能达成功能,如LCD能否显示指定内容,18B20能否显示出正常的温度,或者能不能报警等等,这样可以确定你现在的程序语句、逻辑有没有问题。若没有问题,再回头看你现在的程序,只看两功能关联部分,因为你已经证明两功能分别是正确的了;如果两功能本身就有问题,那就要先解决,不然合起来的程序当然就有问题。

网友B:
沙发说的没错:你就按照沙发说的做吧,没准另外写两个程序能学到不少东西呢。

网友C:
设计复杂的程序,我一般先从简单的程序开始。要完成多个任务时首先要决定先解决一个任务,然后再解决下一任务,一个一个地来,不能一步登天,因为玩单片机不单是硬件上要保证正确无误,软件也需要保证完美无缺,硬软件的设计,一点都不能马虎,这样才能保证运行的正常。

网友D:
先读能ds18b20的手册,再看盾程序有没有违反手册。

网友E(2022-01-21):
是的,先调出显示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