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TTL测试工具下载

楼主(2019-02-21):
现在电脑基本上都不会配置DB9串行数据端口了,这给一些喜欢折腾刷机和单片机加载程序的朋友带来了诸多的不便。还好,随着技术的发展,USB接口转TTL的产品越来越成熟,而这种产品主要以采用PL-2303HX芯片作为主控器的居多,当然也有采用其它芯片的。USB转TTL模块帮助我们解决了电脑没有DB9串行数据接口的烦恼。当你拿到一块PL-2303HX为主控芯片的USB转TTL模块时,怎么去判断模块的好坏呢?请看下文。
USB转TTL模块的驱动安装
1、首先我们需要为USB转TTL模块安装驱动程序,下载地址http://prolificusa.com;这里是较新的v1160版,支持win7以后的系统版本,xp的用户可另行搜索驱动。
压缩包内包含模块型号的检测工具“checkChipVersion_v1006.exe”,运行后可检测USB转TTL模块的芯片型号,还包含有一些有用的说明文档。这里我们先安装驱动,双击“PL2303_Prolific_DriverInstaller_v1160.exe”进入安装过程,所有选项全部默认直接下一步直到安装完成;2、安装完驱动程序后,将 USB-TTL 插入电脑,电脑会提示发现新硬件,此时别动电脑,电脑会自动安装完驱动程序并提示安装完成;3、此时电脑设备管理器中会出现相应的串口设备,显示为“Prolific USB-to-Serial Comm Port(COM4)”注意记住 COM 号,我的这里为COM4。4、至此驱动程序安装完成。
USB转TTL模块的测试
1、记下USB转TTL模块虚拟出来的COM号;
2、我们需要把模块上的TXD和RXD进行短接,因为测试时模块需要发送和接收信号,短接的目的就是保证测试信号的通道顺畅;
3、打开“USB转TTL模块自检程序”,选择正确的COM号啊,点击开始;下载:“USB-TTL测试工具”
4、如果模块一却正常则会在测试结果里显示“OK”。反之则显示“NG”;
5、如果我们把TXD和RXD的短接线拿掉,因为信号通道被截断,测试结果就显示“NG”了。
像以前提到的华为WS880拆机图及板载TTL接口定义中的TTL数据线接口就可以通过USB转TTL与电脑连接进行刷机了。

USB-TTL测试工具

网友A(2019-07-26):
USB-TTL测试工具显示Connect port read怎么版

网友B:
麻烦问下这个可以用来测试arduino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