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制作光耦封装问题

楼主:
谁能教教我用怎么用pads9.5做一个光耦的封装。我不会把光敏三极管 与发光二极管封装在一起。原理图如下

网友A(2019-02-22):
没用过PADS,不过光耦这类常用器件基本库里应该都有吧?还需要自己做?

网友B:
买一个光藕,买一把卡尺,就可以自己做了。

网友C:
在GATES新建2个GATE,A和B,CAE Decal1 对应A选CAE发射部分,对应B选接收部分,在Pins栏对应封装的1,2脚选GATE-A,3,4脚选GATE-B就可以了,注意CAE的脚位号和封装的脚位号要对应。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PADS,不过光耦这类常用器件基本库里应该都有吧?还需要自己做?

库里没有所以要自己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GATES新建2个GATE,A和B,CAE Decal1 对应A选CAE发射部分,对应B选接收部分,在Pins栏对应封装的1,2脚选G ...

这个我在网上看到了,可是我不太没明白,能麻烦说的详细一点么,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E:
自己做也不难啊,视频多看看,多练练,很基础的东东

网友F:
不管你是从事电子这方面工作的人还是单纯的电子爱好者,但凡是你用到了画板软件,自建元件和元件的PCB封装是一定要会的基础技术之一.
别人的回答可能只是三言两语的一个大概而已,最主要的还是要自己去看一下书,或者是对着网上的教程,自己画一个,很简单的,你学会的时间都比我们写一个教程要短,十分钟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