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收到传感器发来的数据,会存在哪里?然后怎么发出?

楼主(2019-02-21):
各位老师好,我想问问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从STM32的一个UART串口,从传感器接收一组数据,然后这组数据会被存在寄存器中吗?第二个:如果是存进寄存器,之再后对寄存器的数据进行处理?

第三个:如果我要把这个数据发出去,还是刚才那个寄存器发出去吗?
第四个:这个寄存器我要自己设定吗?
第五个:如果以上都不是(不是寄存器),请老师们大概告诉我这是怎么弄的?

网友A:
你可以定义一个数组(数组在RAM中),这个数组保存STM32的UART串口数据。
既然数组在RAM中,到底数据怎么处理,那就是您的问题了。
你的几个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B:
将寄存器的值存储在一个数组buff中。随你怎么处理就行了

网友C:
太低级了,想一下想可以想通:
1、你必须弄清楚你所用的“STM32”有哪些地方可以存储数,又可以被读出数据。
2、存进去就可以了,要读也可以了。
如果你不知道“STM32”有哪些地方可以存储数,当然就无解了。
以上思路对其它类似(任何机型)问题也适用。